486電腦, 啟動的順序是不是和現在 p5 p6 的電腦一樣呢

楼主(2011-12-18):
如果要維修486電腦, 請問是不是可以參考現在的p5 p6 電腦的維修步驟呢.

网友:
基本架構不變.....
只是早期的486有的會將CPU焊死在主機板上.....
L2快取記憶體也是焊在主機板上....
控制晶片會不同....
486時代還有VESA BUS插槽....

网友:
再來就是CPU和橋供電部份都會用老式的線性穩壓 (台式主板的話)....

筆記本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電腦除了有品牌或是特殊規程的是焊死的外

從286以來diy市場都有做腳座的形式可以更換...
486年代大概是Socket3/4居多...
頻率是要換4隻腳的OSC為主...(跑DX-33mhz要換66mhz的震盪器)

外部CACHE也有腳座可以更換
如果要裝256k..須要裝上27256X18棵

匯流排有ISA/PCI/VL-BUS/EISA
開機順序早期只有A/C..後期才加上CD-Rom/D槽

根據古早的印象...是比現在的板子好修多了...
jump跳的正確..
電壓只有+5V..
有3倍頻以上CPU才有3.3~3.45V
不過ISA有-5V電壓喔~

网友:
基本補充一下486時代的3種socket:
Socket 1:
Intel開發的最古老的486 CPU插座,有169個腳位,電壓5V,最多可支援到DX4 CPU.

Socket 2:
Intel將Socket 1改良過來的,有238個腳位,電壓仍然是5V,稍作修改可以支援pentium CPU.

Socket 3:
由Socket 2修改而來的,有237個腳位,電壓一樣是5V,可是可以藉由主機板跳jump改成3.3V,
除了支援所有Socket 2的CPU之外,也支援5x86 CPU.

Socket 6:
生命週期非常短暫而且罕見,有235個腳位,電壓為3.3V,不過因為當時市場上Pentium已經普遍了,
所以市場上幾乎沒有看到...

早期的486用的是30pin的記憶體,電壓為5V,
後來改用72pin的記憶體,電壓一樣是5V.....

楼主:
謝謝各位好好的提示和資料, 開展修復工作時, 再來請教.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