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液晶電視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1-12-19):
我有一台聲寶LM-32U1面板是QD32HL01   V32BC3(面板故障)
另一台聲寶LM-32U1面板是T315XW01 V5(不開機)
請問兩台主機板是否可以互換使用

QD32HL01 V32BC3與T315XW01 V5主機板

QD32HL01   V32BC3與T315XW01 V5主機板

兩台都同一塊主機板

QD32HL01 V32BC3與T315XW01 V5屏線

QD32HL01 V32BC3與T315XW01 V5屏線

兩條屏線皆相同無跳線
對調後開機正常但左邊喇叭無聲音遙控器有時無法使用

因主機板無連接至22...22是與23串聯再一起

因主機板無連接至22...22是與23串聯再一起

因主機板無連接至22...22是與23串聯再一起

网友A:
要跳線,注意pin 21 / 22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跳線,注意pin 21 / 22不同

slimboy
所以我主機板對調
屏線用原來就可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
所以我主機板對調
屏線用原來就可以了嗎

你怎會如此想?
一定要跳線才行,自己看一下那兩條線是何定義,面板資料也已附上,要學習判讀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會如此想?
一定要跳線才行,自己看一下那兩條線是何定義,面板資料也已附上,要學習判讀內容。

slimboy大大
我是說是聲寶LM-32U1面板 QD32HL01   V32BC3(面板故障)主機板直接換到
另一台聲寶LM-32U1面板是T315XW01 V5(不開機)主機板對調
這樣屏線因該是不用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我是說是聲寶LM-32U1面板 QD32HL01   V32BC3(面板故障)主機板直接換到
另一台聲寶LM-32U1面 ...

主機板不用透過屏線連至 T-con ?
T-con連至液晶板接口定義又沒提供怎可只對調液晶板?
你若堅持,那就不妨一試,燒掉後果自負。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我是說是聲寶LM-32U1面板 QD32HL01   V32BC3(面板故障)主機板直接換到
另一台聲寶LM-32U1面 ...

一個是接地
一個是3.3電壓
您小心使用為上
不管外型(號)為何
是跟面板*(定義)走

网友:
快過年可以看煙火秀了

网友:
沒記錯那腳位QD32HL01是接地.T315XW01 V5是3.3.
接錯顏色異常.不到放煙火!

网友:
3.3v跟gnd差錯肯定燒掉...面板就走了 或t-con

网友A:
樓主看懂pin 21 / 22是做什麼的嗎 ?
關鍵是pin 22, 若主板 送3.3V給面板T-CON GND,那就燒主板或T-con 3.3V供電迴路
所以要先斷開pin 22, 看這3.3V是由主板送往T-con還是T-con往面板再想看看如何改這 [ Rotate Option ]功能,避免燒板。

請把排線照片放上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看懂pin 21 / 22是做什麼的嗎 ?
關鍵是pin 22, 若主板 送3.3V給面板T-CON GND,那就燒主板或T-con 3.3V ...

以上傳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傳圖片

兩條屏線皆相同無跳線
對調後開機正常但左邊喇叭無聲音遙控器有時無法使用
---------------------------------------------------
這線斷開pin 22極容易,結果你硬是不聽,非要直接插上。應該主板部份3.3V燒掉了,原來剪一條線就可完修,現在問題複雜了。
不要看排線一樣就亂來,已經給你T-con屏口定義,還指出pin 21/22要注意,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條屏線皆相同無跳線
對調後開機正常但左邊喇叭無聲音遙控器有時無法使用
---------------------------- ...

slimboy大大
我有確認主機板無連接至22...22是與23串聯再一起
左邊喇叭無聲音(音源版有兩棵16V330uf電容凸更換後正常起)遙控器有時無法使用(是接收器那裏接觸不良捕焊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