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L3008Isu有吱吱聲{已解決}

楼主(2011-12-19):
如圖有一條條橫線

如圖有一條條橫線
劃面如亮度亮壹點就出現高瀕吱吱聲.畫面下方出縣一條條細文.不知那出問題..請教高手

网友:
C296W1-C1,X7 TCOM嗎?

网友A:
曾碰過 T-COM有問題

网友B:
高頻聲可能為高壓或電源板產生(有換過電源的變壓器高壓部份)至於畫面部分無照片無法判斷!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頻聲可能為高壓或電源板產生(有換過電源的變壓器高壓部份)至於畫面部分無照片無法判斷!SORRY! ...

叫的聲音非常大....只要是劃面背景變亮就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碰過 T-COM有問題

T-COM有問題.要如何處裡

网友:
不會修理就到露天買t-con

网友:
燈管接點查一下吧....

网友:
請問chgk:西屋 WT-L3008ISU 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西屋 WT-L3008ISU
面板型號:
T-CON 型號:
高壓板型號:

提供參考,感恩!

楼主:
確定T-COM有問題.換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確定T-COM有問題.換上就好了~~

謝謝各位高手指教.省了很多查線路的時間.感恩

网友:
恭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C:
支支聲跟t-con捨關西啊?怎會換t-con就好了?不是應該是電源板ㄇ?

网友:
有很多型號的T-CON 壞掉都會有異音..@@  常遇到沒什麼@@但都是某科IC吃電 或D TO D IC NG

网友:
恭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支聲跟t-con捨關西啊?怎會換t-con就好了?不是應該是電源板ㄇ?

和我一樣的 疑問 0.0
不過 拜讀這篇之後 學到很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支聲跟t-con捨關西啊?怎會換t-con就好了?不是應該是電源板ㄇ?

我也是很懷疑.但是該換的都換了.我同行也說不可能.借我一片t-com換上就好了.不要懷疑..就是它在搗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