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有關12v電池過充保護

楼主(2011-12-19):
各位大大好,近日小弟想要在車上加裝一顆12v備用電池(機車用電池),由汽車電池端引線12v電壓充電,但怕會有過充現象,因此有如此的構想不知行不行的通,請各位大大不吝指教,謝謝
線路說明;
線路加上二極體D1避免備用電池回饋至汽車電池上,加上一顆電阻R1分壓當備用電池兩端低於14v時繼電器不動作,當高於14v時繼電器動作,切斷充電線路

网友:
這圖跟充電無關,應該還要在NC端加個2極體回充到備用電池的+端,但用電阻不精確.最好是用op來檢知高低壓

网友A:
電瓶充飽電壓是14.5V
浮充電壓是13.8V
也就是說,汽車電瓶的主迴路,最高電壓就是14.5V
直接用一顆二極體,串聯到備用電池就得到13.8V的充電電壓
也不用擔心備用電池的電流會回流
如果擔心充電電流太大, 再串一顆電組現流即可
不過要注意電阻,可能會有發出高溫的餘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瓶充飽電壓是14.5V
浮充電壓是13.8V
也就是說,汽車電瓶的主迴路,最高電壓就是14.5V

印象中雄爸爸很少有錯別字,好不容易抓到一個字了。

是疑慮才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雄爸爸很少有錯別字,好不容易抓到一個字了。

是疑慮才對! ...

w大 你太粗心了 !!!

還有 [如果擔心充電電流太大, 再串一顆電組現流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大 你太粗心了 !!!

還有 [如果擔心充電電流太大, 再串一顆電組現流即可]

雄爸爸恨死我們兩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爸恨死我們兩個了。

其實也不是算什麼錯別字啦 !!
有些是無心之過 !!

网友:
簡單又易懂

网友:
一般有現成的自動控制繼電器
正常是13.8V之前備用是不導通的.備用電池一般是改音響需要大電池才會加裝的
主要是備用電池沒電沒關係車還可以發動---如沒備用電池開音響有可能會把主電池耗光在車沒發動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