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神明?

楼主(2011-12-19):
小的!今日將電腦用的2.1聲道的低音喇叭,更換成一ㄎ較大口徑的!(原來的沒接)
重低音的效果是不錯,只是沒使用有通電下,穩約有聽到低頻(翁.............)的聲音,
可請教是否有改善的辦法?謝謝!

网友A:
這是交流啍聲居多,多半是整體結構的問題,尤其是在一些電腦喇叭常會出現,
要改善不是沒有空間,要看看內部配線和電源的濾波部份,拍些圖片上來瞧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交流啍聲居多,多半是整體結構的問題,尤其是在一些電腦喇叭常會出現,
要改善不是沒有空間,要看看內 ...

謝謝大仔~!
提供資訊!我先來自搞看看!

网友:
電腦機殼落大面積GND,或110插頭對調,amp電源加大電容或濾波做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