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ViewSonic 32吋顯示異常,是T-CON的問題嗎?如何檢修?

楼主(2011-12-19):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不一定是T-CON
排線氧化也會有此現象
A/D版不良也會
先看選單畫面是否顏色正常

然後找個公版測試先...

网友:
自己依照片內容仔細看一下,或是重插。

网友A:
百分百T-CON壞了

网友B:
不是軟牌沒插好~不然就是as15-x  ng  @@

网友:
請問ledtv:ViewSonic 32吋 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
面板型號:
T-CON 型號:
高壓板型號:

提供參考,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軟牌沒插好~不然就是as15-x  ng  @@

不是每片都用這顆!!

网友:
我知道沒有每個t-con~但如果有as開頭的壞的機率也很高

我是這個意思~~

网友:
小弟新手投邏輯板故障一票~最後要版大公布答案

楼主:
目前排線拆下再重插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T-CON壞了

+1 T-CON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