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沒充電的電瓶由1v救回7v,接著怎麼救?

楼主(2011-12-19):
用很高的電壓小電流充了2星期,目前7v充了好長時間都無上升,我量電解液比重,有1孔1.26,另3孔1.1,剩下2孔接近1
1、為何會那麼不平衡,理論上不是6個孔比重都差不多才合理?
2、那2個接近1的孔,我的看法是既然有的孔能救回1.26,那它應該可以,我要怎麼做(1)把水倒掉,重加1.26的電瓶水(2)加一點點硫酸,使之能些微導電?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1.電極間有硫化物造成短路,建議用瀉鹽溶液做化學性清除,或把硫酸電解液倒出後以清水加外力振動把沉積琉化物清除再把硫酸電解液用尼龍布過濾後加回
2.用ac110v串個60w燈泡對正負極加電燒毀極間細小硫化物,我從youtube 看的, 我未實做過, 請自行評估風險,

网友:
等等爆炸就灰頭土臉了還是別卯冒險n_086|

网友:
印象中電池液比重不是 1.28?

网友:
極板會腐蝕,蓄放電能力變差,接下來,還是把它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