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放著竟然壞掉不能開機的原因?

楼主(2011-12-19):
有一塊k7的m/b,一年前退役是完全正常,幾天前我測,對電源鈕無反應不能上電
另一塊lga 775 m/b,2個月前開機正常退役,目前上電cpu會熱,但debug卡不能跑碼不能完成開機
上述2塊m/b皆放在桌上,保存環境就是一般室內濕度及一般室內溫度,
1、壞的原因?
2、如何維修?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你可以試著將 bios 放電 (reset)

或許有機會死而復生 !!!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放的放自動掛了... 現在的東西不比當年呀, 唉~

网友:
板子放著有小地方要特別注意.....不然常常會出現奇奇怪怪的問題。
這地方大家都知道,只是在收板子時,順手一下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受潮或是靜電造成的損壞吧!

网友:
論壇內有許多修主板文章可以參考阿......

网友:
沒見到您說電池的狀況,電池換過嗎?

网友:
這種狀況還蠻常見的耶!尤其是中古的板子特別容易有這種狀況

网友A:
我倒是很少碰到這種問題...
建議要存放主機板時把2032電池拔掉...
放乾燥一點的地方..最好有靜電袋包著...

有碰過就是原本故障的放久了後又正常了...
不過撐不久又掛了...

還有放久了電容自動大肚的...

网友:
時間有關的元件除了電容,還有許多jump,插座都有氧化後,接觸不良問題.
所以封存環境不足.就會自動損壞.
不然全新的機板就不用這麼費心去包裝.

网友:
我也有很多片中古主板  也都是放著放著   就掛了

网友:
意外看到這篇....
我就好心說一下秘訣.....

把電池拔掉在開機看看吧...
放久沒用~還有2各地方要檢查..請把金手指處理一下~在去開機測試

网友:
以前還在當PM時,廠商提供超多的工程測試用機板....
每個月少則7~8張至十幾張,有新晶片出來時最多....
可以多到幾十張甚至上百張....
桌上桌下到處都是主機板....
幾乎後來都是放到壞掉....
每年過年前都要清一批去回收場

网友B:
最近非常潮溼
氧化機率非常高
沒有收好就要用一堆時間除錯
我最近中古的775主機板也是..
一直查
結果主機板電池及電源插座都接觸不良...
噴下wd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非常潮溼
氧化機率非常高
沒有收好就要用一堆時間除錯

噴 wd 40??
主機板可以噴 wd 40?? 那整片不是油油的, 不會導電嗎??
我都用 ls-9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噴 wd 40??
主機板可以噴 wd 40?? 那整片不是油油的, 不會導電嗎??
我都用 ls-90 ...

當然只噴有問題的地方
不會導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只噴有問題的地方
不會導電

我一直以為 wd40會微導電
謝謝指導

网友:
多看多學還是有用的:)

网友:
潮溼引起~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片主機板是這種情形
想說原本好好的,怎麼放個2個月就掛了
睡到"自然死"嗎 @.@

网友:
碰到最多的就屬氧化、接觸問題,通常我會用高壓噴槍加油漆刷將所有插槽噴吹一次,記憶體及介面卡接點使用復活劑清潔一次,不過最近復活劑用完,改用乾布加WD40 來擦拭接點,一樣有清潔效果。
還不行的話,試試 Reset Bios ,我是都拔掉鋰電池,然後短路電池座正負接點,再裝回電池試試,都沒效的話通常主機板就是掛了。

网友:
wd40內部成份是什麼>?<
現在市面上賣多少
ls90又係蝦米?

网友:
WD40 一般都拿來做潤滑使用,也具有清潔效果,但直接噴會油油的,所以要噴在乾布上再拿來擦拭。
LS-90是一種電子清潔劑,可用來清潔電子設備接點、微調、控制開關等。

网友:
不過使用WD40還是要小心
WD40還是具有腐蝕性
之前有位天才客戶~因為不開機整張板都噴WD40
導致主機板腐蝕~被原廠退修

网友(2012-02-24):
應是2032電池弱電造成Bi0S晶掁不正常Bi0S隔屁了

网友:
WD40....基本上是沒有腐蝕性ㄟ~
因為我們攀岩用金屬裝備~~很在意潤滑、清潔的液體
據說也是裝備原廠測試使用WD40~完全部會對金屬有損害、侵蝕~~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很少碰到這種問題...
建議要存放主機板時把2032電池拔掉...
放乾燥一點的地方..最好有靜電袋包著...

電容自動大肚+1
TEAPO的電容,自動大肚子的有15顆,另外一顆是因為我看它不爽就把它摘掉
這片板的都是用TEAPO的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95-1-1.html

网友:
灰塵可以清一清,或噴一些接點清潔劑

网友D:
應是2032電池弱電造成Bi0S晶掁不正常Bi0S隔屁了
-----
請問此說法有無學理依據,不然我花200元請人拆焊檢查,結果不是這問題就白花了。之前d**開頭板友說m/b不開機壞bios的機會很低,且2032不是只負責記憶沒電會導致m/b不能開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是2032電池弱電造成Bi0S晶掁不正常Bi0S隔屁了
-----
請問此說法有無學理依據,不然我花200元請人拆焊檢查 ...

CR2032硬體電路供電的部分應該是RTC (real time clock) freq.=32.768k
CR2032有供電  一般開機是不會對RTC電路做hardware reset動作
若缺少CR2032供電 直接插市電直接開機 若MB正常 開機皆無問題
(每次RTC都有 hardware reset)

但若是CR2032電壓介於供電臨界點(約2V左右) RTC 不正常供電
1.RTC不起震 可能會讓南橋晶片無法發出power_OK 訊號
導致 ATX power supply無法供電  不開機
2.發出power ok -->POWER SUPPLY 供電-->執行BIOS POST(power on self test)程序
但RTC 相關interrupt state or register 不正常(unknow state)
導致 BIOS POST 無法完成 當機在檢查程序中--->無法開機

网友:
其實可以先從外觀來做處理,在從其他方面去檢查,其實現在用材不像以前那樣的好,所以保存環境很重要

网友:
我最近也是有塊GA-945主板有同樣無法開機問題(2天前都還OK),但昨日突然無法開機(有5V待機電壓),試著短路綠色和黑色線強迫開機(4PIN CPU供電暫不接),只見主電源風扇轉一下就停,後來詳細檢查線路才發現位於主板右下方角落的I/O晶片(IT8718)PLCC轉角附近,有2PIN因不慎碰撞造成短路以致無法開機(此板為I/O晶片開機型).
經排除後已可開機.結論:置放主板時應適當以保護套加以隔離,方可避免因 碰撞而造成不必要的故障(尤其是PCB上有較多SMD元件應特別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