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回收場買回來的vga及m/b只能開機一次就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1-12-19):
買回來看pcb,之前都有淋過雨,但拿到手已經是足夠乾燥狀況
某片vga,第一次開機進系統抓得到,我怎麼試都功能正常,但重開機就從此怎麼試都抓不到卡
某片m/b,第一次開機debug卡有跑碼但卡碼,我按reset後從此debug卡就不能出碼
pcb上有電阻、電容、bga,以只能開機一次當線索,哪個地方壞掉較可能?如何維修?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淋過雨的PCB板建議先用酒精清洗過後,烘乾或是等其乾燥再測試,避免短路造成二次傷害

网友:
【資源回收場買回來的vga及m/b】。。。。。。。。 之前都有淋過雨,但拿到手已經是足夠乾燥狀況】

淋過雨的東西~ 最好不要買!!
記得咱 以前也洗過電路板。。。但是咱也要【上面的  鋁製的電解電容】。。。因為鋁【比較不怕水】所以沒差!! 洗過以後。。我都用吸塵器【把水吸乾】或用吹風機吹乾!!

重點來了:
電阻 電容 電晶體【他們的金屬腳基本都是   黃銅或白銅做的】。。。。外面會再【電鍍一層 鋅zn或 錫Sn】..  .雨 以後。。。這些電鍍層【保護銅的東西】《--》變薄 或喪失保護銅的能力了。。。。所以一通電【就可能   直接短路】 或 【漏電慢慢  造成元件之 短路】   !!

ps:
【同理】焊點上面。。。。 【 錫Sn】也會慢慢氧化或虛焊或  阻抗增大 。。。【比較貴重的電器】【一般除濕與吹乾以後】。。。【電源板】【容易跳電】的【地方】。。。最好補焊【重新上   新焊錫】上去!!

楼主:
怎麼洗?用酒精怎麼洗?板子那麼多突起根本不能洗
所有重要ic、mosfet用免洗助焊劑點上去,然後用熱風槍吹到鍚近溶化,這種方法好嗎?

网友:
可用弱鹼性清潔劑加自來水用超音波清洗, 再用清水或純水洗淨, 以脫水機或甩乾後 , 再用吹風機吹乾或放入除濕箱或烤箱以100-120度攝氏烘乾,以上是我處理工業控制板的方法.
當然怕水元件必須適當處理 如繼電器 石英震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