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鋼板用粗細砂紙磨掉底漆~再噴烤漆

楼主(2011-12-20):
因為找不到 電風扇 或冷氣的噴漆視頻!! 粉刷牆壁的水泥漆【好像又太簡單了】!!
剛才 看到有汽車的...所以就將就一點吧!!

【噴烤漆】不等於【噴噴漆】
如果【噴噴漆】的話~ 最好準備一個 200watt的工業電風扇[市價約2000~3000元]
2手的約【1000元~1200元】!! 這樣吹個2天半~【噴漆就沒有味道了】!!
不過 咱是想要知道【一般電腦  鐵桌子】用的噴漆。。到底是什麽噴漆。。好像跟咱買的不一樣!!比較耐用+光滑的表面+顏色均勻!!

一般鐵製桌子【如果生銹嚴重的話】【平常民眾 是使用20年】~就會丟掉!!
所以估計【10年就要上一次漆】!!
木製桌子【咱 也覺得6~10年】就要上一次【透明漆】!!   《--》這個應該算是【居家生活維修技術】吧!!
假如不會塗油漆的人~ 就可以參考下面 專業的噴烤漆的方法!! 看一些【高價的電子儀器的外殼】。。。需要不需要【因為外觀的問題 或是生銹的問題】而重新油漆呢?? 可以思考一下!!

示波器整修 KIKUSUI xxxx
網友回復 1#
要學怎麼噴烤漆!
所以轉帖 【這個噴烤漆的過程】。。。但是【粗細砂紙】大家也需要看~
一般在家里~ 只有【噴漆 spray】而已~   記住【噴漆】不是【油漆】~ 也不是烤漆!!

ps:提示
【基本上】3者的固体熔点【都不一样】。。答案请看2楼!!
認為一樣的人。。可能,,是用眼睛去看的。。。事實上【汽車的烤漆】可以只用眼睛去看嗎??
會不會 被退貨。。上了漆【它融化以後】那種慘不忍睹的掉漆景觀。。會不會被人罵【xxx】。。。
融化以後~噴漆的味道。。在一公尺的距離內~永遠消不掉!!
那也是需要考慮的 使用噴漆或烤漆的重點之一!!

SAAB土城廠烤漆部噴漆補土示範說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xZULltrxm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xZULltrxmk

所以答案揭曉:汽車【有一種 環氧樹脂的底漆】。。。是防止 汽車生銹的【一道重要防線】!!
用了【環氧樹脂的底漆】~再用烤漆  【鋼板或鐵板 裏面的成份 才可以不怕 風吹雨打 陽光】!!
ps:鋼板===鐵板+一些的碳的成份==碳鋼

===============
以下是~咱影片的心得筆記:
【A】汽車鋼板的外面~【不是只有一層】~而是有5層

漆面結構【0】裸金屬【1】镀锌【2】【環氧樹脂的底漆】~再用烤漆 【3】包覆底漆
【4】色漆 【5】精油【防止水分滲入】
【B】補土涂在【裸金属】的上面~而不是其他 層!!才能有效附著!!

2:58導引層【黑黑的】~才知道 補土【有沒有】【研磨平整 與有沒有磨過】
3:40補土[本來是糊狀~需要加硬化劑]   塗上之後~~15到20分鐘【補土硬化 以後】就可以研磨了
6:20 【環氧樹脂的底漆】乾了以後~再噴底漆【數層】

還有 專業  【使用砂紙來】磨的機器~咱也有一台!!視頻感覺【使用砂紙】【磨的很專業】!!

其他照片!!圖片 貼到這個帖子2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22

楼主:
這樓放 油漆的資料:
油漆裏面 有許多溶劑   其中有些有毒性~ 例如【苯】  【甲苯~可能會致癌】
所以使用 要小心。。。不要經常使用 或使用時 一定要  【戴手套】~避免  油漆 噴漆 或烤漆類的液體 固態粉粒直接 接觸人類皮膚的表面 》《

白色牆壁:
水泥漆: 溶劑:乙二醚    白色:二氧化鈦【白色巧克力~ 外面好像也是~ 二氧化鈦】;
油漆行走一趟~【材料說明部份】照張相片就知道了!!
白色油漆:應該是 苯 溶劑

===========
google 能把【簡體字】轉換成【繁體字】的網頁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f90242a895e5f3.html

喷漆http://baike.baidu.com/view/2006110.htm
 普通喷漆50℃,镀铬与金属类100℃
google翻譯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Fview%2F2006110.htm

烤漆http://baike.baidu.com/view/869123.htm
烤漆分为两大類,一類低温烤漆固化温度为140°-180°,另外一類就稱為高温烤漆[鐵氟龍],其固化温度为280°-400°
google翻譯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view%2F869123.htm

油漆http://baike.baidu.com/view/53663.htm
google翻譯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view%2F53663.htm
【狹義】以植物油为主要原料的涂料。

【A】【以前】18 世纪,由于对【亚麻仁油】和【氧化锌】】的开发利用,使油漆工业迅速发展。
【B】20 世纪,油漆工艺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粘着力更大、光泽度更高、阻燃、抗腐蚀与热稳定性高的各种颜色的油漆
油漆是用【C】氧化鐵樹脂等原料制成的用以装饰和保护物品的涂料

=====================

水泥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1797279.html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on%2F231797279.html

環氧樹脂 【應該就是 AB膠  塑鋼土~那種兩種混合起來的   類似的東西】~【一個是 主要材料+ 【一種是硬化劑】】
在居家維修手冊 DIY裏面【經常可看到】^-^
   需要兩者混合【才有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74.htm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view%2F59374.htm

================
剛才想到~爲什麽 底漆要上【6層的原因】
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太薄了!!

但是
因為 底漆一層==0.01mm
一般我們所使用的透明膠帶==0.05mm
所以【噴漆噴 6層】~剛好就是稍微 大於【我們聚丙烯膠帶】那個厚度【0.45mm~6mm】~ 所以
[A]肉眼比較看的到!!【1/20mm==0.05mm】
比較均勻~而且比較 不會刮傷!!

楼主:
剛才看了 網友維修【冷氣】。。。【看到了【凡立水==透明的絕緣漆之總稱】】
花20秒~喵了一下查到的資料。。。耐溫【180℃】。。。應該就是這個!!

比烤漆【120~140度】。。還要高上 20度C!!·

=======================================
凡立水就是塗在漆包線上面那一層絕緣漆,

凡立水  百科名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814.htm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Fview%2F1316814.htm

=========================
簡介  凡立水,即英文Varnish的音譯。凡立水是絕緣漆的俗稱.
  GB/T5206.1-85《色漆和清漆 詞匯1通用術語》規定,不再使用凡立水術語。
  清漆(凡立水)——不含著色物質的一類塗料。塗於底材時,能形成具有保護、裝飾或特殊性能的透明漆膜。
  凡立水 又稱假漆。人造漆的一類,有光澤,粘性好。
  主要成分是樹脂和溶劑或樹脂、油和溶劑。塗施於物體表面之後,溶劑揮發,樹脂或樹脂和油結成光滑的薄膜,顯出物體原有的花紋。易幹耐用,並能耐酸和油。可刷、可噴、可烤。這里是制冰花漆的主要原料。選用工業品。各地油漆廠均有生產。
編輯本段1、浸漬漆  浸漬漆分為有溶劑和無溶劑漆兩大類,主要用於浸漬電機、電器的線圈和絕緣零部件,以填充其間隙和微孔,浸漬漆固化後能在浸漆物表面
  形成連續平整的漆膜,並使線圈粘結成一個結實的整體,以提高絕緣結構的耐潮、導熱、介電強度和機械強度的性能。
編輯本段2、覆蓋漆  硅鋼片漆覆蓋漆可分為表面瓷漆和清漆,幹燥方式有烘幹和自幹性等。
  絕緣漆的選擇應具有良好的介電性能,有較高的絕緣電阻和電氣強度;與電機電器使用環境相匹配的耐熱性能;良好的機械性能和耐磨性能;良好的導熱性和防潮性能;經濟、可靠,來源廣泛等。
  耐熱等級: 最高允許工作溫度(℃)
  Y:90 用未浸漬過的棉紗、絲及紙等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A:105 用浸漬過的或浸在液體電介質(如變壓器油中的棉紗、絲及紙等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E:120 用合成有機薄膜、合成有機瓷漆等材料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B:130 用合適的樹脂粘合或浸漬、塗覆後的雲母、玻璃纖維、石棉等,以及其他無機材料、合適的有機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F:155 用合適的樹脂粘合或浸漬、塗覆後的雲母、玻璃纖維、石棉等,以及其他無機材料、合適的有機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H:180 用合適的樹脂(如有機硅樹脂)粘合或浸漬、塗覆後的雲母、玻璃纖維、石棉等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C:180以上 用合適的樹脂粘合或浸漬、塗覆後的雲母、玻璃纖維、以及未經浸漬處理的雲母、陶瓷、石英等材料或其組合物所組成的絕緣結構
編輯本段凡立水功能與用途  用於變壓器、線圈、漆包線之含浸或塗裝,有防潮、散熱、絕緣、固定、保護線路板及美觀等作用。
編輯本段凡立水分類  1、凡立水依照材料,可大概區分為以下幾類:醇酸樹脂類、環氧樹脂類、SilicoNe(膠類)
  2、凡立水依照稀釋劑用法不同,可大概區分為以下幾種:溶劑型、無溶劑型、水溶性型
  3、凡立水按耐溫等級之區分,常用的有:烘幹型凡立水和自幹型凡立水
編輯本段耐溫等級 耐溫℃  E級 120℃ B級 130℃ F級 155℃ H級 180℃ R級 200℃
編輯本段凡立水使用工藝推薦  1、變壓器預熱80~150℃,1~2小時
  a.烘幹變壓器中的水氣;
  b.使變壓器中絕緣材料更硬化(如膠帶);
  c.提高凡立水含浸滲透力。2、凡立水調配
  a.溶 劑 型 添加適量稀釋劑;
  b.無溶劑型 按比例調配。3、變壓器須降溫到50~60℃左右
  (若溫度太高會縮短凡止水之可使用時間)4、含浸
  a、小變壓器可不抽真空,直接放入凡立水含浸10分鐘左右:
  b.大變壓器或不規則變壓器須放入含浸槽抽貞空含浸。
  ①幹抽真空到75mmHg以上10分鐘 ②引入凡立水浸泡變壓器近10分鐘
  ③保持真空75mmHg以上10分鐘 ④破除真空
  5、靜置: a.大變壓器靜置一段時間(靜置時間以凡立水不堆積在底部為原則),一般15~30分鐘:
  b、小變壓器用東西擦一擦底部即可。
  6.烘幹: a.自幹型,以自然固化為原則;
  b.加溫型,80~150℃×1~4hrs(因變壓器大小,烤箱效率而定)。

簡體資料
http://tieba.baidu.com/p/881920929

BC-359為一款可低溫烘烤,耐高溫高壓的優質絕緣漆
顏色:透明琥珀色
比重:0.85-0.98
黏度:180cps-340cps
耐溫:H級--180℃
建議烘烤溫度及時間:
(根據不同產品做適當調整)
*4-8小時      @110℃      *2-4小時      @120℃       *1-3小時     @135℃
*45分鐘-2小時      @150℃         30分鐘-1.5小時      @160℃
適用領域:適用於電氣產品.電子零件.各類型線圈.馬達.發電機.變壓器.繼電器.PC電路板等

BC-346A是美國國防部核準為MIL-I-24092,CB等級180系列.
UL絕緣系統認證至最高CLASS 220℃
顏色:透明琥珀色
比重:0.9-0.95
黏度:150cps-320cps
耐溫:H級--180℃
建議烘烤溫度及時間:
(根據不同產品做適當調整)
*4-8小時     @135℃       *2-6小時     @148℃      *1-3小時       @162℃
適用領域:適用於電氣產品.電子零件.種類型線圈.馬達.發電機.變壓器.繼電器.電樞等

BC-359為一款可低溫烘烤,耐高溫高壓的優質絕緣漆
顏色:透明琥珀色
比重:0.85-0.98
黏度:180CPS-340CPS
耐溫:H級--100℃
建議烘烤溫度及時間:
(根據不同產品做適當調整)
*4-8小時     @110℃               *45分鐘-2小時      @150℃
*2-4小時     @120℃               *30分鐘-1.5小時 @160℃
*1-3小時     @135℃
適用領域:適用於電氣產品.電子零件.各類型線圈.馬達.發電機.變壓器.繼電器.PC電路板等.

dolphoh cc-1105為多元酯樹脂合成
特點:該產品為100%樹脂制造,為綠色環保產品,適用於多種含浸方式,用途廣泛。和乎經濟效益。提供優良穩定的使用期限,不易產生不良的化學反應。
顏色:金黃色
黏度:400CPS-700CPS
比重:1.02-1.07
凝結時間:*4-8小時 @135℃     *2-6小時    @148℃         *1-3小時     @162℃
耐溫:H級--180℃
適用領域:適用於電氣產品.電子零件.各類型線圈.馬達.發電機.變壓器.繼電器.電樞等.

AC-43為一款耐高溫,室溫幹燥式絕緣漆(凡立水)
顏色:深琥珀色
比重:0.9±0.1
黏度:20cps-70pcs
耐溫:F級--155℃
若為自動化作業系統所建議之處理流程;
請先將烘烤設備先預熱至元件所需的溫度
1.以100℃的溫度先預熱10分鐘.
2.冷卻至60℃
3.將產品浸沒於漆中,約15秒至氣泡消失為止
4.將產品滴幹約45秒
5.置於烤箱烘烤,148℃下約10分鐘
適用領域:適用於電氣產品.電子零件.各類型線圈.馬達.發電機.變壓器.電阻器.電容.繼電器.PC電路板等.

网友(2012-03-28):
超專業~給你個讚

网友:
我只知道烤漆步驟多!!
不能急!!!  好像要噴6層吧!!

网友(2012-05-04):
很好的教材,謝謝分享

网友(2012-06-11):
引用 楼主:
這樓放 油漆的資料:
油漆裏面 有許多溶劑   其中有些有毒性~ 例如【苯】  【甲苯~可能會致癌】
所以使用  ...

車子板金之後不是要先噴上防鏽漆之後還要上兩層漆再烤漆?

网友(2012-09-20):
汽車烤漆包含的步驟和技術也是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