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29吋 WT-291Y2

楼主(2011-12-20):
無法記憶住台數.只能顯示65-72台可看.其餘選不到.頻道掃描過也是一樣.色彩影像還很不錯.所以想請教一下

网友:
TUNER的腳位有一組33V的TU點電壓,測量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往前追朔線路,尋找一只33V的穩壓二極體,檢查是否正常
電壓如果正常應該是TUNER掛了!

网友:
輕輕的敲打TUNER看看是否變好.如果OK>TUNER拔下來新重補焊!

网友:
指定選台可以選到電台嗎? 所有電台指定選台都有出現嗎? 如果有~~你的24CXX  就掛了去買@@

這顆IC是8隻腳的

例如:24c02 24c08 24c16 24c32 等等之類的開頭24C或24LCXX

如有需要~是在台中我在介紹你去哪裡買@@

楼主:
指定選台後.還是一樣跳回65-72的其中一台.無法選擇你所選的那一台.會不會是記憶IC掛了

网友:
應該是普騰代工 記憶ic掛掉 把數值抄錄下來再換ic重新輸入數值

网友:
1.中週稍退化
2.tuner
3.記憶ic

楼主:
要如何抄錄數值.
輸入數值
要特殊工具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如何抄錄數值.
輸入數值
要特殊工具否

無圖...所以不知是普騰或聲寶OEM !
如是普騰就需另購一支能進入服務模式的遙控器!
如是聲寶就比較好解決~~~

楼主:
別無他法?為了修它還要買一支能進入服務模式的遙控器.實在划不來

网友:
.tuner的問題

网友:
記憶IC故障的機會很大,但記憶IC換新的,還是要設定,萬一是普騰代工的,那就還要買一支設定專用的遙控器,不是專業人員,好像不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