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大大P4P8T無法跑P43.0GHZ

楼主(2011-12-20):
請教各大大P4P8T無法跑P43.0GHZ只能跑P42.0GHZ之前有不良已修復,不知還有那裡有問題?

网友:
到華碩官網確認BIOS有支援該CPU...P4-3G很籠統,其中分
製程、核心、電壓,不能簡單描述

网友:
可能是CPU座空焊喔~ 你可拿533 . 800 兩種外頻的處理器, 各測開機看看唷!

网友:
白色蓋子 僑 開看 有沒有CPU 座 銅 擴孔~

网友:
http://support.asus.com/cpusuppo ... id=98qB92UT1QtgExUC

支援表上 3.0GHz的 北木P4-3 GHz (800 FSB, L2 cache:512KB, HT, D1/M0)
還有噴火龍P4-3E GHz (800 FSB, L2 cache:1MB, HT, 90nm)
都支援

還是把CPU拍照貼上來吧

楼主:
謝謝各大大, 問題已經找到 是CPU 座 銅 擴孔造成~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