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為何要一推膠呢?

楼主(2011-12-20):
前輩們可幫我解惑一下嗎?變壓器放在這區不知對不對, 不對請見諒
想請問為何很多電原源供應器或變壓器喜歡弄一大推膠在上面呢?
現在要換電容都把不起來也不敢太用力,請問如何處理呢?

主要是要讓人家不要修嗎?
這是一顆優派液晶顯示器的變壓器,輸出跟標示一樣19v但液晶不開機還茲茲聲
換了其它顆變壓器ok,拆開一看爆囉,問題一推膠這麼換??

网友:
講好聽一點是固定零件
避免運送過程因為震動造成零件鬆脫<===震動測試合格才能合法販售
講實際一點就是不讓你修

网友:
我是用尖嘴鉗拔掉膠 不然我也想不到方法

网友:
可以直接看到四顆大肚子的

网友A:
挖時要小心不要弄壞藏在膠裡面的元件及線路

网友B:
會叫, 才好修喔~

网友C:
有的連外殼都不讓你拆了 !!!
更不用說裡面上膠的問題吧 !!!

遇到這種的也只好慢慢小心的挖 !!!
你可以一邊幹譙 , 一邊挖 !!!

网友:
個人愚見,會先把四顆爆漿電容腳上的錫吸乾淨,(沒解焊也沒關係)
然後用暴力拔除這四顆,反正就是要換掉
再從電容清除後的位置,慢慢的去除掉這些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時要小心不要弄壞藏在膠裡面的元件及線路

狼大就是很怕你說的把它給弄壞囉,因為黏很緊

廠商這樣樣做不是造成散熱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連外殼都不讓你拆了 !!!
更不用說裡面上膠的問題吧 !!!

jean大看來也是只有這個方法囉,但說實在有夠黏很怕硬拉一推無辜死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叫, 才好修喔~

重點在會叫得是顯示器上不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就是很怕你說的把它給弄壞囉,因為黏很緊

廠商這樣樣做不是造成散熱問題嗎??? ...

主要是怕零件受震動鬆脫或接觸短路

网友D: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我朋友,他很間單的跟我說[安規的需求];
因為安規要求一些特定元件或導線高低壓(一次側與二次側)要有一定的距離
(如一次側迴路元件與二次測迴路元件要隔離,電晶體不可因用手扳就貼到變壓器上.......等等)
PS :點多一點膠讓它過就是了,不過會被老闆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我朋友,他很間單的跟我說[安規的需求];
因為安規要求一些特定元件或導線高低壓(一次側與 ...

請問為何安規有這樣需求,另外就是你提到的第一次測和第二測是指什麼,我看不太懂??

网友:
反正.... 就是不讓偶們修, 這樣他們才能賣新的..... = =!

网友:
我都是用小美工刀+小1自起子先割除膠再拔電容n_1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何安規有這樣需求,另外就是你提到的第一次測和第二測是指什麼,我看不太懂?? ...

不好意思^^"~講的有點沒頭沒尾的。

       [一次測與二次測]: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會由變壓器分隔為高壓區(如市電AC110V~PFC-DC400V)
                                                             與低壓區(如輸出端AC48V~DC12 )
                 基本上不是只有元件要求安全距離,連電路版上的線路也有嚴格要求;
           基本要求好像是2mm,依迴路電壓差有所改變;電壓差越高銅箔距離越遠(這可一查表)。
           銅箔線靠太近,對高頻訊號是會短路的;元件靠太近作高壓實驗會失敗(打HI-POt)。

         回到我們所討論的adaptor,基本上安規測試人員是直接拿來摔的;
         所以要注意那些比較重的元件(變壓器 大電容),膠要黏穩一些。
     ps:當然摔壞了是正常現象,但摔後使用會爆炸或起火就是失敗 不通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講的有點沒頭沒尾的。

       [一次測與二次測]:

有時候看那些安規那麼嚴 !!
可是實際上很多電器是做假的 !!
有時光看線材 , 就知道 !!!

我曾經待過 電腦螢幕製造廠 , 也看過 QA 的測試的情形 !!!
連 螢幕 都要做落下實驗 , 那場面真是驚人 !!

网友:
用酒精 還滿好剝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時候看那些安規那麼嚴 !!
可是實際上很多電器是做假的 !!
有時光看線材 , 就知道 !!!

摔銀幕~我是看過連同包裝一起落下的,限制其高度及角度落下(N面M角)。
都是為了避免設備在運輸時不會因包裝不當造成一倒就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我有問過我朋友,他很間單的跟我說[安規的需求];
因為安規要求一些特定元件或導線高低壓(一次側與 ...

沒錯~~~要打各HI-POT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講的有點沒頭沒尾的。

       [一次測與二次測]:

shat大這麼說就沒白囉,只是這些安規做不會憎加故障嗎?如散熱的問題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at大這麼說就沒白囉,只是這些安規做不會憎加故障嗎?如散熱的問題等等~

安全規範是為了保護使用者安全;上膠及灌膠是設計者規避的手段;
會不會增加故障,這是需要測試,畢竟設計者的手段很多啊,不一定只有靠點膠;
畢竟板子就那麼大,可是客戶的需求是會增加的(EMI的安規電容就被CM Chock推倒上壓不少次)
灌膠後散熱的確是問題,遇到的是在BALLAST(電子式安定器)灌環氧樹酯epoxy,溫升是會變高的,
但是會按比例加珍珠粉(這個我忘記叫啥了)幫助散熱;
ps:設計中開發階段面臨到的是溫升,但規格書是設計前就寫好了
(操作溫度可以改啊,60度改成50度啊;不是工業級的可以小小改一下)

网友E:
以前拆過的電供器也是裏面都有膠
但沒有版大圖片那麼誇張,像是整瓶倒下去似的
那種膠還沒硬時,還好清除,慢慢清就可以清掉
等它硬掉後,就真的頭殼發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過的電供器也是裏面都有膠
但沒有版大圖片那麼誇張,像是整瓶倒下去似的
那種膠還沒硬時,還好清除, ...

ttt4大沒錯現在都硬幫幫的,用尖嘴都夾不動~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規範是為了保護使用者安全;上膠及灌膠是設計者規避的手段;
會不會增加故障,這是需要測試,畢竟設 ...

了解囉~反正就是不讓你修的歸劃,過保就要你買新的, 沒過就換一個給你
但這個都在電源的電路都列消耗品不保固的

网友(2012-01-21):
引用 网友C:
有的連外殼都不讓你拆了 !!!
更不用說裡面上膠的問題吧 !!!

對...很多都用高週波封起來了..

网友F:
斜口剪,直接把膠給剪了,或者電容都要換了就把電容剪了。
犧牲他沒關西反正要換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銀幕~我是看過連同包裝一起落下的,限制其高度及角度落下(N面M角)。
都是為了避免設備在運輸時不會因包 ...

要是沒記錯的話,落下測試分兩種,一個是含包材測試,就有一角三陵六面的摔法
另外一種就是單機測試,就會有拿實體來摔,尤其是手持式的裝置(如手機,滑鼠,鍵盤和相機等),
這種單體落下測試就會特別要求,也會應裝置的不同,落下測試的高度也會有所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斜口剪,直接把膠給剪了,或者電容都要換了就把電容剪了。
犧牲他沒關西反正要換掉了 ...

目前也只能來硬的囉~大家都這麼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何安規有這樣需求,另外就是你提到的第一次測和第二測是指什麼,我看不太懂?? ...

AC交流電源前的電源,電路板的線路較寬且鬆的狀況, 叫做一次側
在變壓器T1後端例如線路比較密的地方就是DC電路囉~所以又叫做二次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