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NFB 拆解

楼主(2011-12-20):
NFB
有些可經由卸除螺絲,完成可回複式拆解
有些是拆解後即無法再回複使用
本次拆解的主角是,士林電機的NF-100SB
該型式屬於拆卸螺絲可回複式框架
且往下看圖見真章

网友:
嘿嘿!這麼大的布雷加分解應該很少人看過才對!

网友A:
看到這個就想到 , 工廠裡的配電 !!
有一次因為要移機 !! 要把二次側的電源拆除 !!
一開始就先把 N.F.B 扳到 oFF 的狀態 !!
接著就拿出一支超大的十字起子 !!
要拆下二次側的電線 !!!
結果起子才接觸到螺絲 , 就 碰一聲 眼前冒出一陣火花 !!
耳朵響起了 吱吱 的叫聲 !!!
整個人呆了好幾分鐘 !!!
整支起子金屬部分被熔了一個缺口 !!
三相 AC 380v  的電壓 , 在我眼前短路 !!!
簡直就像 晴天霹靂 一樣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就想到 , 工廠裡的配電 !!
有一次因為要移機 !! 要把二次側的電源拆除 !!
一開始就先把 N.F.B 扳到 ...

有此經驗後,想必不用叮嚀,日後會更加小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此經驗後,想必不用叮嚀,日後會更加小心。

我沒寫完整 !!
你知道為什麼 ??
NFB 都 OFF 掉了 !! ( NFB 沒故障哦!!)
還會有電源嗎 ???

雄爸 !! 說出答案了 !! 那我就把它寫完整一點 !!!

最主要我會提起這件事 !! 主要要告訴大家 ,  做事要小心 !! 會有太多令人意想不的狀況發生 !!!

1. 不管你的 NFB 是否已經斷電了 ,  你還是要用三用電錶 , 再做最後的確認 !! (每相都要量測)

2. 最好掛上維修停止中的牌子 !!!

小心才能駛的萬年船 !!!

楼主:
該不會是一 二 次側接反了
電源是從下方的二次側輸入??

网友:
因為後面有低壓電容是嗎?
M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寫完整 !!
你知道為什麼 ??
NFB 都 OFF 掉了 !! ( NFB 沒故障哦!!)

不管是為什麼,下次你一定會注意到這一點對吧!

网友:
瞭解了。。。      【無熔絲開關】只是個能【偵測電流的裝置】!!
【A】
電流到達【max額定值】【例如您的是標示 100A】~
【下方】的【電磁鐵就會有 吸引力】~【使 活動開關】【往下跳開】 ^-^

【B】
未到【100A】之前~ 【電磁鐵吸引力~ 都不夠】~【 活動開關】就【無法往下跳開】 ^-^

网友:
這玩意有沒有哪些品牌是地雷阿?

一些小牌子生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沒寫完整 !!
你知道為什麼 ??
NFB 都 OFF 掉了 !! ( NFB 沒故障哦!!)

應該少了一樣唷!!
【A】
那就是【戴在頭上的 【照明設備】或手電筒flashlight】~ 因為【關掉電箱之 總電源】以後~ 您所處的房間【將一片漆黑】。。。您將看不清楚【三用電錶的刻度】!!
【B】關掉【電箱總電源】~再【使用三用電錶】測量【電壓才有意思】!!《--》才知道電源【來自下方】!!
ps:如果沒關掉【電箱總電源】~ 就【使用三用電錶】測量的話!!《--》應該不知道 【電源【來自下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少了一樣唷!!
那就是【戴在頭上的 【照明設備】或手電筒flashlight】~ 因為【關掉總電源】以後~ 您 ...

看不見倒不至於 , 因為這是機台的主要電源 , 現場的燈光還是很亮的 !!!

网友(2012-02-10):
哇噻~~~
真的是大開開眼界了!
原來它內部是長這樣子的啊!
我看過的都是卯死的...,不曾把它硬挖開來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