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代用

楼主(2011-12-20):
請問大家 6.3V 4700UF 可用 10V 3300UF代替嗎??

网友A:
可以。
電容除了看容質,也要看體質。容質不代表體質,體質強健容質稍小一點無妨。

一般我是儘量找一樣的換上,找不到時才會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電容除了看容質,也要看體質。容質不代表體質,體質強健容質稍小一點無妨。

現在那規格好像不好找
網拍上的又比原本的寬
那請問6.3V 3300UF也可以代替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那規格好像不好找
網拍上的又比原本的寬
那請問6.3V 3300UF也可以代替囉??? ...

用於穩壓濾波是一定可以。若空間許可,建議用多顆小容量取代一顆大容量電容。
無論在充放電反應速率及高頻濾波都會有很大改善。

网友:
是的。不過做個筆記,別一直換容質一直往下(或一直往上)。

网友B:
注意耐壓, 有些可代,有些不可代,
新手或不熟的線路,不建議代比較好!

网友(2012-02-18):
引用 网友B:
注意耐壓, 有些可代,有些不可代,
新手或不熟的線路,不建議代比較好!

6.3v 4700uf要看用於那方面電路以我經驗容值要一樣4700uf 注意耐壓不要低可高到10v,不熟的線路,不建議代用比較好! 電容是有時間期的建議以大廠牌為主較耐用

网友(2012-04-19):
若是用在主機板上,使用同等級的,曾經看過"XX廠家"代用過。
< 記憶中
4700uF / 6.3V HD ---- 3900uF / 10V HD 。>

网友:
一般我容值都會找一樣的...
耐壓可以高一點沒有關係...
盡量都是一樣的比較好..

网友:
應該是要看他的等效並聯電阻(ESR), 建議先查其規格書,
通常阻值要達到一定低的程度(所以才並聯很多顆), 這裡壞一顆也是幾乎全換,
不然 CPU 還是會不穩定.
最近比較流行固態電容, 因為他本身 ESR 夠低,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顆並聯, 就能達到
固態電容容量達到相對比電解質電容容量的阻值

网友(2012-05-28):
對阿電容質最好一樣不然爆電容可就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