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W PL燈的起動問題

楼主(2011-12-20):
一般2 Pin的13W PL燈是內建起動器的,請問有誰知道這種燈管那一個廠牌的起動時間較短?我買了那個飛利浦的有時閃了快十秒了才點亮,實在是品質有待改進。

請不要告訴我改用電子式的.........!

网友:
我家抽油煙機的都沒這麼久....

A媽媽:你又知道咱家的是傳統的?!

网友:
是不是那個燈座底下的電感老化了?

网友A:
先大卸八塊把電路照片放上來,大家好給你建議改一下零件。
(這種起動不良可能為起動電流不足,我會先查起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大卸八塊把電路照片放上來,大家好給你建議改一下零件。
(這種起動不良可能為起動電流不足,我會先查起 ...

改零件?總共的零件為︰

1.PL燈 13W一支
2.專用安定器一個
3.開關+電源線一條

改用上圖中那支UNIVERSE牌的燈管,起動時間可以縮短到5秒左右啟動,不知道有沒有再快一些的。

网友B:
老大ㄟ......PL燈管啟動器藏在燈管下方那個塑膠座裡面.....擺明不讓你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零件?總共的零件為︰

1.PL燈 13W一支

參考一下方案,因為我沒此燈管、燈具,所以沒試過。

网友C:
是的 !! 燈管下端那個 白色 胖胖的 裡面有起動器 !!!

但也有的沒有 (我有一支沒有的 , 可是也能正常的點亮)

我好奇挖開過 , 你可以自己裝 10P 的點燈器試試 !!!

2011.12.22

更正 : 是 1p 才對 !!!

网友D:
我家的用飛利浦燈....很快就點亮(不然老媽會氣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ㄟ......PL燈管啟動器藏在燈管下方那個塑膠座裡面.....擺明不讓你修  ...

哈!我是要買起動比較快的燈管,也就是內建起動器與燈管搭配較好者,我也沒打算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方案,因為我沒此燈管、燈具,所以沒試過。

PL燈的工作原理其實跟日光燈差不多,日光燈點亮的原理是靠起動器,傳統式的安定器就是一個電感,在日光燈的電路中主要扮演限流的角色,其等效電路為RL並聯電路,如今在其兩端並上一個電容,這表示電感的電能可同時傳給電容,此時安定器變成RLC並聯電路,對你附圖來說,雖會改變流經13W PL燈的電流,但我想無法加速PL燈點亮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 燈管下端那個 白色 胖胖的 裡面有起動器 !!!

但也有的沒有 (我有一支沒有的 , 可是也能正常的點亮 ...

是1P,不是10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用飛利浦燈....很快就點亮(不然老媽會氣炸)

要快的話自然是使用電子式的,因為電子式的可以做"預熱電路",達到隨點隨亮,但是這種便宜貨也應該三秒鐘就可以點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快的話自然是使用電子式的,因為電子式的可以做"預熱電路",達到隨點隨亮,但是這種便宜貨也應該三秒鐘 ...

這就不知道了,因為我還沒拆過那台油煙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1P,不是10P。

腦筋有點 透斗了 !!

1P  10W
4P  40W

老大你想要幾 P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腦筋有點 透斗了 !!

1P  10W

3P~~~~30W圓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腦筋有點 透斗了 !!

1P  10W

那有10P的起動器,13W也是用1P才對啦!

网友C:
照理來說 W 大 應該 比較喜歡 4P 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來說 W 大 應該 比較喜歡 4P 才對 !!

唉!你被帶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你被帶壞了。

老大有 五個腦 那 4P 應該剛剛好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我是要買起動比較快的燈管,也就是內建起動器與燈管搭配較好者,我也沒打算修呀! ...

咱家里用的 philip燈管【PL-S  :13w】 3~4秒啟動!!
10秒鐘~有點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家里用的 philip燈管【PL-S  :13w】 3~4秒啟動!!
10秒鐘~有點慢!!

我現在換UNIVERSE牌也是約4秒鐘點亮,不知道還有沒有快一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換UNIVERSE牌也是約4秒鐘點亮,不知道還有沒有快一些的。

老大要那麼快 !! 幹嘛 !!!

有特殊的意義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要那麼快 !! 幹嘛 !!!

有特殊的意義嗎 ????

寒冷夜裡趕著尿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要那麼快 !! 幹嘛 !!!

有特殊的意義嗎 ????

哈哈!純粹想知道那一牌的起動比較快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純粹想知道那一牌的起動比較快而已........!

起動器 確實是影響起動速度的關鍵 !!!

但相對的 起動器 壽命可能會縮短 !!!

网友:
咱家的與 bglmlm 的一樣.只是產地不同(china),約三秒點亮.

順便一提:忘記在哪聽過,使用一段時間後,可將燈管兩極對調以延長壽命.

网友(2012-05-24):
奇怪的~我的PL 燈會閃 ~是安那~  新的 燈管耶~

另一種 廠牌不會 頭不一樣~

上面那種 正常~下面那種  新的2 支 都 會閃....閃很快 有時有有時沒有
2台 檯燈 都一樣 難道 只能用圓頭的

网友:
我有一個壞掉的OSRAM DULUX S 13W/41 燈座與燈管連接部分斷裂,燈座裡面的其中一條電線斷了,燈管沒有破裂,請問可以用相同規格電線用烙鐵銲接上去嗎,還是要選用特殊規格的線材才可以,我想利用電容剪下來的腳接上去使用,這樣可以嗎。

网友:
間格  問一下
PL燈-起動器  與 一般日光燈起動器    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