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幫我看這是什麼牌子的電容

楼主(2011-12-21):
拆了三隻鳥VG700b,
在高壓板看到這顆電容,
規格應該是56u/25V,看不出來牌子,
大家幫認認看, 謝謝
電容表面好像寫"nkcon"的樣子

電容

電容

网友:
如果是NKCON有搜尋到"Nakama Electronics Group 仲展電子有限公司"

网友A:
這個使用100uF25V或35V即可 代用

個人建議整塊高壓版換掉~這沒多少錢

用修的何時再ng不知道

网友:
品質及規格比品牌重要喔~
用在高壓 , 100uf就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使用100uF25V或35V即可 代用

個人建議整塊高壓版換掉~這沒多少錢

謝謝前輩指點,
電子電路我不懂,
56uF/25v真的可以換成100uF/25V嗎?
因為不懂,我只敢買一模一樣的來換,
各位大大說的,我都會當真的去做的,所以,請確認一下真的可以連電容值都改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電子電路我不懂,
56uF/25v真的可以換成100uF/25V嗎?

LCD高壓板「穩壓濾波用電解電容」原值25V/220uF (實測為12V) 我換過固態電容16V / 470uF一樣勇壯。
不過先決條件要先量出原來作用於此電容之真正電壓,像有些高壓板用 19V,液晶電視用24V。

网友:
一你的圖片看來  那2顆是12V的濾波電容  沒記錯的話~你看它是不是接到FUSE的

如果是就可以用100uF25V或220uF25V 407uF25均可以

楼主:
我剛從光華商場回來(第一次買電容),
買了好幾顆100uF/25V (56uF/25V的規格問了兩家都沒有),
再加兩張圖, 請前輩看一下(sorry,我不知怎麼看出是不是接到fuse)
再謝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高壓板「穩壓濾波用電解電容」原值25V/220uF (實測為12V) 我換過固態電容16V / 470uF一樣勇壯。
不 ...

意思是:
先把排線接回去,然後通電,然後用電表量電容兩腳的電壓嗎?
(sorry,我太菜)
謝大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先把排線接回去,然後通電,然後用電表量電容兩腳的電壓嗎?
(sorry,我太菜)

就照其他版大的建議買100uf/50V的替代就好啊!
最好買日制的撐比較久.....

網站上有大大在賣日製的!
不急就跟他訂吧~

网友D:
句換掉就好了...腳位定意對就ok別亂插喔會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照其他版大的建議買100uf/50V的替代就好啊!
最好買日制的撐比較久.....

謝謝建議
我買到日製的100uF/25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句換掉就好了...腳位定意對就ok別亂插喔會報掉

"句"換掉是什麼意思?
是的,腳位定義會注意的,謝提醒

网友D:
喔沒那打太快了...我是說整個換高壓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沒那打太快了...我是說整個換高壓板就ok

是喔?有在賣這種東西的喔?
還真是學習了,謝謝你喔!

网友:
是阿....都有賣....只要會接都ok

网友:
只要位置裝得下,不會妨礙到組裝的空間,都可以用高一些的容量電容來代+-的位置要注意。耐壓最好不要減,除非不得已,可以暫代。但也不要差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