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1921WM-2開機畫面閃一下就沒了

楼主(2011-12-21):
這台VGA1921WM-2開機,畫面閃一下,就暗掉了,綠燈恆亮。照例先將外殼拆下,但是拆了2小時,正面框框還是卡住,這台螢幕要先拆正面框框?還是後面的框框?請問各位先知眾神這台該如何拆解?

背面有螺絲的地方都已經拆下了

我是先拆正面的框框,但是在這個地方卡住了,正面框的後面似乎有螺絲鎖住,已經有2個卡榫被我拆壞了。

剛努力的從背面框框下手,原來是卡的比較緊而已,再稍加用力,背面的框框就下來了,這篇算是自問自答,因為發文刪不掉就留著了

12/22補
昨天已將外殼拆下,所以將標題“VG1921WM-2外殼拆不下來”改為VG1921WM-2開機畫面閃一下就沒了”

网友:
因該是拆背面可能才對,有可能跟我之前VA2216W差不多
優派很多都是用卡栓卡住的

网友A:
少拆一些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拆一些螺絲。

我拿到的版本,蓋子是不能拆的。

网友:
因為此機外殼為弧形,卡榫較緊,主要交界處在邊邊的銀與黑色區域

网友:
不用怕大立敲下去就開了兩邊開...大力一拉就ok

楼主:
TO:小豪大,能拆開就好,不要太暴力

拆開外殼後,檢視PI板,並無明顯的爆電容,這台故障原因是開機時,畫面會顯示1秒,之後就熄滅。
1.先測試燈管,是OK的
2.將PI板的焊點全部補焊
3.測量+5V的輸出,不接AD板時,有+5.18V穩定的輸出,接上AD板後,則有+5.13V穩定的輸出
4.PI板上的AP9917也拆下測量,是OK的
做完上面4個步驟後,接上AD板跟面板測試,結果還是一樣,畫面閃一下就黑掉了。這下子沒步了,有想到狼大的教學,讓PI板在不接AD板的情況下,只接燈管測試,這樣可以測試PI板的好壞,不過那個教學的負載一端接在+5V,再串一顆電阻接到EVA上,這片PI板也能如法泡製嗎?請教大大們,下一步該往那個方向查?

看起來毫無異狀的PI板

AD板

PI板上的AP9917

狼大教學的負載

12/22 11:18補
想了一整天,覺得是高壓的部份出問題,於是拿了一片公板高壓條接上去測試,哈哈,畫面出來,正常了,只是我還是不知道是那個元件壞掉,繼續查,如果查不出來就只好換高壓條了。

換公用高壓條,舊的高壓區元件還沒拆下,高壓條只接了+12V、接地、ON/OFF三條線

畫面正常了

网友:
上負載單測P+I是可以的,不過接腳定義要自行修改,之前製作的範例是給奇美系統的台達P+I用的
除了面板燈管外,也可以使用外部燈管測試,有時是面板燈管有輕微漏電/老化現象,才導致原裝P+I跳保護,而通用高壓為了提升燈管相容性,保護會比較寬裕,這時不一定可以看出面板燈管異常
還有就是此P+I與AD上的電容也曾遇過外觀正常卻無容值的現象,所以電容也請一起全面檢測

楼主:
剛才將PI板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然後接上AD板+面板,哈哈,居然正常了,只是畫面有點類似電壓不足的感覺,會輕微閃一下,閃大約5下,就正常了,因為這時候並沒有接上按鍵板,於是關機,再將按鍵板接上,上電開機重新測試,高興只維持了剛才的一分鐘,又是閃一下,畫面就不見了,實在不知道是那個啟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