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LCD AT174F1工廠模式

楼主(2011-12-21):
如題,請問各位大大工廠模式如何進入,搜尋以前文章都無法進入?

网友:
操作工模無效時,請拆開按鍵板量一下按鍵是不是早已不良。

楼主:
slimboy大大
按鍵一個一個按ok,但在關機情況下,按組合鑑後,再按電源鍵無法開機,所以不知道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按鍵一個一個按ok,但在關機情況下,按組合鑑後,再按電源鍵無法開機,所以不知道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

你這種草率的檢查方式 ,無論什麼樣的建議都沒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所有按鍵一個月之前才換過新品,現在螢幕會偏黃,所以想進入工廠模式調整看看
按鍵才只有5顆按鍵,為adjust+,adjust+,select->,select<-,OSD,power
量按鍵阻值差不多在6歐姆,所以才發問如何進入工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