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0LC1 不亮(已暫時完修了,感謝大家的指導!)!

楼主(2011-12-21):
暫時完修了!謝謝謝謝大家的幫助的啦!
昨天,有雜訊的問題,
是我在裝ad板的時候,排線沒有接好的問題,
再拆一次,接好後就ok啦!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助的啦!
真的謝謝謝謝謝!

舊的高壓板,等我一個一個料件,找完了之後,再來練功!
感謝大家的幫忙!

<=====================================暫時完修的分隔線=====================================>

剛好有看到有賣二手的hiu-535a良品,就先買了一片回來換上,
但是,變成這樣了!
有直條紋!
是我那裡接不對,還是有接觸不良的狀況呢?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助啊!
謝謝謝謝!

<=====================================新問題的分隔線=====================================>

家裡的Sanyo SMT-30LC1 30吋的LCD電視,2004年買的,
使用的是日系的面板,還要外接視訊盒和電源供應器,
前一陣子,上部的燈在一開機之後點不亮,
過了大約5分鐘後才會點亮,
現在則是全部不亮了,電視有聲無影,
請問一下,是高壓板還是燈管的問題?

有拆開來看過,沒有明顯的燒壞痕跡,
我個人猜測是高壓板的問題,但是那一個部分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是保險絲,還是那部分的元件燒壞了嗎?
代換掉就行了吧?

還是有沒有那位先進有這個型號的高壓板可以買嗎?

先謝謝謝謝大家的指導!

<=====================================圖片補完的分隔線=====================================>

01外觀
02面板日本製造
03型號貼紙
04本體輸入端子
05今天小幫手,特價的時候在特力屋買的,特價到2012/01/31,
沒有他,真得拆得很辛苦,螺絲一大堆。
06拆開後板
07控制板
08面板貼紙
09邏輯板
10高壓板正面
11高壓板背面
12高壓板-01
13高壓板-02,PCB被我用美工刀劃到了一點,請問有沒有影響啊?
14高壓板-03
15高壓板-04
16高壓板-05
17燒毀的元件C5707-01
18燒毀的元件C5707-02
19請問這個紅色框內的是什麼元件?

這樣看來,應該是C5707燒毀了,
請問各位先進,
只要單換C5707就行了嗎?
其他元件是否要一併測量更換呢?
謝謝謝謝!
還有我打壞了一顆螺絲,

20打壞的螺絲

20打壞的螺絲

請問那裡買啊?
謝謝謝謝!

隨文附上相關文件:

网友:
可以的話,請貼上詳細照片,會有助於釐清可能問題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fatzeros:Sanyo SMT-30LC1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Sanyo、 SMT-30LC1
主機板型號:

要吃魚~~自己去釣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31471-1-1.html

网友:
高壓板壞了

楼主:
已更新圖片囉,
謝謝謝謝!

网友:
C5707是高危品, 很多高壓板掛的都是它, 往往換後就好了....

但這也不是萬靈丹, 所以周邊的零件還是要多多測量喔~

网友:
所有的高壓側要量量看是否開路,然後再看c5707是打穿了。

网友:
C5707 看起來高溫掛掉了,旁邊的貼片電容可能也不保了,
若找不到貼片電容,應可以用日系電容替代.....

网友:
C5707 NG 旁邊貼片是電容要量測看看  可能也擊穿了  基本上你的FUSE也葛闢了 24V的保險絲

网友B:
紅框內是高壓電路自激振盪用電容,規格為683=0.068uF,可用金屬皮膜電容代用,請跟2SC5707一起換掉,並交換保險絲,補焊變色焊點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啊!
接下來要去找料了!
不知道盧大那裡買不買得齊啊!
謝謝謝謝!

楼主:
剛好有看到有賣二手的hiu-535a良品,就先買了一片回來換上,
但是,變成這樣了!
有直條紋!
是我那裡接不對,還是有接觸不良的狀況呢?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助啊!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有看到有賣二手的hiu-535a良品,就先買了一片回來換上,
但是,變成這樣了!

可能是接地部分 沒接地好~造成雜訊  ~~ 個人猜測

楼主:
暫時完修了!謝謝謝謝大家的幫助的啦!

作天,有雜訊的問題,
是我在裝ad板的時候,排線沒有接好的問題,
再拆一次,接好後就ok啦!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助的啦!
真的謝謝謝謝謝!

舊的高壓板,等我一個一個料件,找完了之後,再來練功!
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2012-01-30):
引用 网友B:
紅框內是高壓電路自激振盪用電容,規格為683=0.068uF,可用金屬皮膜電容代用,請跟2SC5707一起換掉,並交換 ...

請問狼大,金屬皮膜電容,是不是就是cbb電容啊?
找同樣容值,耐壓400v以上就行了嗎?
CBB電容_01
CBB電容_02
這幾天找元件,真的是找到彎腰啊!
謝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