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印表機 F4280 的墨水夾 60, 有人試過 DIY 加鋼筆的墨水嗎

楼主(2011-12-21):
墨水夾很快就用完, 以前看過有人戳穿了HP, 墨水夾是差不多空包的. 所以 RESET 了, 打針加20CC自來水, 再印30張不到, 黑色就開始變淡了, 證明所有 [餘墨] 都殆盡.

墨水夾爆開來, 確定是事實, 原廠給墨水很少.

突發奇想, 反正都要報廢, 為何不試試看加鋼筆字的墨水呢, 或者毛筆字的墨汁也可 ?

塞那顆海綿的容積, 大該 2x2x1.8 cm, 用一半, 估計也有 30ml ?

HP60 墨水夾爆破檢驗

HP60 墨水夾爆破檢驗

网友:
雷腦用的噴墨機 , 我是不清楚啦 !!!

我知道 工業用的噴字機 , 那個墨水是不可以用一般的的代用 !!

因為跟墨水的導電度有關 !!!

网友A:
以前試過加入毛筆字用墨汁~結果~……………印出的字不完整!
最後報費一台印表機!

网友B:
那個應該是染料之類的吧,應該不是墨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試過加入毛筆字用墨汁~結果~……………印出的字不完整!
最後報費一台印表機!

請問墨汁, 是學生寫毛筆字的那種, 還是糯米磨成的那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應該是染料之類的吧,應該不是墨汁@@

染料...
原來是這樣, 知道了

网友C:
奇摩拍賣網站。。。。【有賣  【台灣人製造】填充的墨水】。。。您可以去詢問!!
ps:  如果用用鋼筆的墨水 【應該不會便宜到多少】。。而很容易堵塞 HP的墨水噴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摩拍賣網站。。。。【有賣  【台灣人製造】填充的墨水】。。。您可以去詢問!!
ps:  如果用用鋼筆的墨水 ...

好的.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

可以使用(大供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8040368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大供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80403684

還好...有機會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有機會試試看

原廠10CC或是20CC ,(大供墨)100CC會讓你用到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墨汁, 是學生寫毛筆字的那種, 還是糯米磨成的那種呢

是學生寫毛筆字那種罐裝的墨汁~

网友E:
樓主您太猛了,鋼筆的墨水基質大多是水跟無機鹽,乾了用顯微鏡看可以看到顆粒,毛筆墨大多是煤煙灰加天然膠,列表機墨水則是親水性有機溶劑加染劑,拿鋼筆的墨水或毛筆墨加到列表機鐵定報廢噴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您太猛了,鋼筆的墨水基質大多是水跟無機鹽,乾了用顯微鏡看可以看到顆粒,毛筆墨大多是煤煙灰加天然膠 ...

原來...還有這樣的  曉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