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主機板抓不到硬碟問題

楼主(2011-12-21):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一塊主機GA-8S648FX-775, 會抓不到硬碟, 完全偵測不到硬碟, 有時要用 reset 好幾次才能抓到
後來我換了一個新 power (seed 400W), 就可以抓到了 (原 power是 250W)

我把舊power 用電源測試器試, 數據如下
-12v: 11.7v
+12v2: 11.7
5vsb: 5.0
pG: 200ms
+5v: 5.0
+12v1:11.7
+3.3v: 3.3

電腦配備:
主機板: GA-8S648FX-775
CPU: intel celeron 2.66G
ram: 512mb X2
nvidia fx 5200 顯示卡
sata ii 500G (全新)
新power: seed 400w (ok)
舊power: 250w (ng)

我想請問的是, 看起來是舊power的問題, 但是電壓測試看起來低了0.3V應該是沒問題, 主機板會不會也可能有問題呢??

P.S: 我不是硬體維修專業人員

网友:
看來你是空載的時候測的 !!!

請直接接上主機板測實際的數值吧 !!!

楼主:
是的, 拆下空載, 所以那種電壓測試器是做參考的? 最好是接到主機板上去看電壓降了?

除此之外有什麼可能原因呢?

网友A:
250W配LGA775架構的系統太少了,因為PSU很可能
不足瓦,況且它也不能100%負載運作.....

用4~520W的差不多,那個測PSU的看看就好,用電錶
就很好用了.....

另外,SATA硬碟使用時要注意與主機板端的匹配,要是
SATA控制器是1.5規範的配2.0硬碟就會抓不到,硬碟要
設定運作模式..

网友B:
換電源後就掀的到硬碟, 那應該還是ATX電源本身的問題.

最好連接好系統後, 再用萬用表測試每組的電壓, 這樣會比較準確.

再來說是可能輸出的紋波太大導致硬盤干擾抓不到....

BTW, 晚安大用的是IBM/日立的硬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W配LGA775架構的系統太少了,因為PSU很可能
不足瓦,況且它也不能100%負載運作.....

那個 POWER  概用了三年了, 因為是公司的電腦, 當初的人員用舊機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電源後就掀的到硬碟, 那應該還是ATX電源本身的問題.

最好連接好系統後, 再用萬用表測試每組的電壓, 這樣 ...

原先用 MAXTOR 160G SATA , 因為壞軌換掉, 再使用 SEAGATE 500G SATA II
大概用了三個月吧, 之前也有這個現象, 但不明顯, 這一次是完全不行了, 以前是電源關掉或是按RESET 重開就可以抓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用 MAXTOR 160G SATA , 因為壞軌換掉, 再使用 SEAGATE 500G SATA II
大概用了三個月吧, 之前也有這個 ...

唔.... 個人感覺還是12V那組有點問題.......

BTW, 日立/IBM的硬碟對電源的要求比較高, 破一點的電源常常會出現拖不動它, 而其他牌子的硬碟卻可以正常工作的狀況.... 所以我才奇怪你用的是不是這牌子的硬碟.

网友:
250W的PSU用了3年有可能不夠力了...
12V確實比較低了一點...

IBM/Hitachi的硬碟確實比較耗電了點...
一般吃電比較兇的要注意CPU和顯示卡..

网友:
有遇過是  大4PIN的接頭問題  或  大4PIN 連接線問題

网友:
換一顆power或許就ok,也有可能是供電不足硬碟已損壞,或主機板sata故障

楼主:
抱歉, 我PO 一下測試狀況

1.MAXTOR SATA 160G  + 250W POWER 抓不到硬碟
2.換 SEED 400W POWER, 一樣抓不到 (重覆開機很多次)
3.判定可能是硬碟掛了, 換一顆舊硬碟 SEAGATE 80G SATA  + SEED 400W 可以抓到硬碟
4.換舊 250W POWER  + 80G硬碟, 可以開機 (判定 POWER 可能沒壞)
5.舊 250E POWER + 新硬碟 (SEAGATE 500G SATA II) 可以開機,
6.結案

三個月後
又抓不到硬碟, 所以就直接換 POWER 了
整個狀況就是這樣, 報告完畢

最後,  舊硬碟在別的電腦是可以抓到, 但是因為有壞軌, 所不會拿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