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ED時鐘玩具

楼主(2011-12-21):
想要一個大時鐘已經很久了,多年前在新竹市 NOVA旁一洋電子買了幾條 LED燈條,這應該是作警示用的吧!  供電12V 4個LED一串加上100R電阻,可是湊了半天就是沒辦法湊到 4*7=28節 只好將就的作成 1888 的 12小時制時鐘,這期間遇到一些問題,也上網得到先進的指導再此感謝!! 機殼是 上週傑佛瑞大哥送的"緊急出口指示燈" 12V電源是剛剛資源回收室撿到的 電話電源 9V 200mA ,電路使用 共陽 4LED 配上之前的 萬用板焊的LED時鐘修改因 硬電流與電壓 使用 PNP NPN 對 和 ULN2003...程式修改方面,因為 1888 不是 2400 所以DS1302 需要改成 12時制 還有10時位數 0 不能亮...

10公尺都可以辨識時間

為了判斷程式是否寫錯特地焊一個作問題層別用!!

內部電路

控制部分
89S52 + DS1302 + ULN2003

喜歡把電路板外"展",又要LED的視角加大,使用護背模把透明壓克力給蓋住,壓克力板購自"資源回收場"

网友:
我也很想要!
但是單晶片還不會,也還沒學!
感謝分享啊!

很想求套件!

另外,可以分享對岸一個專門玩時鐘的部落格:

Nixie Clock Home

他也有淘寶喔!

Nixie Clock Home 淘寶

网友A:
可惜少了時和分之間那個兩點的秒閃爍,
會有晝龍點睛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少了時和分之間那個兩點的秒閃爍,
會有晝龍點睛的效果

LEGION大:
     這兩點就需要多寫一些程式,因為考慮的比較差,所以8952我上下不下上百次,有一點懒!! 改天好了!! 謝謝建議.
    身體完全OK了吧!! 祝 LEGION大生龍活虎!!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這兩點就需要多寫一些程式,因為考慮的比較差,所以8952我上下不下上百次,有一點懒!! 改天 ...

所以8952我上下不下上百次,-----呵呵~~只要寫過單晶片程式的人都能體會!
邊寫程式邊debug這是必經過程,程式大一點上千次上萬次都有可能,這麼一來豈不是將IC座給拔爛掉?
這時就需要模擬器來幫忙,模擬器一端接PC另一端是個40 PIN壓排線公IC座,此公IC座取代89C52插在目標板上,編譯完的機械碼直接下載到模擬器內,馬上執行即可除錯........

沒有模擬器寫程式真的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8952我上下不下上百次,-----呵呵~~只要寫過單晶片程式的人都能體會!
邊寫程式邊debug這是必經過程, ...

YSC大:
   真有這種好東西? 請問 有8952的嗎?貴不貴?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真有這種好東西? 請問 有8952的嗎?貴不貴?

8051系列模擬器很普遍,網拍上很多人在賣,早期用其他CPU時曾買過,但總覺得不太合自己口味,所以從那時期開始,每次採用新的CPU都自己先製作模擬器。
目前51系列的,我是用一顆W78E516B來做模擬器,W78E516B結構跟89C52幾乎一樣,只差在FLASH-ROM是64K(APROM),還有額外4K  LDROM,我將控制程式寫在LD-ROM內,這控制程式接收來自PC的二進位檔並燒錄在APROM內,接收完之後硬體RESET,然後開始執行APROM內的程式。

PC這端則用VB寫個通訊界面程式,負責操作介面與下載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1系列模擬器很普遍,網拍上很多人在賣,早期用其他CPU時曾買過,但總覺得不太合自己口味,所以從那時 ...

YSC大:
    我還是不了解,可否方便提供更進一步的資料,比如說 線路圖以及相關操作程序,...
    記得 剛進社會時聽過 MICE 或是ICE 但是因為跟工作沒相關所以都沒有使用過...
    感謝!!
    另外!! 這跟ISP有何區別?

网友B:
ICE--線上模擬器,功能比較強,可設定程式斷點、可單步執行、可將停下來CPU內部暫存器顯示出來....功能很強價格很貴,MICE是全友做的ICE,有各種CPU的MICE,一開始一台要價1~20萬,那時期算是全友的全盛時期,MICE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跟後來做掃描器企業形象完全不同。

我自己做的模擬器比較像ISP,但完全沒有佔用系統資源,執行使用者程式時I/O腳位完全可以使用,不像ISP必須預留幾隻腳不能用。

建議到華邦先下載W78E516B技術資料來了解一下,只要將W78E516B搞清楚了功力一定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E--線上模擬器,功能比較強,可設定程式斷點、可單步執行、可將停下來CPU內部暫存器顯示出來....功能很強 ...

YSC大:
     感謝指導,我有空會去看看 W78E516B 這個IC的功能. 再繼續向你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E--線上模擬器,功能比較強,可設定程式斷點、可單步執行、可將停下來CPU內部暫存器顯示出來....功能很強 ...

YSC大:
    已經看過一遍還是不清楚,倒是了解 ATMEL的 ISP動作,想向您要 W78E516的線路圖和程式不知道方便否?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已經看過一遍還是不清楚,倒是了解 ATMEL的 ISP動作,想向您要 W78E516的線路圖和程式不知道方 ...

已回覆在消息裡,照現況看來,用89S52的ISP模式應該是最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回覆在消息裡,照現況看來,用89S52的ISP模式應該是最快的方式。

YSC大:
    感謝!! 手頭上有個 USB>>RS232 網路上有電路和程式 使用89C2051的資料,找時間做做玩具試看看!!
http://www.8052.com/users/AT89S52InSystemProg/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 手頭上有個 USB>>RS232 網路上有電路和程式 使用89C2051的資料,找時間做做玩具試看看! ...

嘿!您挖到這個不錯喔....有電路、有韌體、有軟體,
趕快下載存下來吧。

网友C:
挖~~做出這摸大的時間燈了阿.....

另外~~~模擬器..若不想這麼麻煩一值拔插
建議你自己做個轉接座用開關的方式切換

可切換到你的板子上~~或是切換到排線..可以直接接到燒錄器..
這樣一來..程式錯了..切可以把IC的腳位切換到燒錄器的排線那邊..
這樣就不用一值拔插了...

繼續忙我的治具....做了2個多月的治具終於快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做出這摸大的時間燈了阿.....

另外~~~模擬器..若不想這麼麻煩一值拔插

順興大:
      你的創意我有看沒有懂ㄋㄟ, 你的製具是瞎咪?趕快PO出來給大家分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興大:
      你的創意我有看沒有懂ㄋㄟ, 你的製具是瞎咪?趕快PO出來給大家分享吧!! ...

抱歉...商業機密..無法給大家看...
那幾台機具是世界大廠的產品維修用的..
所以無法給大家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CE--線上模擬器,功能比較強,可設定程式斷點、可單步執行、可將停下來CPU內部暫存器顯示出來....功能很強 ...

78E516B 還是傳統 40pin,
是用 W78C438BP debugger.pdf (151.65 KB, 下載次數: 52) 來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E516B 還是傳統 40pin,
是用 W78C438BP 來作嗎?

我確定是用W78E516B做的,線路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您挖到這個不錯喔....有電路、有韌體、有軟體,
趕快下載存下來吧。 ...

YSC大:
   這個電路我做好了,但是 無法燒錄,通訊正常 總是顯示出PROGRAMING FAILU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這個電路我做好了,但是 無法燒錄,通訊正常 總是顯示出PROGRAMING FAILURE!! ...

那顆89C2051有沒有燒程式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89C2051有沒有燒程式進去?

YSC大:
   應該有燒進去,因為 我把 RS232的TX RX 對調會產生異常. 進行燒錄 讀取的時候,LED會閃一下就SHOW出 燒錄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E516B 還是傳統 40pin,
是用 W78C438BP 來作嗎?

好複雜喔!! 功能應該更強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