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同30吋上電後亮橘燈(正常待機為紅燈,開機亮綠燈)

楼主(2011-12-21):
電源板換過了,確定不是電源板的問題
7809量測輸出為9V

网友A:
大同 V30CCBT ?
正好目前也是此機型頭痛中!
狀況是畫面雪花,橫亮線閃動,正在努力中......

网友:
以上如刪@@我記錯台了~抱歉~^^歹事

网友B:
檢查OSD按鍵是否有按不通、未按有阻抗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ledtv:大同30吋  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大同、 ????
主機板型號:

要吃魚~~自己去釣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314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OSD按鍵是否有按不通、未按有阻抗的情形

感謝狼大指導!

按鍵拆下量測都正常,接上主板後量測阻抗約15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確認STBY5V   12V正不正常  SWITH 3.3V是否有~~如果都有

查一下AD版  5V.3.3 1.7 1.8V是否正常 ...

請 j 大詳查…
此機種電源板…無待電壓及啟動腳…
也就是上110v市電,電源板只有輸出 5v及24v,也沒有12v

网友E:
拆掉按鍵排線.單用遙控測試是否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掉按鍵排線.單用遙控測試是否開機!

謝謝大大指導!

拆掉按鍵還是一樣!

抱歉沒說清楚!
現在是上電亮橘燈,沒法到待機的狀態!
此台正常待機為紅燈,開機後亮綠燈

网友F:
A/D板上3.3v/5v穩壓IC(各腳位補銲)輸出電壓穩定?旁邊穩壓電容測量或更新,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板上3.3v/5v穩壓IC(各腳位補銲)輸出電壓穩定?旁邊穩壓電容測量或更新,試試看。 ...

感謝大大指導!

疑似散熱片上方電路問題?

I039上電後 1:24V, 2:12V, 3:GND, 4:12V, 5:2.5V
有拆另一片正常主板:上電後只有第1腳有24V,其餘2.4.5腳電壓,需開機後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 V30CCBT ?
正好目前也是此機型頭痛中!
狀況是畫面雪花,橫亮線閃動,正在努力中...... ...

Sorry, 目前還在學習中, 幫不上忙......
我的也是V30CCBT

网友B: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SI-8120JD-TL.html

8120JD,12V 1.5A交換式降壓IC,第五腳為致能(ENABLE)/軟啟動(SOFT START),要拉低到0.5V才會輸出,若是輸出異常,請檢查第五腳控制及穩壓IC本體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20997/ALLEGRO/SI-8120JD-TL.html

8120JD,12V 1.5A交 ...

感謝狼大指導!

已更換8120JD,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G:
24c16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c16換掉

感謝大大指導!

更換全新24C16,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E:
老機器!改公板安全些!撐更久!

网友H:
程式跑掉了買一顆重燒就好,這應該是通病"順興有"而且有發實例, 可是左看右看沒看到人.難道跟我一樣潛下去,那我也繼續潛下去好了.大家88

网友A:
這張筆記是在維修過程中量測的記錄,參考一下,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式跑掉了買一顆重燒就好,這應該是通病"順興有"而且有發實例, 可是左看右看沒看到人.難道跟我一樣潛下去, ...

感謝大大指導!

請問是那一顆要重燒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機器!改公板安全些!撐更久!

已建議客人改公板,考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筆記是在維修過程中量測的記錄,參考一下,希望對你有幫助........

感謝wooden大!

我收下了,謝謝您!

网友:
把我圈紅圈處~這幾顆電容看有無容量 或廉波

网友:
此機本來就是橘燈待機開機才是綠燈(至少我家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