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轉帖】【大陸】OSRAM歐司朗10W+松下代工廠TCP

楼主(2011-12-21):
【轉帖】拆個【大陸】OSRAM歐司朗超值星10W2U的節能燈
【主要看 扼流線圈】【跟其他牌子 不一樣】
還有那個【三極管】【是JEF 牌子的】【感覺 有點小小的不耐電流】

這個牌子【台灣大潤發 有賣。。燈泡有點貴】》《

因為OSRAM的版本很多  如上圖所示   左圖1是老款虛標能效的包裝    左2是新款實標能效的包裝    是不是包裝盒的長短有區別啊 ?   左3是新款實標能效節能燈   左4是新款虛標能效節能燈  是不是燈的長度也不同啊?   左5是老款虛標能效產品的包裝

我們先拆一個新款的實標2級能效的暖白色10W超值星節能燈;我拆的這個是新款2級能效590流明的產品光效59lm/W  另外還有一個對應的日光色的是560流明 光效56lm/W   這兩個產品內部結構是一樣的

購買價格 17元  購貨地點 金潤發超市

拆開後可以看到  該節能燈一改以前燈管採用接觸的方式連接PCB  而是採用【新的繞接的方式】。將【燈管的4根連線連接到電子鎮流器的PCB上】  圖片:02.jpg

此節能燈的拆卸方法: 直接用指甲就可摳開   非常好拆

該節能燈採用了  不知名品牌的【JAFE 13001三極管】

益陽資江的【400V 2.7uF電解電容】   【扼流線圈採用EE13磁芯 3.2mH的線圈】 但是沒有浸漆

楼主:
第2款OSRAM【含有一些 水銀的省電燈泡】

=========
我們再拆一個虛標能效的OSRAM歐司朗超值星10W的2U節能燈。
日光色為475流明,能效47lm/W;  暖白色為500流明,能效50lm/W
包裝如下圖所示,該產品標稱2級能效,實際應當為3級能效:

下載 (43.79 KB)

网友:
  購買價格 17元  購貨地點 金潤發超市

這次我拆的是日光色6500K的產品

燈管採用OSRAM歐司朗傳統的接觸式的安裝方式,通過接觸的方式連接到了PCB上   該燈管用的是【液態水銀】,能夠晃悠出來 而非用的【環保的汞齊】

ps:咱bglmlm 推測【汞齊】==固態【水銀合金】==比較不會污染大地

此10W節能燈的【三極管】採用了深圳深愛【SI的13001  TO-92封裝的】
電解電容採用了益陽資江的【350V 2.2UF的產品】
【【扼流電感】採用了 EE13的產品】

該節能燈PCB的背面照片  做工倒是不錯  :

不過我們購買節能燈可不能單純因為做工而迷惑了雙眼,畢竟燈管更重要   高光效的燈管比優良的做工更重要 而且【【OSRAM的產品扼流電感都【沒有浸漆】,在潮濕環境上難免出現故障】  還有OSRAM產品採用了單隔直流電容   實際使用過程中 出現單端先老化的跡象  說明波形驅動不是很對稱 對燈管壽命有影嚮

該節能燈10W的採用了13001  用的有點太節約了  不知道低溫啓動特性如何 比如北方的朋友 冬天可以測試下   因為冬天燈管比較難啓動  不排除低溫啓動困難從而造成三極管冷爆  不過可能正是基於此考慮  所以OSRAM歐司朗超值星節能燈仍舊採用液態水銀  而非固態的汞齊   【【液態水銀對於燈管的啓動特性比汞齊稍好】】。因為扼流電感沒有浸漆,潮濕環境中扼流電感有擊穿的可能性!

所以建議在價格差不多的情況下  不要買這個3級能效的產品 不僅耗能高 節電效果差  而且液態水銀污染大  可以購買其他品牌能效更高的1級 2級產品 比如螢火蟲的   TCP強淩   宇中高虹等品牌的產品

ps:網友評論
節能燈即熒光燈,市售99%內含環境污染物——水銀,請註意:水銀的危害遠大於你節約的能源和減少的碳排放量

楼主:
我們再看一款比較好的  是TCP強淩的節能燈  先來個全家福的照片
ps:在大陸~【TCP強淩】【是panasonic 的代工廠商】

【A】【這樓放 兩個廠牌 比較大小    TCP強淩 vs panasonic】
【B】【扼流線圈】不一樣<-->在sony擴大機 或收音機 常看的到!!

依次為5W暖白色,光效60lm/W;8W暖白色,光效60lm/W;14W日光色,光效62lm/W;18W日光色,光效67lm/W;22W日光色,光效66lm/W;5-14W以內都是1級能效,18W和22W都是2級能效。

因為購買的是補貼產品  所以價格較低    5W 8W的價格為4元    11W 14W的4.3元    18W  22W的價格為5.4元

大家看是不是和松下的一糢一樣,連型號都一樣 只是在TCP的型號後加一個PANASONIC的縮寫P,說明松下的節能燈都是TCP給代工的:

這里我先拆個TCP強淩也就是松下22W的螺旋節能燈

該節能燈密封較緊   拆開的技巧是   先用手指甲摳開個縫隙   然後我用綁電線的塑料紮帶插入縫隙  然後從另一側用指甲摳燈的縫隙 使勁一摳就開了  就可以達到無損拆燈的目的

諧振電容】採用的【【聚丙烯CBB28  1250V的高壓電容】】

拆開後可以看到  【磁芯碩大】   測量了下 【高度和長度都和EE16A磁芯一樣】  但是【厚度增加了一倍】  屬於加厚的EE16磁芯   還採用了浸漆的工藝,防止了潮濕環境
中扼流電感擊穿的故障

三極管用的是【TO-126的華晶生產的3DD13003H6D】----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普通的13003  這個是一個集成了抗飽和電路的三極管  所以很多品牌的20W節能燈採用了13003還是TO-220封裝     而TCP強淩不僅【採用了TO-126封裝的13003 】【還是全密封無散熱孔的結構】 就是依靠這個有源抗飽和的13003達到高溫 低溫都能達到較好的開關性能  較低的損耗。

這個節能燈採用了益陽資江的【【400V/5.6UF】】的CD11GA-F10節能燈專用電容

節能燈背面的PCB 觸發二極管採用的貼片的

燈管的排氣管有一個亮晶晶的小珠子  那個是汞齊----比直接用水銀環保】】

22W的燈管 一端有【一個大泡泡】 這個是【故意做出的冷端】  為了提高光效做的  學名叫做冷端泡! 小功率的冷端是通過其他方法做的  所以沒有做冷端泡!

總結  TCP強淩節能燈光效很高  比常見的品牌光效都高  光衰非常小  點了很久幾乎和新的一樣 對比看不出來光衰
壽命也很長  為10000小時產品   採用了環保汞齊工藝    驅動電路採用了雙隔直流電容電路   波形對稱  對延長壽命有很大幫助   ! 還採用了浸漆的工藝,防止了潮濕環境中扼流電感擊穿的故障

補貼產品的價格很低  非常劃算
   不足之處就是購買較為困難   不得不去買沃爾瑪貼牌的產品  或者松下貼牌的產品    希望以後能進入國內的超市等零售渠道

  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款OSRAM【含有一些 水銀的省電燈泡】

=========

好像有些圖片貼不完全,顯示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