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碟中毒無法格式化

楼主(2011-12-21):
出現這樣畫面 都沒辦格是化~~~
真害~~~~~
有沒有 高手遇到過 有沒有解藥阿
試過 創見 線上格式化的 還殺不掉..毒殺掉資料

JetFlash Online Recovery

网友:
目錄變.EXE
這樣的話,該操作電腦應該以中標了吧....
隱藏檔選項還能開嗎...

PS我目前是裝這套來防,開機時就啟動,對岸的.....
小小的不會跟防毒衝(我是用norton)
只是對已中標的電腦是否有辦法解就不知道了

USBKiller3.1.part1.rar (1.39 MB)
USBKiller3.1.part2.rar (1.39 MB)
USBKiller3.1.part3.rar (31.86 KB)

网友:
這樣看來電腦也中標了,
進純dos下,把他給格式化看看。

楼主:
確定我的也重標囉....以還原.... XP....
有沒有比較好用的 防這種病毒的 程式阿

网友:
去XPE下刪看看!!!

网友:
所有後面帶exe的副檔名都改掉,就可以變成資料夾了,再用efix去殺一次。
如果一般系統動不了,用PE去改。久了沒碰,不知道這種病毒有沒有變種,印象中,只要改好就好了,很好解。

网友:
資料還要嗎?不要的話,就量產了吧!
要不然,只能用PE來試試看了!

网友:
實在不成的話, 用Production Tools 重新量產它吧.... 以前試過OK.

网友:
http://www.openfoundry.org/of/projects/906/download
試試看這軟體,我的朋友說不錯,兔費的

网友:
我有遇過,作法跟阿水大一樣,用XPE進去格式化!
不過我會把硬碟的排線拔掉,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