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個機車外殼的老問題?

楼主(2011-12-21):
機車舊了鎖外殼的螺絲孔都會斷裂,請問有什麼好辦法可以維修?我用黏的都撐不久,不管是AB膠或塑鋼土,現在都用雙螺絲孔的鐵片直接從外殼鑽洞鎖起來.

网友A:
哈!我有一次去機車行換機油,就是看店內的技師用你說的方法,用一個專用的鐵片鎖起來,真的會牢固,但是很難看,舊車還無所謂,新車應該沒人要這麼做才對,活像打補丁。

网友:
鐵片鎖的經不起拆裝幾次.
在下已經死心了.
期待有神人教學.

网友B:
雙螺絲孔的鐵片應該是正常做法
如不怕醜,也可用綁電線那種束線帶鐵絲綁起來,比較不怕生鏽,可以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螺絲孔的鐵片應該是正常做法
如不怕醜,也可用綁電線那種束線帶鐵絲綁起來,比較不怕生鏽,可以撐很久

喔喔!這方法好像不錯呢,不過維修要剪斷比較浪費錢,我鎖鐵片的孔已經變大螺絲變鬆鎖不緊,可以用您的方法再用同一個孔來綁緊,不然一直鑽孔就變洞洞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我有一次去機車行換機油,就是看店內的技師用你說的方法,用一個專用的鐵片鎖起來,真的會牢固,但是很 ...

我就是跟機車行老闆買的一個$1,我機車前面板螺絲孔已經全斷裂,現再直接在上面貼兩條透明膠帶,像布辣甲一樣還可以掀起來直接維修不用卸螺絲,不知道哪天會給我直接跳車離我而去.

网友C:
一般機車店都不會購買一種機器.他可以黏合塑膠類.
我車子霧燈腳斷掉.我去認識的汽車廠.他幫我用那機器黏合好後.超牢固.也用了有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機車店都不會購買一種機器.他可以黏合塑膠類.
我車子霧燈腳斷掉.我去認識的汽車廠.他幫我用那機器黏合 ...

蠻好奇的,是哪種機器?

网友:
有沒有試過,把車殼擦乾淨,用矽膠黏
我想,有些彈性,比較耐震.

网友:
在下現在用透明膠布貼.
就是大燈會暗一點,其他還好.

网友D:
有人試過用補土的方法嗎? 我看有一種東西叫做塑鋼土...但不知道合不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試過用補土的方法嗎? 我看有一種東西叫做塑鋼土...但不知道合不合用

塑鋼土接著力不強,要靠他自已的剛性來支撐,所以會弄成一包的形狀。
不如拿著斷掉的卡荀靠著原來斷掉的接面,拿烙鐵直接插下去那個斷面,左右都燒到接合,這樣會比較接近原來的情況。

网友E:
去找汽車鈑金廠,他們有專門的機器或是配合的廠商專門在補塑料零件的,
像是撞裂的保險桿,後照鏡等都是這樣補的....
補完和新的一樣,漆上去後更是看不出來有補過.....
而且還是很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找汽車鈑金廠,他們有專門的機器或是配合的廠商專門在補塑料零件的,
像是撞裂的保險桿,後照鏡等都是這樣補 ...

這對於低價的摩托車~會不會是一大筆花費??
((汽車的保險桿動不動就上千~這方式應該會比較划算))

一般國產摩托車~網路上很多"副廠"車殼可以選擇
不過密合度必定比原廠差~不過車騎多年後~~我想車殼老早就很多公差存在
所以如果是我~就會選副廠殼來裝
當然不再乎外觀~~當然可以像W大大~~使用補丁跟鐵片捕一補也不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對於低價的摩托車~會不會是一大筆花費??
((汽車的保險桿動不動就上千~這方式應該會比較划算))

印象中幾百元而已....沒超過500.....
因為我好幾年前去補過一次.....
去補的原因.....我的DT125已經買不到車殼了.....連副廠的都沒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幾百元而已....沒超過500.....
因為我好幾年前去補過一次.....
去補的原因.....我的DT125已經買不 ...

哇~大大有台灣經典好車 DT125

請問~~這樣的店是不是在中南部??

网友:
壓克力膠可以試試看~~它會[溶解][軟化]某些塑膠類的東西然後再重新硬化,不過不確定機車殼可不可以用?(但這東西有毒,一定要在通風處使用且切勿沾到皮膚,一瓶約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大大有台灣經典好車 DT125

請問~~這樣的店是不是在中南部??

我那時是在台北濱江街那附近補的.....
照理說中南部的鈑金廠應該也有,不然中南部怎麼修補保險桿???

小弟我窮苦人家...買不起新車,所以車都是一修再修,能騎就好....
我家有3輛車+2輛摩托車....車齡加起來應該破百歲了....
之前有發過文貼過照片,想看的話要找一下....

网友G(2012-02-09):
我在機車行看到的一種方法提供給個位大大試試,就是用很細的木削粉加快乾,先將斷掉的地方連接在一起,再將木削粉包住四周在點上快乾就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機車行看到的一種方法提供給個位大大試試,就是用很細的木削粉加快乾,先將斷掉的地方連接在一起,再將木 ...

感覺像水泥的用法,那把木屑換成沙或其他材料會不會更牢固?黏接面用刀片劃花一點不就更好?好像很不錯的方法呢.
近兩個月修車花了快6千,上禮拜排氣管也裂開,我記得上次換排氣管好像要幾千?不過這次裂開我才發現原來排氣管好像有兩層,我是外層裂開所以沒出現很大聲的噪音,不過遇到路面坑洞裂開的外層會撞擊內層發出金屬撞擊聲,本來想拿去焊接看看(焊一次$100)後來想想還是換新的比較實在,去三陽官網提供的正廠零件店結果休息,等星期三放假在去買排氣管和座椅一次全換掉,沒碰過排氣管大概要怎麼拆裝呢?

网友:
排氣管破了的話…就去氬焊呀…我上次去弄…一百元…
只是先前自已要去銹,焊完再自已噴耐熱漆就好了…
看起來就很新囉…

网友:
19樓大大建議的方式是改裝空力套件店家常用的方法
我是直接衛生紙包覆+快乾
給你參考看看
我貼光陽三冠王125排氣管拆裝圖給你看
紅色圈圈螺絲拆掉排氣管就可以拆下

网友:
前陣子,機車排氣管被撞斷了,也是自己去買副廠來換,材料$700,原廠的好像要2~3千.

网友(2012-03-17):
其實......有更簡單 更便宜的做法

主原料: 快乾一瓶 +媒介 (菸屁股或洗衣粉或衛生紙)個人偏愛菸屁股

把要黏的東西擦乾淨 再把媒介附著在被黏物的不明顯處 在點上快乾

過一下子等快乾乾了 你的面板也就OK了 這幾天有空我再丟教學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