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補圖] Compaq Presario X1000 過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1-12-21):
小弟手邊有台Compaq Presario X1000
可以過電
但是並沒有充電指示燈
我有把機殼拆開並測量過電壓
有一個MOS電壓似乎怪怪的
其他的電容、電阻、貼片電容、IC都量不到電壓
唯獨那個MOS有電壓 還蠻高的 (靠近充電的插座)
上排序號 4407
下排序號 8E3E2C

請各位指點一下是要像好奇大直接挖掉不用補
還是換一個新的?

SMD電容生鏽圖

PDF拆解說明

网友A:
目前是開機沒畫面嗎?
這台的顯卡容易壞不好修
電池端的4407預測是充電迴路有短路嗎?

跟不能開機似乎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開機沒畫面嗎?
這台的顯卡容易壞不好修
電池端的4407預測是充電迴路有短路嗎?

不是開機沒畫面喔
是完全不能開機 (電池半年沒充電+充不進去)
用電表量過內部各零件的電壓
只有那個IC有過電,但是電壓異常飆高
是要挖掉還是再補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圖http://bbs.pigoo.com/thread-13639-1-1.html

這台是COMPAQ X1000的筆電
不是HP X1000喔
雖然兩家公司合併了
但是兩種機型不一樣喔~

楼主:
ayu05202003大大
您好
我那台X1000不是沒畫面喔
是因為沒電所以不能開機
您說的充電迴路有短路
應該是有短路喔 電壓還蠻高的
請問是要換一個新的還是拆掉就好?
我有問過電腦工程師
他說那顆IC因該是燒掉了,導致不能過電

网友B:
電壓本來就會高,因為從變壓器進來,會有十幾V。

不要依樣畫葫蘆什麼挖掉,挖掉,那是因為不太想去找電容來裝上去,但是,這是MOS,是用來控制電源進來,那挖掉了,等於是開路了,那整個板子哪來還會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本來就會高,因為從變壓器進來,會有十幾V。

不要依樣畫葫蘆什麼挖掉,挖掉,那是因為不太想去找電容 ...

那請問要從哪裡下手呢?
我只會搞桌上型,這是我第一次碰筆電的主機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請問要從哪裡下手呢?
我只會搞桌上型,這是我第一次碰筆電的主機板

無電源,我們知道,一定要先從電源進來開始抓起,ling751am大您已經看到那顆MOS了,若能夠嘗試把附近的電路先釐清,那就有頭緒繼續搞下去。

网友C:
拆機~量一下大電感是否有待機電壓3v和5v
還有power sw也要有3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機~量一下大電感是否有待機電壓3v和5v
還有power sw也要有3v的電壓

感謝大大回覆
但是電感長怎樣?
如何測量呢?
待機電源 沒有量到
只有電源進來第一顆MOS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電源,我們知道,一定要先從電源進來開始抓起,ling751am大您已經看到那顆MOS了,若能夠嘗試把附近的電 ...

回復大大
那顆MOS附近的都沒有電壓
昨天已經想辦法把機殼整個拆開
看見CPU附近有個貼片式電容的腳生鏽了,那有關係嗎?

网友D:
電感有導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感有導通就好了.....

貼片電容腳生鏽會影響到嗎?
我有看到某顆貼片電容有生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貼片電容腳生鏽會影響到嗎?
我有看到某顆貼片電容有生鏽

沒看過SMD電容生銹的,你可以嘗試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過SMD電容生銹的,你可以嘗試清除...

那是在CPU下方的一顆黑色SMD電容
兩邊的腳有銹, 要用什麼方法清除? 接點復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在CPU下方的一顆黑色SMD電容
兩邊的腳有銹, 要用什麼方法清除? 接點復活? ...

拍張照片確認一下.......

黑色?...鉭電容?

网友:
應該是CPU供電平流電容吧? 少了一顆不礙事的, 最壞狀況把它給拆了......

除非這電容是短路了, 不然應該不會影響開機和充電迴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張照片確認一下.......

黑色?...鉭電容?

大大抱歉
光線太暗我看不太清楚
那顆沒生銹
但是電源附近有一顆咖啡色的貼片電容生鏽了 (這次有開燈,看得很清楚)
照片會補在上方

网友:
應該不是生鏽......SMD MLCC久了就會這樣

楼主:
我看過所有的電容和電阻還有MOS了
並沒有燒毀
該如何下手?

楼主:
如果只有那顆MOS有過電,是不是要沿著線路往下找問題?

网友E:
光線太暗了看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線太暗了看太清楚

抱歉
忘了開閃光燈
下次拍圖時會注意!

楼主:
帖子快沉了
大家幫幫我阿
哪裡出問題了?
我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快沉了
大家幫幫我阿
哪裡出問題了?

先確定待機電壓3v 5v
開機開關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待機電壓3v 5v
開機開關有電嗎?

無待機電壓
過了那顆MOS的電都量不到了
開機開關沒電

网友:
查主機板短路或1632週邊線路
電確定有進去嗎?
b++出來了沒

楼主:
1632在哪裡? 請大大指點
我很確定這塊主機板已短路
什麼B++?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2在哪裡? 請大大指點
我很確定這塊主機板已短路
什麼B++?

既然短路那就不用考慮電源
先把短路的地方找出來再說
有電表應該就可以搞定暫時不用看圖
論壇上的圖應該跟你的主機板一樣

哪裡短路?

楼主:
論壇上那張圖是新的MINI X1000
我這是老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2在哪裡? 請大大指點
我很確定這塊主機板已短路
什麼B++?

這是網路上別家論壇的發文...可以參考參考
該內容為其論壇所有,非本人原創,特此聲明~~

(這個論壇很久沒去看了,他們好像把筆電的區塊收掉了..是嗎)

网友:
自己查短路吧!該量測的要量測,嘗試分析看看,一些條件、結果,能夠正確告訴人,才有人能夠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論壇上那張圖是新的MINI X1000
我這是老型的

請問你的板號是多少?

网友:
先換險卡....或許才知到有沒有其它問題

楼主:
板號因為機殼打不開,所以看不到,不過我有空會把機殼暴力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號因為機殼打不開,所以看不到,不過我有空會把機殼暴力拆解

圖應該是這個沒錯 http://bbs.pigoo.com/thread-13639-1-1.html
沒對板號怎麼知道不是?
拿你另外一台來比對就知道了

別放棄有問題繼續問
祝你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號因為機殼打不開,所以看不到,不過我有空會把機殼暴力拆解

....殼沒開要怎麼修~~隔空抓藥嗎??

機板~~看到後~找大電感~打對地阻值~
看有沒有短路~一般阻值都在500~600
顯晶附近的電感阻值會低一點~~

楼主:
感謝水大的回覆
我會盡量把機殼拉開

网友F(2012-02-08):
最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上電然後放一下子!!
然後將電源拔出~用你的金手指去觸碰電子零件(如IC~MOS~等等)
看看是否有高溫發燒的短路現象!! 先從簡單的地方下手!!
不然拆東拆西可能會走更多冤枉路唷!!
還有筆電的基本電路教學找一找看一下!!
哪邊供電~哪邊進~哪邊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上電然後放一下子!!
然後將電源拔出~用你的金手指去觸碰電子零件(如IC~MOS~等等)
看看 ...

我會測試的,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測試的,謝謝你的建議

我也是曾經走過冤枉路的~@@
原本很簡單的事情搞得超複雜的~
甚至要花更多的零件費用來修復它!!
短路的電源線路比較好查!! 也比較好修!!
那邊燙手~三用電錶電壓會跳動!!
都可以比較好上手!!
不要一下子就往晶片下手!!  不然就會跟我一樣一堆廢板了~"~
而且盡量描述清楚些!! 例如MOS 三端電壓~ 充電座的各腳電壓等等!!
我想板上厲害的高手一定會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