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PSU裡的零件是單純的水泥電阻嗎? 規格怎麼看?

楼主(2011-12-21):
上面寫著:
  A23D UMI
  22ΩJ   K7
      130˚C

市面上找不到一樣的, 要怎麼取代呢?
先謝謝各位前輩啦!!!

网友:
參考下面文章 !!

溫度保險絲水泥電阻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47-1-1.html

水泥電阻詢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3352-1-1.html

楼主:
感謝! 快來去看看.
看了還是不懂啊!

請問是要用幾 W 或幾 A 來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快來去看看.
看了還是不懂啊!

這個網站你參考看看 !!!

http://www.futaba.com.tw/Chinese/P15.htm

使用在哪裡使用的電壓是多少 ?? 你知道嗎 ??

楼主:
110Vac 整流後正極接TRIAC T1, T2接MOS drain, 這零件兩顆並聯跨接TRIAC的 T1與T2.
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ac 整流後正極接TRIAC T1, T2接MOS drain, 這零件兩顆並聯跨接TRIAC的 T1與T2.
感謝回覆! ...

可能是
額定 230V
室溫25度C下
2W 10A 130度 22+-5%歐姆
水泥繞線溫度保險絲

楼主:
感謝回覆
2W 10A 怎麼看出來的? 再請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2W 10A 怎麼看出來的? 再請教一下!!

由下表推測,不過再細看可能是額定電流2A不是10A

楼主:
大大真是神人, 給一個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ac 整流後正極接TRIAC T1, T2接MOS drain, 這零件兩顆並聯跨接TRIAC的 T1與T2.
感謝回覆! ...

溫度保險絲應是串接在供電線路上,才能在過電流時提供斷路保護.
必需要知道要限制的電流值才能選用.

另外溫度保險絲並接在Trica上,是不能斷開電流,如何提供過電流保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ac 整流後正極接TRIAC T1, T2接MOS drain, 這零件兩顆並聯跨接TRIAC的 T1與T2.
感謝回覆! ...

你上個圖片 , 或畫一下電路吧 !!!

另外 規格 A23D 指的應該是長度 !!

總長度 : 23mm 你可以量看看 !!!

楼主:
3Q! 電路板還給人家了,沒辦法畫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