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ZX2000 零件詢問

楼主(2011-12-21):
一台留存超過20年的三用電表 ZX2000,12 ACA 可能是在以前的某天錯誤使用而未察覺故障,這幾天拿來裝備保養時才發現 12 ACA檔位不能用,檢查之後發現是這顆線圈的初級圈斷線,這有點麻煩,一個線圈不過與一元硬幣相同大小,卻可能面臨找不到零件的困境,請問大大們,這顆線圈我該怎樣尋求?
依照圖上顯示的部位是左下角的 T 線圈,應該是將12A以下的待測電流經線圈分流到電錶電路裡顯示電流量用,對這類零件有研究的大大,能否請指導該怎樣尋求這個線圈。 有可能訂製嗎?

网友A:
您要有知道那有在繞變壓器.他就能幫你再繞一個喔.
這台電表不錯喔.狼大也有這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有知道那有在繞變壓器.他就能幫你再繞一個喔.
這台電表不錯喔.狼大也有這牌子的. ...

台北洛陽街是有變壓器店,小東西不知道是否會接?

网友:
應該會吧~~

不幫您的話您就跟他說老子有的是錢.你開價

网友:
應該會接,只是繞這個小變器的價格你是否能接受而已。

网友:
買個收音機輸出用的, 再改改其他零件, 可行嗎?

网友B:
這是一顆"電流互感器"
就算你想訂製,也必須知道一 二次側的圈數
建議
先把外圈的膠布小心的拆開,看是否能找到斷掉的線頭
一次側是大電流,漆包線會比較粗,較不容易斷, 且圈數較少
二次側是感應電壓的,圈數較多,且漆包現較細
不曉得你斷的部位是在哪?

貼圖的互感器是用矽鋼片
所以適用於低頻

网友:
自己修比較快!!線圈應該不會太麻煩!! 可能断在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一顆"電流互感器"
就算你想訂製,也必須知道一 二次側的圈數
建議

回復雄爸:
線是斷在一次測端,記得是在一次過大電流跑過之後就故障。本也是想說拆開看看是否能找到斷線的地方,但也因為線圈差不多一塊錢硬幣小,施工較不易。後來就想問問大家這麼小,不知店家願意接受訂做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雄爸:
線是斷在一次測端,記得是在一次過大電流跑過之後就故障。本也是想說拆開看看是否能找到斷線 ...

那你能否看得出來
一次測的線圈,是在外圈還是在內圈
如果是在外圈,自行處理的可能性較大
因為12A所用的漆包線不算細
只要拆除矽鋼片,更換相同之漆包線即可
如果是在內圈,就必須先把外圈,小心拆除
訂製不是不可行,而是單價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復雄爸:
線是斷在一次測端,記得是在一次過大電流跑過之後就故障。本也是想說拆開看看是否能找到斷線 ...

JIMPO大.拿給訂製變壓器場商他們應該會反向工程幫你算圈數.再繞一個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PO大.拿給訂製變壓器場商他們應該會反向工程幫你算圈數.再繞一個給您

看來依樣重繞一顆變壓器是可以試試看,我只是擔心東西太小不接件,3~5百塊內都可以接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