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電的插頭 !!!

楼主(2011-12-22):
人往往太過自信 , 而忽略了一些該注意的事情 , 意外事件也會因此而發生 , 這是一則真實的故事 !!
事情是發生在 , 某一職訓中心的電機老師的身上 , 現在我們來看看整個事故發生的原由 !!

某日 上電工配線 , 所有學員戰戰兢兢 , 要完成配線任務 , 就在這時電工老師突然有事 , 臨時走開交待班
長 , 稍為注意一下學員的安全 !

老師先行去處理一件事 , 大約過了半小時 , 開始有學員陸續完成了配線 , 進入了實際送電測試 !!
這時候問題來了 , 有學員發現並沒有電源進來 , 於是去找了班長 , 但班長也不知道電源控制開關在何處 , 想
了想還是去找老師來吧 !!

現場學員越來越多人完成配線 , 也發現主電源並未進來 , 有人等待著 , 有人開始急躁 , 就自做聰明拿了兩條
電線 , 直接接在牆上的插座 !!

開始測試起來 , 這時老師匆匆忙忙的從外面進來 , 知道大家正在等待電源 , 老師往控制箱後面 , 地上有一個
插頭 , 伸手一把捉起插頭 , 瞬間就聽到老師一聲慘叫 , 立即失去意識 , 大家無不驚慌 , 不知所措 !!

班長見狀立即跑去 , 找隔壁班正在上課的老師 , (一樣是教電機的)那老師一聽出狀況 , 立即趕過來 , 看見手握電線人倒地 , 立即扯掉手上的電線 , 並立即施以 CPR 急救 , 同時打電話叫救護車 , 那老師經過一番搶救 , 總算恢復了心跳及呼吸 , 不過還是要送醫院觀察 , 是否有心律不整等後遺症 !!

网友:
用電真的要很小心

网友:
艾照步來......

网友:
要是咱那個年代。。。那位學生。。。如果是在學校!!
應該 會被記過【兩大過 兩小過】+留校察看!!
因為他是罪魁禍首。。。差點造成一條人命!!

网友A:
由此看來電流應該有經過心臟.可能是右手拿插頭.左手又碰觸導電體.
當要插插頭時最好以一手上電.另一手要安份點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此看來電流應該有經過心臟.可能是右手拿插頭.左手又碰觸導電體.
當要插插頭時最好以一手上電.另一手要安 ...

不是要插插座的時侯電到哦 !!!

你仔細看一下內文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插插座的時侯電到哦 !!!

你仔細看一下內文 !!

對阿我知道ㄚ,我的意思是只要碰有電都要以一手.另一手要乖乖不要亂摸n_067|
您老師應該另一手有扶著控製箱或其他吧

楼主:
其實我寫這篇是要告訴大家 !! 不要以為 [插頭不會有電] , 只有插座才會有電 !!!

只要是從事跟電有關的 , 都不應輕忽安全性 !!!! 隨時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 才不會遺憾終身 !!!!

网友B:
人往往太過自信 , 而忽略了一些該注意的事情 。。。。
老師往控制箱後面 , 地上有一個
插頭 , 伸手一把捉起插頭 , 瞬間就聽到老師一聲慘叫 , 立即失去意識 , 大家無不驚慌 , 不知所措
!!

這段內容 有點瑕疵!!

應該是 老師往控制箱後面【走去】 , 【帶上 粗棉手套】~謹慎的打開電源!! 過了【30秒~1分鐘】以後。。把【 粗棉手套】取下!!
此時~  看到地上有【一個插頭】後面接著的線。。。不知道綿延到那裡去!!伸手一把捉起插頭 , 瞬間就聽到老師一聲慘叫 , 立即失去意識 , 大家無不驚慌 , 不知所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段內容 有點瑕疵!!

[有點瑕疵] 請明說 !!

願接受批評指教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點瑕疵] 請明說 !!

願接受批評指教 !!!

就是 【A】他先開電源。。還是先摸插頭

【B】還有 他是電機科老師【開控制箱;也就是 總電源的時候】。。有沒有戴【絕緣的手套】??
文章沒有 說清楚!!

ps:其他就是 老師爲什麽。。【A】【開完電源】。。。要先去  【赤手】摸 插頭。。。。??而不是講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A】他先開電源。。還是先摸插頭
【B】還有 他是老師【開控制箱;也就是 總電源的時候】。。有沒 ...

這個跟 先開電源 還是摸插頭 應該沒什麼關係 !!

沒有所謂的總開關 !!! 就是他手上拿的插頭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跟 先開電源 還是摸插頭 應該沒什麼關係 !!

沒有所謂的總開關 !!! 就是他手上拿的插頭 !!!

瞭解。。。咱沒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瞭解。。。咱沒有問題了!!

這才是我發這篇的重點 !!!

网友:
會電死的都老師傅.........

网友C:
...遇到不懂電的迴路...還說有瑕疵??
內文很清楚的指出...
有學生自作聰明把電插上牆壁上的插座
由於這電有經過測試用的總電源迴路..
而老師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誤觸了那條未送電的插頭.
而未送電的插頭..因為學生自作聰明的讓測試用迴路送電進去.
才引發這危險的事情...
要是連電的迴路都不懂..請不要說這篇文章有問題..
這樣以後也沒人好心PO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不懂電的迴路...還說有瑕疵??
內文很清楚的指出...
有學生自作聰明把電插上牆壁上的插座

沒關係啦 !!
仔細看過幾遍就會懂了 !!!

呵!! ~~ 呵 !! ~~ 呵 !!!

网友D:
讓我想起好像在痞酷有看到一篇老師傅被冰箱還是壓縮機炸到,是的重點還是小心小心再小心,這是以前高職的教官對我們常講的一句話,不過是要我們放學小心交通事故...話說插頭電人這個實再無法小心,總不能每次都戴絕緣手套再插插頭吧?高職的老師倒是教我們試電要用手背才不會像這篇的老師一樣造成握緊電線,還有老師好像是說不要讓左手被電因為心臟在左邊,這又讓我想起畢業去當兵時(我當海軍),船靠岸要街岸電,老兵不想死都要菜鳥去接電,我去接的時候都直接空手把纜線鎖上去,現再想想運氣算不錯如果像這位老師一樣我想我一定被電死,因為好像是220v的而且常常下雨天在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讓我想起好像在痞酷有看到一篇老師傅被冰箱還是壓縮機炸到,是的重點還是小心小心再小心,這是以前高職的教官 ...

確實插頭帶電 , 是很難預防 , 因為很難到這個問題 !! 所以接觸有關電的東西 , 不管你是否習以為常 , 也不
能就大意行事 !!! 還是要小心謹慎 !! 因為有些事情是沒辦法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