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V30CCBT 畫面雪花 亮線閃動<已完修>

楼主(2011-12-22):
廠牌:大同
型號:V30CCBT
故障狀況:
1.畫面有雪花,有亮線閃動,有點類似油畫,換了電源板的電容後狀況有改善
2.此台先前有維修過,AD 板上有換了幾顆電容
3.電源板電容爆漿,已更換電容
4.連接色差、AV、D-SUB 三種訊源,畫面狀況都一樣
5.手壓 AD 板晶片,並無改變畫面狀況
請教這種故障狀況是在 AD  或 T-CON 呢?

無訊號時的畫面

螢幕上方的亮線會閃動

先前修過所換的電容

t-con

排線用無水酒精清過

网友A:
子畫面的情況呢....

楼主:
子畫面閃動的更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子畫面閃動的更厲害

個人意見…AD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畫面的情況呢....

子畫面閃爍的更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AD板 !

AD 板確實有被修過,一直在想是不是被換過的電容在作怪?
但量電壓又都正常...........

网友C:
單量電壓不一定準,因為電容失效是漣波增大,導致後端電路受干擾,最好可以用示波器看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換掉

网友D:
雪花應該是...電容C199.C198 容量不足.22UF  25V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量電壓不一定準,因為電容失效是漣波增大,導致後端電路受干擾,最好可以用示波器看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 ...

謝謝狼大的提醒,我也認為用數位表和指針表都量不出異狀時,還是要用示波器來觀測最準確了....
ok 準備用示波器測試再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花應該是...電容C199.C198 容量不足.22UF  25V  試試看吧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訊

C198,C199 應是 1015/1117S 的濾波電容,這兩隻有被換過
有對照到 lcdtv 君的圖面上像是電解電容,

网友:
機子老了!外加設計不良!
AD版左半邊的   C     努力多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訊

C198,C199 應是 1015/1117S 的濾波電容,這兩隻有被換過

如果有預算,小弟還是建議板大"換公板" !
可能錢賺的比較少,但較無二修之慮 ,畫面也漂亮 !

楼主:
感謝幾位熱心的大大提供寶貴的意見,終於將它搞定了.............
底下是用示波器觀測1117的輸入和輸出端平滑電容的漣波,前一張電源off,後一張是on,兩者的漣波差異,
最關鍵是1015/1117s 這隻穩壓的輸出腳會有抖動的情形,抖動時畫面的亮線閃動特別多
圖片多,各位就耐心的看了,並請多指正........

楼主:
C198,C199 更換100uf/16V 後漣波改進情形,開機畫面一看閃動的亮線不再出現了!
既然這些換過的電容不可靠,乾脆全部換掉,找不到相同的規格全部以100uf/16v代換,
換後畫面清析不再抖動,完修熱機,喝咖啡去!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C198,C199 更換100uf/16V 後漣波改進情形,開機畫面一看閃動的亮線不再出現了!
既然這些換過的電容不可靠 ...

給您一個 " 讚  " !

网友(2012-03-13):
恭喜大大修復!!原來是這各問題!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 原來是 "不良"的電容在作怪) ~~~~~

网友:
又是電容的問題,完成真是高興,也感染你的高興。

网友(2012-05-30):
引用 楼主:
C198,C199 更換100uf/16V 後漣波改進情形,開機畫面一看閃動的亮線不再出現了!
既然這些換過的電容不可靠 ...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又是一次成功的維修...

网友:
細心加耐心的完美傑作~
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