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聯誠視訊ARCHTEX AR37T1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高壓板NG篇

楼主(2011-12-22):
聯誠視訊ARCHTEX AR37T10液晶電視新的故障現象開始陸續發生了:
啟動電源後電源指示燈亮綠燈,但是背光啟動後瞬間熄滅,變成有聲無影了。

1.TV型號:AR37T10

2.首先檢查高壓板-->量測高壓變壓器線圈阻抗(比較法)大部分為2.2KΩ(正常)
T3高壓變壓器第一組線圈阻抗2.2KΩ(OK)

T3高壓變壓器第二組線圈阻抗2.4KΩ(NG)

3.16燈高壓板型號,剛好有一片庫存新板直接換上,舊板留著拆料用(結果3天後就用到一顆了,老同事的TV)。

4.電源板穩壓濾波電容全數更新日系電容*15顆、背板補銲,提升系統穩定性。

5.A/D板為聯誠換修過(版本為VER4.0較第一代VER3.1版稍做改良),也過一~二年了主要電容更新日系電容*15顆,以提升訊號處理穩定性。

6.OSD控制按鍵全數氧化阻抗太高-->更新*7顆。
7.機板配置

8.完修測試

网友A:
WET大這樣換下去!!我看等燈管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這樣換下去!!我看等燈管壞吧~~~

還沒等到電視燈管壞的n_116|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給WET大修過根本就不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