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烙鐵的溫度設定心得簡介

楼主(2011-12-22):
一般烙鐵在單層電路板工作時,只要接點不大,有鉛錫約250度就可以工作了,但是因為焊點有大有小,所以一般我們會開高一點點,以適應大小不同的焊點。以上述條件來說,如果是用無鉛錫測一般會從300度開始,為適應大小不同的焊點,大約會開到350度。
當然以上的數據是參考用,實際上在使用我們有可能有鉛錫就開到350或以上,無鉛錫就開到400度或以上都有可能,尤其是同時又遇到多層板。

我舉個例子大家想一下,我聽說光陽豪邁125在最好的狀態可以摧到100公里,哈雷機車也可以摧到100公里,但是讓它們都以時速100公里跑的話,我想不用多久豪邁125就有可能得進廠了,但是哈雷應該還好好沒事。
哈雷機車比較豪邁好只是其中一點,因為哈雷的引擎CC數大,它要跑100公里就好像吃飯一樣容易,但是豪邁的引擎要跑100公里卻幾乎是用盡全身力量才能達到,所以豪邁125會不久就進廠就可而知了。

這裡的朋友越來越多使用恆溫烙鐵,我也曾跟大家說過,恆溫烙鐵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焊軟排線,如果只是拿來拆焊,用兩段式烙鐵有可能還比它好用。為什麼?因為大家在買的恆溫烙鐵幾乎都是60W的,大陸的東西雖然便宜,但是它的品質其實無法跟世界知名大廠的品質相提並論,如果大家要長時間開這麼高的溫度工作,表示你應該是職業級的了,你首要選擇應該要選用世界知名大廠的產品,如果經濟不允許,那應該購買更高W數的烙鐵才對,例如用100W的恆溫烙鐵開400度工作就如哈雷機車跑時速100公里,它幾乎是輕鬆自在,但是用60W開400度工作它可就如豪邁125跑時速100公里,就算機器你改良內部散熱,發熱芯及烙鐵頭也受不了這等長期高溫摧殘而提早報銷。
那兩段式烙鐵呢?它平常是20~30W左右,如果你按了第二段開關,它會瞬間提升到150W,放掉該開關後,它又回復到20~30W,所以當然很好用,只是不能恆溫。

有位朋友發短消息提要他換發熱芯好幾次了,我想他的問題也離不開上面我所說的,簡單說就是能用較低溫焊接的,就不要調太高溫,這是保護發熱芯及烙鐵頭的不二法門,以上小小心得給大家參考。

网友:
便宜的烙鐵溫度還是不要開太高。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30-1-1.html

準備來弄一台經典的 Hakko 936 了~~

网友:
雖然我是新手,但是溫度的掌控真的是滿重要的!
感謝WISH,學習了!

网友A:
感謝w大解惑,這樣是不是用Hakko 936處於高溫時,較不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w大解惑,這樣是不是用Hakko 936處於高溫時,較不易故障?

應該說是HAKKO的品質較好,比較耐的住高溫,但是如果你要長時間高溫工作,你應該要買較大功率的烙鐵。

网友:
還在用60W普通烙鐵的飄過.... (窮啊)

网友:
另外,如果是遇到主機板上散熱電路較大的元件,
在解焊,補焊,焊接元件上,
不知道各位先進,有沒有什麼妙招,
烙鐵溫度調高,是必殺技嗎?

我看過有二支烙鐵一起當筷子用的方法,真的很妙!

网友:
我有goot tq-95 與 hakko 984,這兩支一起合作還沒有遇過辦不到的事。
而,我也從沒去按過那顆加速鍵(怕弄壞),使用上都還好。還沒遇到非用加速鍵的情況。
往POWER最大塊的銲鍚加點焊油弄下去,也沒去按加速鍵,多弄幾次也吸得乾乾淨淨的。不過有時候要等幾秒回溫一下。

當然,烙鐵頭的形狀也會深深影響烙鐵的加工能力與工作方法。烙鐵頭也很重要。

我只能說,品質好的烙鐵真的很好用。
(或許有人會想,平平都是20W,為什麼日製會比較好用!?我想,應該是差在材料與設計的功力吧!!)

网友:
是我發短消息w老大的,每每用沒幾次就故障,
而且只有大焊點開高溫,開400度使用不超過15分,
結果就這樣掛了。
今天又把放好久的goot tq-95拿出來用,
可能溫控的用久了,
若有中樂透的話,再去敗一台名牌的。

楼主:
我目前工作室在用的是AT204Dr

這台是80W,溫度調整雖然是用VR調整的,但是它可以設定三組溫度,這台我經常350度長時間在操,偶爾400度以上,從來沒壞過。這台比較特殊的是它的烙鐵頭跟加熱芯是在一起的,也就是一起換,不過我從來沒換過。
我也對下面這台有興趣。

這台AT315D是150W,不知道有幾個人對它有興趣,或許可以來團購一下。

网友B:
你們的烙鐵會不會買太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的烙鐵會不會買太多了啊!!!??

噓!小聲一點,被烏骨雞學姐聽到我就沒得買了。

网友:
pro級的跟poor級的差別
口袋不爭氣 中樂透 一定要來當電子工具斑馬

网友:
兩台看起都好優啊~~~
也許可以來個團購,不知價位如何?

网友:
大概是這樣用.....

一邊喝茶一邊修時...一支烙鐵當電湯匙用

网友:
W 大有涉嫌 機車廣告 之嫌  !!!

那我可以用 豪邁的錢 買到哈雷機車嗎 ???

网友:
w大你應該可以考慮用weller的鉻鐵了,雖說價格比較貴,剛買時心會痛,但是只要你開始用你真的會覺得爽,一定比大陸貨耐操,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