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店專用保溫箱異常

楼主(2011-12-22):
就是這個好多好多早餐店都會放的保溫箱
狀況是:
例如我調整到1
加熱不到一分鐘就斷電(原本以為是正常  但是斷電後就不會在自動啟動)
然後再往上調整到2又通電  差不多的時間又斷電....

這是選轉按鈕內部的構造
選轉開啟時好像有彈簧片會接觸  加熱後很快就跳脫

請教網上的各位大大  這顆元件是捨麼功能呢?

网友:
那是自復式溫度保險絲,顧名思義就是超過上面指定的溫度時就會跳脫,等冷卻後又自動回復的保險絲。

网友:
冷卻後 用電錶 量 一量 溫控開關 是否可通電?

网友A:
應該到了設定溫度後跳脫(不加熱),等降溫了涼了閉合再加熱.......

你要確認溫度開關功能是否正常.....因此他冷的時候應該兩端導通

另外你也要檢查旋轉開關功能是否正常......最後給我一罐牛奶

网友B:
那是溫度保險絲跳脫後要手動回復
那科換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到了設定溫度後跳脫(不加熱),等降溫了涼了閉合再加熱.......

你要確認溫度開關功能是否正常.....因此 ...

感謝 a471大哥提點
如果早餐店是我開的一定先給你一罐國農鮮奶

网友C:
那是溫度保險絲,超過額定溫度後它會跳脫,但是冷卻後他並不會自動復歸,必須手動恢復
它上面有一顆黑色凸起的塑膠,當跳脫時按下這一顆就可以恢復通電了
我到覺得是溫度設定的雙金屬溫度開關壞了,因為你說跳脫後溫度設定高一點它又會恢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溫度保險絲跳脫後要手動回復
那科換調就OK

感謝 亦菲
等買料件來更換看看n_1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溫度保險絲,超過額定溫度後它會跳脫,但是冷卻後他並不會自動復歸,必須手動恢復
它上面有一顆黑色凸起的 ...

請教 tsao0427  大
若是該元件故障
0.0 有得買嗎?
要怎麼跟店家說元件名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 tsao0427  大
若是該元件故障
0.0 有得買嗎?

因為這不是一般家用的電器產品,其規格尺寸可能比較特殊(但也許相同)
你可拆下舊品到電子材料行找看看,在這之前你可先試看看,第4張圖上的零件,將這些彈片拆下然後將彈片上的接點拋光,也許是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 tsao0427  大
若是該元件故障
0.0 有得買嗎?

拆下來到聲寶服務站比對看看!

网友:
電子材料行很多
要切定溫度

楼主:
經各位大大精確剖析下
小弟確認是雙金屬片溫度控制器故障了
0.0 是這樣名稱嗎?
明天再來電子材料行找找
感謝各位

楼主:
小弟問了好多家電子材料行 都問不到相關的零件
PO上圖片望各位大大指點明路
或購買"熱點" ㄎㄎ

网友:
找專賣大餐廳廚具滴(有賣白鐵大冰箱.營業廚具那一種)那邊有零件....

网友:
我這裡有烤箱溫控到250度C(左邊),及溫控110度C(右邊)。 你參考看看。

网友:
一個是 過熱保護 的 , 需用手動復歸 !!
一個是 溫度控制器 !! 靠金屬受熱彎曲變形而打開接點 !!
我記得我家的 電暖器 好像就是用這種的 !!!
或許你可以朝這方面去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這不是一般家用的電器產品,其規格尺寸可能比較特殊(但也許相同)
你可拆下舊品到電子材料行找看看,在 ...

實在遍尋不著
按照T大
先將接點表面處理乾淨
做動完全正常
完修
感謝各位網上先進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