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AM 收音機的磁棒天線哪裡買

楼主(2011-12-22):
類似就好, 只要有磁棒也可以

网友A:
  印象中電子材料行有賣,只是沒有上圖左側那類塑膠固定焊接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電子材料行有賣,只是沒有上圖左側那類塑膠固定焊接腳的.

謝謝,, 去問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