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 AU-6000 綜合擴大機燒保險絲(5A)

楼主(2011-12-22):
剛退伍時有呆過這家公司的台中門市,那時才剛起步階段,仿 AR 喇叭居多,
這款擴大機是早期的產品,整套的還有唱盤、調諧器、卡帶機等等陸續上市,
所以這款機型大約也有30年歷史了!

話說回頭,重要諸元如下:
廠牌:亞瑟
製造:瑞豐音響工業社
型號:AU-6000 前後級綜合擴大機
規格:每聲道最大輸出 60瓦X2
故障狀況:上電燒 AC 保險絲

接下來看圖說故事啦!

即然會燒 AC 保險絲,就從 AC IN 開始吧,先斷開變壓器到電源板,量測變壓器次級阻值,正常確定沒有短路
拆下橋式整流,量測正常,沒有短路現象
斷開±VCC與後級的供電,確定電源板無短路

會燒保險絲,一般判斷功率管被打穿短路,檢視後級部份,右聲道無異狀,
但左聲道有兩隻電阻已變色,由基板背後看來燒的黑黑的

串接兩隻10歐姆的電阻作限流

+VCC 正常

-VCC 也正常

確定推動級以前的電路正常後,再將功率管焊上,再量測限流電阻,此時可以約略得知此機的靜態電流是否在容許範圍之內。
下圖是異常狀態,10歐姆上有2.2V壓降,靜態電流太大了,拆下功率管又燒了兩隻TO5的2N3055,再換上兩隻就正常了

以上謝謝收看,下台一鞠躬

网友:
精彩分析,謝謝!

网友:
我也買這家的前級跟一對喇叭

网友:
我看到了我小學買的第一個功率電晶體.....傳說中的2N3055。

楼主:
燒掉的其中兩顆快捷半導體,香港製造的 2N3055 是當期購買的庫存貨,
沒想到拿來用時還沒上陣就掛蛋啦!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2n3055有好多地方可以用到。以前的是否散熱較好。這個樣子好好看。古錐極了。

网友A:
2N3055仿的也不少,之前記得比較極品的是由RCA與Motorola生產

网友:
以前做的電源供應器也用的到 !!

我都叫它 飛碟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3055仿的也不少,之前記得比較極品的是由RCA與Motorola生產

說到仿製品,那對馬來西亞的就是仿製品了,
RCA or Motorola  的 2N3055 偶好像也有一些拆機品,都廿年以上的年紀了,不知道是否還能用?

网友:
小學就買功率電晶體...W大應該幼稚園就開始碰電子了吧...

网友:
2N3055外型以MOTOROLA的最經典,以前曾將壞掉的拿來當鑰匙圈(兩隻腳剪平),
還有一種外型跟TO-3類似但體積小一號,已忘了叫甚麼型號,當鑰匙圈更可愛。

网友(2012-04-26):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感謝 精彩分析,謝謝!

网友:
3055跟2955....真的是祖父級的功率晶體了.部過鋁殼M牌的發出的聲音較佳.鐵殼的聲音較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