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液晶 WT-L3209IS 畫面隨機顯示紅線

楼主(2011-12-22):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又來討教了~
這台是西屋32"液晶電視

故障狀況為~
剛開機會有紅色的線條(虛線)過幾分鐘後會剩下只有訊號源字體的地方有紅線條

有看過這篇
聲寶(西屋)32吋畫面佈滿縱線維修實例
跟這篇
西屋WT-L2605IS 26吋液晶電視故障

不過小弟的沒那麼嚴重
請教查修方向~

請看圖

正面照

開機

沒訊號

有訊號時

背後來一張

輸入

型號

拆電視盒再開機
剩下字體有紅線

脫光光

高壓版

電源輸入小板

脫鐵殼

電源版

AD版

網友提供的故障圖

***********2012/01/09*********

改公板介紹吧~
這片是跟盧大買的~6M1631+檔板

原本的按鍵跟新的按鍵位置不對~
只好把原本的按鍵上面東西都拿掉!
原板上針腳
Key-1=空腳
Key-2=VCC
Key-3=GND
Key-4=綠燈
Key-5=紅燈
Key-6=空腳
其他6個按鍵用跳線的

悲劇一n_139|
T-CON對A/D板排線的接頭大小不對.....
左邊是新買的!右邊是舊的~

自己改
PIN20 要外加3.3V或是5V(這片面板)

完成品

悲劇二n_074|
開機後螢幕一閃一閃(電源輸出不穩)
拆下來單測也會~(電源板我實在沒轍)

看來要再買片電源板了!!

网友A:
你都把答案找出來了
再仔細看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把答案找出來了
再仔細看一下喔

呵呵~
bigll大您好!
因為其他案例都很嚴重~

我這個還算會"自動"正常~
如果要動BGA我沒有那些工具!
想說看看有沒有其他先進有更確定的方式或案例~

网友A:
那就給別人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給別人賺吧

瞭解~

网友B:
錫球的那顆IC 接觸不良或已經脫焊了~要重新執錫球~再裝回就OK了

如果自己無法處理拿去給專業的處理~^^個人建議~聽聽就好

网友C:
這片版子修好要有心理準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bigll大您好!
因為其他案例都很嚴重~

直接換公板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換公板最快.

gkjnn大您好~
常聽說要換公版~
可否告知大該是哪一種&上哪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錫球的那顆IC 接觸不良或已經脫焊了~要重新執錫球~再裝回就OK了

如果自己無法處理拿去給專業的處理~^^個人 ...

jackhiphop大您好~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大您好~
謝謝您的建議!

建議你.如果想嘗試可已試.
不會用還是送給有經驗的賺.
又不用怕失敗!

网友D:
引用 楼主:
gkjnn大您好~
常聽說要換公版~
可否告知大該是哪一種&上哪買呢?

您把您的面板型號給盧大.他就會幫您配.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讓你參考一下...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i_xing/post/1322555368
http://www.液晶維修培訓網.tw/b ...

感謝大師~
不過小弟焊功不好!
已經把腳給弄斷了~

目前朝找公版方式處理~

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版子修好要有心理準備!

完全同意你的話,此機板重修率非常高

网友F:
跟sampo 32吋一樣,返修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把您的面板型號給盧大.他就會幫您配.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63-1-1.html

謝謝gkjnn大提供資訊~
看了其他先進的建議!
我還是直接換公版好了!

到時改公版~我再來PO一下!(不知道這樣會斷人生路嗎?)
PS 我發現盧大有在拍賣網站上PO~我直接上拍賣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sampo 32吋一樣,返修機率高

反正原來的板子的IC也被我玩斷腳了~
我就直上公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