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驗電筆及3用電錶【數位 指針】~測出火線與地線

楼主(2011-12-22):
開這帖子【只是想練習看看】用電錶。。來區分火線 與地線!!
測試結果。。果然ut-61e 【是很好用的電錶】~準確度高^-^

用驗電筆及3用電錶【數位 指針】~測出火線與地線
1樓放  20元【驗電筆】

【A】插下去【應該會幾秒  燈泡有電】。。。
【B】如果燈泡沒有電  【就要用手指】【去按一下   驗電筆[後面那個銅片]】。。透過手指【的對地】。。。可以使電壓【到達96V】..使燈泡 持續亮起來!!
ps:96Volt 是ut-61e【數位電錶】測的數值!!
45 Volt 是   300元地攤買的   白牌【指針式 3用電錶】測的數值!!

ps:沒有亮的那個孔 【是地線孔】
ps:分別測試【 220V的一個插座】  與 【110Volt的一個插座】<-->共有4個孔【來測量】《--》所以是 3孔【火線110V]~【一孔地線】

一般人應該用不到。。。除非是要自己
【A】拉線【暗管線】 或【換無熔絲開關】時~才用的到!!
【B】浴室電熱水器 漏電~ 怕被漏电电到 或怕被電死~就可使用驗電筆稍微測一下【所懷疑的漏電螺絲或 膠布所包覆部份電線】
【C】總電源電箱【台電的電源】是在【無熔絲開關】【下方】或上方;  需要關掉【總電源電箱】~再用20元【驗電筆】測一下~約3秒內!! 就知道是【上方供電 或下方供電】^-^
【D】去修理   地下是【水塔馬達】時。。。因為那邊的【電線 有水汽】氧化比較嚴重。。所以要測一下【懷疑的漏電 部位的電線】!!《--》切忌用 赤裸的雙手去摸!!
或【5樓樓頂 水塔】因為電線【有時 會有一些 陽光照射到  或水汽的影響】。。。所以可能沒電。。。所以要測一下!!

楼主:
這樓放 ut-61e電錶的測量數值

電表紅色端【插入孔內】。。。。

【一】【火線的測量】
【A】電表黑色端【對牆壁_接地】【數值是 20Volt左右】<-->不太明顯
【B】電表黑色端【對手指_接地】【數值是 96Volt左右】<-->非常明顯【是【黑色探筆】直接對 牆壁的~數值的 4.5倍】

ps:: 【96Volt左右】<-->目視在  91.8~96.64Volt 【跳動】

ps:【20Volt左右】<-->目視在  18.147~20Volt 【來回跳動】

【二】【地線的測量】【0.2331v】<-->不到  1volt

楼主:
這樓放 指針電錶
電錶【測110V】與【測220V】    都是準的!!《---》【兩孔  紅黑探筆同時插入】

【一】【火線的測量】
【A】電表黑色端【對牆壁_接地】【數值是0 Volt左右】<-->不明顯【指針 根本沒移動】 偵測失敗<-->見照片:指針電錶-黑筆接地wall.JPG
【B】電表黑色端【對手指_接地】【數值是 45Volt左右】<-->非常明顯【是【黑色探筆】直接對 牆壁的~數值的 N倍】

【二】【地線的測量】【對手指_接地】【0v】<--> 不明顯【指針 根本沒移動】
抱歉。。這個照片。。miss沒拍到!! 大家可以自行去拍照!!《--》因為用想的也知道!!

所以結論【一】:是【指針式電錶】~來分辨[火線110V]  與地線0v時~【A】用AC檔位 【250V】測量時!!
【B】紅色端【插入孔內】 與【黑色端一定要 用手指接觸】~指針才會移動!!
才分的出火線 與地線。。。否者白測量了!!【3個火線孔 與一個地線孔】<-->測出來 都將是0 volt

結論【二】:當然使用 。。 20元【驗電筆】測火線 與地線是第一快的^-^  只要1~5秒的時間【就知道 火線】在 那一個孔了!!

結論【三】:
【數位式電錶】  的【測量出 【火線】】準確度~是【指針式電錶】的兩倍!!
前者是 96V..後者是45V

結論【四】:測量時。。檔位要用【交流電檔;AC檔】~結果不明顯時~  使用【右手拇指 接觸一下】!!
ps:網友說 千萬不要   [錯錯誤使用]電阻檔【x1檔 】。。否者會被電的雞雞叫!!《--》可先測量【110V】對了以後+檢驗【電錶功能正常之後】~再量火線!!

============
ps:剛才【咱無聊】量了一下【咱家裡 總電源箱開關】。。。
uat-61e   【5.5mm粗線_ 火線】[是46.1V]
指針電錶 【5.5mm粗線_火線】[是很穩定的12.5V]《--》是插座 1/4而已!!<-->所以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檢驗電筆】《-》【帶燈泡的一字起子】~會好一些^-^ 看亮不亮【最准確】!!

以下可不必看!!
=============
ps: 更換【總電源箱開關】。。裏面的無熔絲開關時!!
【A】一定要準備【頭部照明設備 或手電筒】!!《--》【因為開關一關掉】。。整個房間就【暗掉了】!!
無法繼續操作與工作下去!!
【B】如果是 第一次【碰那個】【總電源箱開關】。。一定要看【台電的供給線】is接【第一個無熔絲開關】的上方或下方!!
因為有些水電人員。。。爲了【省一些電線;或使變電箱電線【整潔乾淨】】。。。所以接法跟一般人【不同】。。。
<--->也就是下方的【台電原廠線】接【NBF】【下方】。。。上方【才是接電器與房間的output端】

网友(2012-04-05):
原來還有這種方式測..
又學到一項....
謝謝版大 ^^

网友(2012-06-13):
不錯的好資料..也可從其中學一些家用電量測方式

网友:
又多學ㄌㄧ樣

网友(2012-07-22):
很有幫助!

网友:
其實不一定要用手指!
某些金屬點也可以!
我沒驗電筆的時候,偶而會用電表!

网友:
又多增長了一個知識,感謝無私分享唷

网友:
報告bglmlm大大:

那個"結論【三】:【數位式電錶】  的【測量出 【火線】】準確度~是【指針式電錶】的兩倍!!
前者是 96V..後者是45V"

可能有問題,這種測試方法測到的值和1.電表的阻抗(內阻)、2.手指和探針間的電阻(包含握緊力量、握久出汗),3.電表的靈敏度都有關係,甚至站久了腳底流汗造成和大地的電阻值不同了也有關係,可能不是單純的 "數位式電錶" 和 "指針式電錶"之間的問題。

這些因素,提供給大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