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E700開機畫面閃一下即不見維修

楼主(2011-12-22):
今天收到一台ViewSonic VE700,開機畫面閃一下即不見,看到這裡老手都知道什麼問題,來繼續看下去,因為是用手機照的,相片不是很清楚,請多包涵,電源一接上,不到1秒就看不到畫面了, 影像0071 (小型).jpg 用手電筒照隱約有畫面, 影像0070 (小型).jpg 影像0072 (小型).jpg 因為螢幕急著要用,沒空修理高壓板,只好先換一塊高壓通用板,因為是用原廠的AD板,線的接法不大一樣,要稍微研究一下, 影像0014 (小型).jpg 換好後接上電源有無訊號的顯示了,再用監示器輸入畫面測試, 影像0074 (小型).jpg 測試半天,OK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
大大的工作室好大~~有點像電機維修人員!

网友:
恭喜westkimi 大大完修

网友A:
所以是那片AD板出問題,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那片AD板出問題,恭喜完修!

閃一下隱約有看到畫面就是暗屏.
背光沒有點亮.所以是高壓板有問題.無法點亮背光.不是AD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閃一下隱約有看到畫面就是暗屏.
背光沒有點亮.所以是高壓板有問題.無法點亮背光.不是AD板. ...

謝謝gkjnn指正,我是維修螢幕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