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山寨產品....

楼主(2011-12-22):
事由:USER搬來的電腦
問題遊戲很LAG.....,USER自述剛花2500元換顯卡...
原本以為USER驅動程式沒裝..裝一下就好n_134|
可是開完機後驅動有裝,但顯示晶片卻顯示G96....???
怪怪的NVIDIA G96 啥顯卡阿....???
重新下載NVIDIA 最新驅動,安裝卻顯示無法判別型號...XD:on_118|

拆下顯卡(正面),恩有熱導管(銅的ㄡ)

背面

哇....不錯ㄝ 1G

??9800GT DDR3 1024M 128BIT,那公板驅動應該抓的到阿.....

在翻回正面9800GT應該要有外接電源,怎麼沒有...:on_098|
再想想被面資訊,9800GT應該都256BIT,不是128BIT吧.......:on_133|
強烈疑問之下再拆....

上網查了一下,各位猜到了嗎....
就是9400GT....
:on_080|

手動指定型號9400GT硬安裝,果然成功...:on_070|
用GPU-Z看了一下果然跟9400GT規格一樣,而且記憶體只有256M...:on_016|
GPU-Z資訊來不及擷取以交給USER了.並且使用3D MARK06測給USER看讓他了解差多少....
XD...3D MARK06...3240分....:on_030|

网友:
這張..某一家同行有問我要不要一起進..記的好像是保1個月...我就沒進了
是很便宜..好在沒進...呵呵

网友:
祖國的特製品喔!!!

BTW,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山寨Netbook...... 不拆看的話, 跟真的Acer Netbook一樣 (BIOS, 貼紙, 外覲都跟真的一樣)....

但一拆.... ORz.... 山寨完全體啊....... 祖國的這力量果然是不能小看....

网友:
這種偽卡都是透過刷更改過型號的自制BIOS達成的效果(通常不能安裝官網的正版驅動),
通常只要用GPU-Z查看規格再與原廠的比較就會發現異常~
推薦還不錯的文章
真卡假卡鑑別論,獻給新人

网友:
還好USER 沒有死賴硬說是你偷換的

网友A:
http://tw.msi.com/product/vga/N9800GT-MD1G.html

真的有省電版本,不用外插電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w.msi.com/product/vga/N9800GT-MD1G.html

真的有省電版本,不用外插電源的

樓主遇到的偽卡最奇特的是有"s端子輸出",
這種影像輸出規格現在新一代(Nvidia 9系列、ATI 4系列以後)的顯卡幾乎已經被淘汰掉了,
幾乎只有在舊規格的顯示卡上才會看到
而米達大所貼的msi 9800gt省電版
是只有「Dual-link DVI-I x 1 VGA (D-Sub output) x 1 HDMI x1」的輸出規格~

网友:
我還有看過更可愛的98
更小張!!她是刷BIOS  讓你以為是98
事實只有66
我在某間店家她剛好買來玩!!我剛好看到!!

网友:
Y拍有人在賣類似這個的耶!不曉得是不是也是透過刷BIOS,因為規格看起來有點奇怪

网友:
這種改BIOS及需裝跟卡驅動的物體, 就算用GPU-Z也抓不出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