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2053RV 穩壓 IC 非常燙 !!!<已完修>

楼主(2011-12-22):
一台老古董電視 , 繼上次有發一帖 尋問 穩壓 IC STR 30115 如何判斷正常與否 !!!

穩壓晶體 STR30115 如何判定好壞 <已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26049-1-1.html

找了很久終於買到 二手的零件 !! 也經過測試確定是正常的 ,  裝回機板後也可正常的開機 , 並能出現螢幕(未接訊號) , 可是就在熱機30分後, 我發現電流不斷增加 , 由 0.45mA ~ 0.7 mA就在快要到達 1 安培時 , 保險絲燒斷了 !!! (我串入的保護裝置) 這時我發現穩壓 ic 的散熱片非常熱 ,  我想這樣應該是不正常吧 !!!

測試穩壓後的電壓

測試穩壓後的電壓

剛開機時的電流 !!!

剛開機時的電流 !!!

FBT 及水平晶體電路 !!

FBT 及水平晶體電路 !!

穩壓部份電路圖

穩壓部份電路圖

使用燈泡當負載

使用燈泡當負載

映像管正常點亮 !!

映像管正常點亮 !!

想請問站內達人 , 依照這種情形來看 , 會是哪方面的電路有問題 !!!!

2011.12.23

更正 : 是 0.45A ~ 0.7 A

网友A:
30115就是B+要115V穩定

你有影像跟聲音時候~四周都正常? 開機後B+維持115V?

你是否有把30115電源IC 附近的電解電容更換?

你的FUSE斷掉 是AC FUSE?

网友A:
30115可以用30112 跟30110  如用30112可以不用改
如用30110把IC GND腳反串一科5V DOZO 讓他提升到115V

這個不要用二手的  很容易壞  基本上二手的都是快亡生的

网友B:
jeanshyen 大
R605...10K  請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15就是B+要115V穩定

你有影像跟聲音時候~四周都正常? 開機後B+維持115V?

有影像 (未接入訊號 雪花)  , 聲音線路也未接入 !!!

電流一開始 0.45 mA  !! 原本慢速上昇 !! 到後面快速上昇 !!

保險絲是我 故意 串入 115v 的電路 !!!

當時只測電流忘了測電壓 !!!

電解電容 目前正在檢查中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15可以用30112 跟30110  如用30112可以不用改
如用30110把IC GND腳反串一科5V DOZO 讓他提升到115V

鄉下小地方 , 能找到 STR 30115 已經不容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anshyen 大
R605...10K  請檢測!

是 R805 嗎 ???

我找不到 R605 !!!

网友B:
不好意思..因圖片看不清楚...
應是805...請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因圖片看不清楚...
應是805...請檢查~~~

R805  10.4 k 左右 !!!

网友B:
曾碰過您的狀況...是電阻不良....STR-30115...附近電阻....
記得好像1K...要不然明天幫您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碰過您的狀況...是電阻不良....STR-30115...附近電阻....
記得好像1K...要不然明天幫您查查看~~~ ...

感謝你 !!

网友A:
這顆IC會有溫度是正常的  但不至於摸不注~ 那為什麼要換30115?  之前問題是?

最好差上訊號
萬一四週放大可能是C腳高壓電容容量不高FBT輸出高壓上升..

都是猜測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行激勵不足....... 查查那邊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IC會有溫度是正常的  但不至於摸不注~ 那為什麼要換30115?  之前問題是?

最好差上訊號

因為之前在修 vcd play 使用這台的 av 當輸出 !! 結果熱機時 , 回來電視就沒了畫面 !!
經檢查 R810 4.7 5W 及 R811 4.7 5W 電阻斷路 , 還有 Q551 2SD 1441 晶體燒毀 !!
STR 30115 經檢查 , 發現輸出電壓 152v (用燈泡當負載)  , 所以更換此 ic

[萬一四週放大可能是C腳高壓電容容量不高FBT輸出高壓上升..]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 目前打算先檢查有可能的元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行激勵不足....... 查查那邊看喔

能不知能具體說明 !!
我並沒有常在維修電視 !!
所以不瞭解你的意思 !!

网友C:
就是連FBT那個大電晶體的基極激勵不足, 導致電晶體昇溫, 行電流續漸增大....

你可以檢查下行推動變壓器附近的激勵管, 有可能是附近的電阻變值, 或是行激勵管老化放大倍數降低導致激動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連FBT那個大電晶體的基極激勵不足, 導致電晶體昇溫, 行電流續漸增大....

你可以檢查下行推動變壓器附 ...

大概瞭解你說的意思 !!

我再查看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之前在修 vcd play 使用這台的 av 當輸出 !! 結果熱機時 , 回來電視就沒了畫面 !!
經檢查 R810 4.7 5 ...

STR30115 的散熱片,在國際20吋機種裡,有的大有的小....
我不知道是不是裝錯還是怎樣。
遇到燒30115或熱機之後30115的穩壓漏電,導至B+慢慢變高,造成藍畫面...
畫面變大晃動等...
小弟在更換STR30115時,都會更換比原本還要大的散熱片,或再加裝一片上去。

早前的泰瑞20、東元20、碼斯特20,都有類似的毛病
差別在STR-301XX穩壓不一樣,110、115、125、130

网友E:
H DRIVER 的濾波電容有換過嗎
你的電路圖沒有顯示在哪裡
如果行頻或垂直的輸出訊號正常, 那可能是驅動級漏電或是偏轉漏電, 雪花畫面看不出來

网友B:
一. 進入FBT第9腳R817為4.7歐/3W  阻值勿變動
二. C823  33UF/250V易不良
三. R807為47歐阻值是否正常
四. C806   22UF/250V易不良
五. 加大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R30115 的散熱片,在國際20吋機種裡,有的大有的小....
我不知道是不是裝錯還是怎樣。
遇到燒30115或熱 ...

散熱片是使用原來的 , 我發現不只 STR 30115 發熱 , 還有R802 150R 20W 這顆也很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 進入FBT第9腳R817為4.7歐/3W  阻值勿變動
二. C823  33UF/250V易不良
三. R807為47歐阻值是否正常

一. 進入FBT第9腳R817為4.7歐/3W  阻值勿變動
是 正確的 !!!
二. C823  33UF/250V易不良
沒有找到 (有找到 C812 33UF 160V)
三. R807為47歐阻值是否正常
47.8 左右 !!
四. C806   22UF/250V易不良
測過 容質 正常 !!!
五. 加大散熱片
目前未考慮 !! (沒有材料)

附上原始電路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E:
H DRIVER 的濾波電容有換過嗎
你的電路圖沒有顯示在哪裡
如果行頻或垂直的輸出訊號正常, 那可能是驅動級漏 ...

目前電容僅測過 容質 正常 未更換 !!

有上原始的電路圖可供參考 !!

楼主:
目前最新情形 !!  昨天檢查了一下電路 !! 發現 2SD 1441 的晶體 又掛了 !!!

以下是我的疑問 :

我在 穩壓器 輸出端串上一只 1A 的保險絲 , 剛開始開機時 , 螢幕有正常出現 , 同時監測電流為 0.45 a  ,  應該算是正常吧 !!

以電路圖上標的零件規格來看 ,  (4.7R 5W)  I=0.45 R=4.7   p=I^2xR   0.95175 W 還在正常範圍內 !!!

但經過 30分鐘後 電流異常上昇 , 終至保險絲斷開 !!!

1. 會造成電流異常上昇的原因 , 是否因負載因過熱導致 電流上昇  ??

2. 會造成晶體燒毀 , 是否跟 FBT 老化有關 ???

3.有某元件因為劣化 , 在溫度昇高時產生變化 ??

4. 電流在 1 A 以下 , 晶體為何會還會燒毀 ???

p.s : 晶體 原 2SD 1441 用 2SD 1439 替代
    不知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
       目前打算用 2SC 5296 替代
    (實在找不到原始的料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電容僅測過 容質 正常 未更換 !!

有上原始的電路圖可供參考 !!

你已經用DUMMY LOAD了, 行輸出管再燒就是驅動不良, 行輸出管必須在飽和區和截止區工作 (等於行頻的高速開關), 使FBT 輸出第二電源, 驅動不良, 工作在線性區的損耗會使其過熱而死亡

TPD7, TPD8, TPD9, TPD12, 波型正常嗎

C553, C812 應該是重要的濾波, 因為你的行管Q551輸出接到 FBT-10腳

好奇, 電路圖這樣完整, 夠專業喔, 比俺年前想找個 TC-20 的都沒有找到強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D7, TPD8, TPD9, TPD12, 波型正常嗎
C553, C812 應該是重要的濾波, 因為你的行管Q551輸出接到 FBT-10腳 ...

沒有 示波器  可查 !!!

C553  稍後測試 !!!

C812 測過 容值  正常 !!!

這電路圖不是同型的 TC-21XX 的 !!!

跟以前的公司同事借的 !!!

p.s : FBT 實際上只有 8 隻腳

    1 2 3 4 5 6 7 9

网友F:
您的電壓與電流是測試直流端嗎?
保險絲1A的情形下,電流通常要比其規格大才會燒斷(慢熔型),而燒到保險絲整支焦黑的話表示其故障電流要大額定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 示波器  可查 !!!

C553  稍後測試 !!!

喔...這樣, 那俺提供另外的方法供參考, 是以前自己DIY時候學習看過某篇老外寫的, 原稿現在找不到了.

你的案例是拆掉 行輸出管 (Q511), FBT 就不會有高壓輸出.

因為 B+ 電源大約是 110V, FBT 連 Q511 的那端, 接 40W的燈泡的一頭, 燈泡的另外一頭接 B+ 的地端, 實際上就是看看 B+ 電源供應是不是能正常點亮燈泡, 如果可以, 那電源是好的. 如果不行或 B+ 降太多, 就是 B+ 供電有問題, 那個燈泡就是其中一種 DUMMY LOAD.

當然, 聽說有些特別設計的機器, X-RAY 保護線路會使燈泡不亮或根本不開機, 那就別論了, 俺沒經驗.

俺曾經自己玩過 KONKA 29寸修復, 記得當時220V, 用了60W 燈泡, 是可行的, 當年也沒有示波器. 最後確定 B+ 正常, 所有行輸出, 行驅動的電解電容換掉, 行管換掉就好了.

看完覺得不妥請拍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電壓與電流是測試直流端嗎?
保險絲1A的情形下,電流通常要比其規格大才會燒斷(慢熔型),而燒到保險絲整 ...

串在穩壓 ic 後端 直流 115v
你說的我瞭解 !!
可是電晶體不只能承受 1A 而已 !!!
規格 IC 電流 4A !!!

网友B:
Q501 2SC1573
C513 10P/500V
C514 820P/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01 2SC1573
C513 10P/500V
C514 820P/500V

電路圖更跟實際有差異 !!!

大概可參考 !!!

我找到了 !! 一顆怪怪的電阻 !!!

這接在 T501 的一次端 !!!

幫我看一下這阻值應該是多少 !!!

我實際測到 681R 非常奇怪 !!! 照理說電阻故障 !! 阻值通常會變大 !!

白白橙 金  = 99 k  or 9.9k ???

又找一顆怪怪的 !!! 看起來是 棕黑紅 !! (1 k)

但實際量起來 是 10 k (棕紅橙)

网友A:
你說的那顆電阻是HDT的偏壓B+電阻

那個壞掉都會開路 不會阻抗變大~修到現在沒遇過變大的
實際上機他是會發燙的<=正常

你是水平跟4.7歐姆3W或5W 跟30115 都一起燒掉?
那可能你水平驅動異常 或者C腳串聯的高壓電容 容量不夠 <=FBT高壓輸出上升 導致燒掉那3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那顆電阻是HDT的偏壓B+電阻

那個壞掉都會開路 不會阻抗變大~修到現在沒遇過變大的

我在想應該是 水平晶體 先打穿然後造成 4.7R 3W 及 4.7R 5W 一起燒掉 !!!
而現在發現 水平驅動 Q501 C 極的電阻 , 阻值異常 (電阻色環 白白橙(紅) ) , 99K or 9.9 k
但實際測量卻只有 680R 左右, 相差甚大 !! 懷疑因此造成 Q551 的晶體故障 , 導致電流上昇 !!
目前比較頭痛的是 , 這電阻正常是少 ?? 我不知道 ?? (電路圖並非一樣型式) !!
99k 跟 9.9k 差異甚大 , 不知該用何阻值比較妥當 !!!

网友A:
可是壞掉組抗變小的@@只遇過國際的PIN H -SIZE的VR 5K變2K 變成左右凹

只遇過這個變小的 = =其他壞掉都變大

所以我是不會考慮這個

你壞的那3樣我是遇過FBT不良.導致那3樣元件NG 但你又可以開機 所以我猜測是FBT電壓升高

我想你知道水平晶體C腳串聯的高壓電容吧?  都量測看看 看是否容量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壞掉組抗變小的@@只遇過國際的PIN H -SIZE的VR 5K變2K 變成左右凹

只遇過這個變小的 = =其他壞掉都變 ...

我也是覺得奇怪 !! 可是實際電阻色環 白白 x 在怎麼說也不可能是 680R !!
這一點非常不能理解 !!
想請問你 如果高壓變高 , 那麼畫面會不會出現什麼反應呢 ??
我第一次開機時 , 是有聽 高壓電 跳電的聲音 !! 不過開了幾分鐘後就消失了 !!!
我家另一台電視也會 , 我感覺是因為天氣太溼的關係 !!
因為夏天打開電視就沒有這種情形 !!!
高壓電容 222j  兩顆 , 線路上是並聯的 , 測試結果正常 !!

网友A:
高壓升高~畫面會放大~ 但這型高壓升高~應該當機迴路會啟動

變成開機當機

你是會跳火聲很大聲嗎? 跳火其實就是有問題了 FBT本身?還是高壓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升高~畫面會放大~ 但這型高壓升高~應該當機迴路會啟動

變成開機當機

聲音不是很大 !! 應該是在高壓帽處 !!!
怕死人閃的比較遠 !!!

我想試機但是那個電阻讓我不放心 !!!
如果我用 9.9 k 的下去使用 , 不知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

看來有點卡關了 !!!

网友:
是不會怎樣最多HDT的B+電壓會下降 但瓦特數要裝一樣的喔= =

裝2/1 W  4/1W 會馬上燒掉喔

我是認為那2科電阻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會怎量最多HDT的B+電壓會下降 但瓦特數要裝一樣的喔= =

裝2/1 W  4/1W 會馬上燒掉喔

沒關係 !!
晚一點在試看看 !!!

剛剛偷試了一下 !!! 使用 1.8k 代入 原來的 白白x  (680R) ???

用 dvd play 當成輪入信號 !! 可正常的看到畫面 !!

電流 無訊號時 0.39 a 有訊號時 0.57 ~ 0.65 跳動 !!!

不敢試太久 !! 大約兩分鐘 !!!  (保險絲 用 0.5A 的 因為只剩這一顆 )

网友A:
還有一個問題你要查的~就是量測水平C腳波形是否正常 示波器接地接到水平E腳 小心不要短路不然會很慘

如果C腳波形正常 我個人猜測可以能FBT不定時跳火導致水晶晶體燒毀 也跟這4.7歐姆跟 30115 跟這被帶走

個人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問題你要查的~就是量測水平C腳波形是否正常 示波器接地接到水平E腳 小心不要短路不然會很慘

如果C ...

一直都沒有示波器可用 !!!
因為我不是吃這行飯的 !!
不過還是要謝謝你的幫忙 !!!

打算星期一在外出買些保險絲回來 !!!
就算完修後 , 我也想把 保險絲 加在這裡 !!
至少有問題不會讓我一次掛太多零件 !!!

對了 !! 另外請教你 , 像這台老電視 , 不是全頻的 , 是不是有辦法 , 透過更換 調諧器 或 其他元件

達到全頻呢 ??? (在不更動電路之下) !!

(外接選台器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

网友A:
你的是半頻的TUNTER 是指到6X台的嗎?

有些可以改有些不能改一科TUNTER至少都要上千元  雖然說不一定

但我個人建議你去買一台有全頻的電視20吋的CRT來看就夠了

如有要用到AV  有AV的電視比較貴大概多個600-800不等

你這台半頻就當古董

個人還是不喜歡用一經~@@因為自己有再修理知道可以使用多久就要開始修理

雖然CRT對比沒那麼強 畫質也比較差  但可以看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半頻的TUNTER 是指到6X台的嗎?

老古董只到 12 台而已 !!
但我看畫質還不錯 !!
想說如果可以簡單的昇級就自己搞看看 !!
本身有一組 AV 端子 , 可用來測試 dvd play
這台我很少拿來看電視 !!!
我個人也覺得 CRT 比較真實 !! 至少耐用 !!
一般液晶大概兩三年就可能出問題 !!!
目前電腦還是用 CRT 的 , 我的房間就有兩台 !!!
上次故障被我修好了捨不得丟 !!!

网友:
那建議你使用AV輸入端  RF不要用了  看要接選台器或數位選台器都可以

如果鏡頭還可以的話  如果退化那就不建議買選台器了  CRT鏡頭當退化開始會退的很快

网友B:
有再燒水平晶體或STR-30115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再燒水平晶體或STR-30115嗎?

天雨 未外出 購買 保險絲 所以還沒 敢熱機 !!!

网友G:
我是比較認同 KEN_MKII 16# 說法  水平(行) 驅動不足
您在31#已經發現附近的電阻變值 <電路圖上的R510/R511>

這個電阻簡易 決定法則 ==> 最佳驅動條件=水平(行) 驅動消耗功率最小==>AC電流消耗最小時
您可以更換數值<R510/R511> 再觀察AC電流最小時(條件重載:全白高亮)
當消耗功率最小 (有功率表最好) 最小AC電流時 AC電流消耗不會再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比較認同 KEN_MKII 16# 說法  水平(行) 驅動不足
您在31#已經發現附近的電阻變值

我目前 是代入 1.8K  實際電路上 只有一顆電阻 , 白白 x  我是看電路圖上畫兩顆並聯 , 所以大概算一下

應該是 1 點多 K  , 就用 1.8 k 代入 , 目前開機小試一下 ,  無訊號 0.39A , 有訊號 0.57 ~ 0.65 左右 !!

你說的全白高亮 , 要如何做呢 ???  這台電視規格為 AC 110V 消耗 95w  大概是 0.8A 左右 !!

那我測試時 , 電流也還在範圍內 !!! 不敢測太久  大概二分鐘吧 !! (因為保險絲只剩 0.5A 的) ~~

這幾天看天氣如何在外出購買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目前 是代入 1.8K  實際電路上 只有一顆電阻 , 白白 x  我是看電路圖上畫兩顆並聯 , 所以大概算一下

沒有訊號源 全白畫面 也是困難 ...
不如就以AV MODE   如DVD ㄧ般畫面 暫停時/或待機藍色畫面(取其固定的意思)  沒法全白 就算了

當驅動電阻取值(假設電阻值 為 X  )   得到最小 AC 消耗時 為基準
X  電阻取值 再酌量減少  使功率消耗增加~10 % (OVER DRIVER)
例如 有固定待機畫面訊號 AC=0.65A  酌量減少電阻取值
   使AC=0.65A  + 增加~10%  = 0.7~0.75A

如果是有更換全新水平功率晶體 取15%
或是燒機24小時後 取10%
因為全新水平功率晶體 燒機24小時後  HFE 會掉ㄧ些約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訊號源 全白畫面 也是困難 ...
不如就以AV MODE   如DVD ㄧ般畫面 暫停時/或待機藍色畫面(取其固定的 ...

原先的 電阻值是 680R 左右 , 無訊號時得到 0.45A !!
改成 1.8k 時得到 0.39 !!

那你的意思是這裡的電阻減少 , 讓電流量會增加 !!!
可是這樣有點怪怪的 !!!
當初就是這電阻 標示 白白x  與 實際 680R 落差很大 !!
那到底要怎樣才是正確呢 ???

沒關係 !! 改天試過有問題再說吧 !!!

楼主:
最新狀況 ~~ 今天外出買了保險絲 !!

剛剛測試 一開始似乎很正常 !! 電視畫面也不錯 !!  電流 0.41 ~ 0.67 左右 , 電壓維持在 115.8 ~ 116.2 左右 !!

經過了 5 分鐘 ~~ 情況還正常 !! (有試過散熱片的溫度 , 溫溫的還可以接受) , 電視也正常的播放著 !!! 可是經過了 12 分鐘後 ,

突然聽到一聲 高頻 嗶聲 ~~ 瞬間 保險絲就斷了 !!!

用手去感覺散熱片蠻熱的 , 但驅動晶體則是溫溫的 !! 初步檢查 驅動晶體應該沒事 !!!

http://www.flickr.com/apps/video/stewart.swf?v=109786&intl_lang=zh-hk&photo_secret=2fda9e9e0d&photo_id=6580147685

[初步檢查 驅動晶體應該沒事 !!! ]

2011.12.28

其實已經燒毀 !!! 實際拆下量測 , 已經打穿燒毀 !! (Orz) !!

開始懷疑應該是先燒晶體 , 然後造成穩壓 IC 因為輸出過大而發燙 ~~

楼主:
今天做一項測試 , 在不裝晶體情形下 測量 電流 ,  得到 0.03A , 這是 晶體 前一級震盪的電流 !!!

另外用 ut61e 測量 晶體 B 腳的 頻率 得到 18.069 ~ 18.071 KHZ  初步觀察 應該蠻正常的 !!!

所以我認為會燒晶體的原因 , 可能是 FBT 老化 , 一開始可正常使用 , 一旦熱機後漏電大增 , 造成晶體 超過 負載 而打穿燒毀 !!

我追一下電路 , 發現這晶體 , 只有驅動兩個負載 , 一個是 FBT 另一個是偏向線圈 !!!

這個都是 電感性 的負載 , 直接量測直流阻值 , 沒什麼意義 !!

況且一開始 電流 也在合理範圍內 , 不大可能會是這個出問題吧 !!!

唯一可能的 而且是主要負載 , 那就是 FBT 了 !!因此不得不懷疑 !! 有可能出問題  !!

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  我在線路中 串有 1A 保險絲 , 但還是無法有效保護晶體 !! 所以我在想 晶體 打穿並非過電流 !!!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會讓晶體 打穿呢 ???

网友A:
看你的基板~~這台是古董了 至少15年以上 = ="

看你要不要更換FBT 基本上~~可能沒料了

如果你那裡沒有買到的話在短訊跟我說你的FBT代號  我在給你我公司電話你在打去問

我公司是開電器材料行的^^ 我只能幫到這裡了^^

网友C:
首先感謝jeanshyen大認同在下的想法, 可惜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個人感覺能看個12分鐘, FBT有可能沒事...... 可能還是其他的隱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謝jeanshyen大認同在下的想法, 可惜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個人感覺能看個12分鐘, FBT有可能沒事.... ...

沒有什麼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 好歹總是有個方向考慮 !!!

我也很不想說 是 FBT 的問題 , 可是我沒有合理的解釋啊 !!!

你有看到影片檔吧 !! 原本我還以為修好了 , 真是空歡喜一場 !!!

這個要死不活的 , 真的很難修 !! 怎麼我的 第一次 總是這麼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基板~~這台是古董了 至少15年以上 = ="

看你要不要更換FBT 基本上~~可能沒料了

我想再努力看看 !!!

謝謝你的幫忙 !!

有需要我再 給你短消息 !!!

网友C:
20吋級的電視, 行電流應該在250mA - 400mA比較正常, 你這個會超500mA個人感覺還是過流....
再說散熱器蠻熱這也是過流的象徵.... 正常應該是溫溫的才對....

一般修20吋電視, 行管C極都是串0.5A的fuse比較像樣.... 要不J大你可以在C極和B+間串燈泡測試, 若行電流過大燈泡亮就能限制電流和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吋級的電視, 行電流應該在250mA - 400mA比較正常, 你這個會超500mA個人感覺還是過流....
再說散熱器蠻熱 ...

整機電路總消耗 是 0.8 A 左右 ,   B+ 一開始 是 390mA ~~ 最後到 670mA 然後 ......... XD

我有想過串一燈泡 , 燈泡電流 490mA , 這樣串上電路 , 不知動作會不會正常 ???

會不會當看到燈全亮時 , 晶體已經掛點了 !!  (Orz) ~~

晚一點再來試試 ~~ (只剩一顆晶體了) !!

网友:
將 60w 的燈串入 B+ 電路中 , 得到電流 0.27~0.28 電壓 116.0 ~ 116.1  目前電視運作 28 分鐘 , 電流維持正常 , 但電視畫面

縮小了 ~~  還有一些暗影 !!

如果這樣子晶體不會燒毀 , 是不是代表 B+電路上的阻值有問題 !!! 我是有發現 通往 偏向線 圈上有一電阻 阻值 R562 電路圖

上是 1.2k 而實際的電阻是 271R 差異蠻大的 ,  看色碼阻值確實是 271R 沒錯 !! 因為我的電路圖並非實際機台 , 也不能確定是

否有所影響 !!!

网友C:
這樣看個人感覺更加像是行激勵不足了..... 因為你有燈泡分壓了, 所以電流和電壓都降下來了, 這樣不超過行輸出電晶體的極限, 所以就沒燒了.....

但看你的電路圖, 行推動又沒有什麼可改動來加大行激動的輸出.....
Q501 2SC1573 你量過它的HFE沒有? 有可能是它劣化HFE減少了??

實在不成, 換高HFE的管子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看個人感覺更加像是行激勵不足了..... 因為你有燈泡分壓了, 所以電流和電壓都降下來了, 這樣不超過行輸 ...

你說 2sc1573 的 hfe 不足 ?? 但這是原來的 晶體 我沒有換過 , 或許有可能吧 !!!

但是不明白就是  , 行 驅動的前級激勵不足 , 又何以引起水平晶體燒毀呢 ???

請教你是否可以說明一下呢 ??

稍後 ...... 測試 2SC 1573  (實際為 2SC 1722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 2sc1573 的 hfe 不足 ?? 但這是原來的 晶體 我沒有換過 , 或許有可能吧 !!!

但是不明白就是  , 行  ...

行(就是水平) 驅動 (或叫激勵) 不足, 會導致行輸出管 (水平電晶體) 開關不完全 (有點像擴大機的功作模式由C類降為AB類) 而引起損耗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你見到行電流慢慢在增加, 且散熱片愈來愈熱).  這惡性循環下最終超過管子的PC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就是水平) 驅動 (或叫激勵) 不足, 會導致行輸出管 (水平電晶體) 開關不完全 (有點像擴大機的功作模式 ...

這個沒有示波器沒辦法看到咧 !!!

不知跟那顆 [白白x] 的電阻有關嗎 ???

我再努力看看 !!!

2011.12.30

電阻試過 90k ~~ 無法驅動 !!

裝回原先 (白白x) 681R

情況一樣 !!

測試 2sc1722 的 HFE 得到 76~77 依規格來看是符合的 !!!  (50 ~ 300)

沒什麼方向了 !!

現在問題就是 B+ 的電流 會從 390mA 慢慢上昇到 670mA 以上 !!!

然後燒 水平晶體 !! (Orz..)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沒有示波器沒辦法看到咧 !!!

不知跟那顆 [白白x] 的電阻有關嗎 ???

如果肯定B+電源正常, 斷開FBT的B+供電, 替代用24V試試看低壓供電
這個可以看到是否FBT或偏轉是否漏電, 可長時間觀察, 行管應該不會燒, 正常大概50 -60 MA 行電流, 修TC-20時玩過一次.
看看是不是回掃電容變了值, 前提是濾波電容都要先換好的
還有, 你確定行管內建有 DAMPING DIODE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肯定B+電源正常, 斷開FBT的B+供電, 替代用24V試試看低壓供電
這個可以看到是否FBT或偏轉是否漏電, 可 ...

斷開 b+ 的供電 , 接入 24v 的電壓 !!

觀察電流 正常 50 -60 MA !!

原本 的 2SD 1441  代用 2sc 5296

大至上規格是符合的 !!!

現在 b+ 串一只 60w 的燈泡電流可維持在 280mA

是可以長時間起用 , 不會燒晶體 , 不過整個畫面有點縮水 !!

激勵不足確實會引起晶體燒毀 !! 但沒示波器可用咧 !!

明天再來試試 !!!

2011.12.31

今天試了加 24v 的電壓 , 結果測不到任何電流 !!!

看了一下電路圖 , 我想是因為 水平晶體 無法起振  ,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電流 !!

其實我想有一個可能 , 就是 驅動 變壓器 可能有問題 !!

因為之前串接的電阻 (白白x) , 其阻值異常為 680R ,   我試過 68k 無法正常使用 !!

所以推斷應該是 9.9k  , 那麼說是否有可能因阻值下降 , 而造成線圈的傷害 !!!

所以無法有效的推動 水平晶體 呈現完全 開 與 關 的狀態 , 如此水平晶體工作在線性的狀態中 !!!

會造成發熱最後導致燒毀 !!

以上純粹是我推測的 , 因無示波器可測試 !!

也無法得之實際情形 !!!

2011.12.31

剛剛把 水平晶體 拿掉 !!

在 原 B 極串上一個 1n4148 的二極體 , 用電錶量測直流電壓 , 約為 3.5~3.67 左右 !! (頻率 18kHZ) 正常 15k

裝入晶體實測 是 15k 沒錯 !!!

如此看來這樣推動應該不成問題 !!

那問題是 ..................... ????

如果使用原先疑似有問題的電阻 ,  可以得到較高的 電壓 5.9 ~6.0 左右 !!

那是不是說問題不在此呢 ???

我的方向漸漸模糊了 !!!

网友C:
推動變壓器應該沒問題, 但不排除老化的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你換個高點HFE的推動電晶體測試的原因, 再說你換的移輸出管跟原管也不樣, 不排除驅動電平有差喔..... 可以的話, 找個hfe 150或以上的試下喔, 說不定有驚喜,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動變壓器應該沒問題, 但不排除老化的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你換個高點HFE的推動電晶體測試的原因,  ...

目前 B+ 的電流可以維持在 500mA 以下 410mA ~ 500mA !!
因為我有加一個風扇強制散熱 , 長時間使用不成問題 !!
不過會造成畫面有點干擾 !! (水平的細紋波)

其實 B+ 的水平負載電流 是FBT及 偏向線圈 兩個加起來的電流 !!
我有試著暫時拔除 偏向線圈 端子 , 觀察 光是 FBT 的電流 ,  測得 230mA !!
反而是偏向線圈的電流佔的比較多 !!!

楼主:
目前暫以下列方法解決過電流問題 !!

1. 將亮度調低 !!

2. 增加一風扇加強散熱 !!

經實際測試 , 電流可維持在 410mA ~ 500mA 以下 , 並在 B+ 電路上串

一只 500mA 的保險絲 , 用以保護不會因晶體故障接地 !! 造成線路上的 限流電阻燒毀 , 同時也可以有效的保護 穩壓 IC !!!

維修心得 :

1. 因為電路圖並非這台機型 , 所以有很多地方的元件 , 無法清楚知道正確值是多少 ??  只能從現有的元件判斷是否正常 !!

2. 此機型的 水平晶體 同時驅動 偏向線圈 及 FBT ,  B+ 的正常電流應該是多少 ??  FBT 的電流是多少 ??

    偏向線圈電流是多少 ?? 並無法得知 !!!

3. 經過觀察後 , 得知 B+ 電流最大值 ,是在 螢幕全白時 , 也就是 R .G .B 三槍輸出最大值 !!!

http://www.flickr.com/apps/video/stewart.swf?v=109786 &intl_lang=zh-hk&photo_secret=f0b0759210&photo_id=6618757463

最後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大大 !!

在此說聲 謝謝 啦 !!!

p.s   因為加上風扇的原故 , 所以對螢幕產生些許干擾 !!!

网友A:
恭喜你完修^^

你查看看ABL電組跟一科36VDOZO有無漏電 @@

忘了說到這點~~這是太亮時他會當機  或開機當機
  不知道你這台有無這個保護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修^^

你查看看ABL電組跟一科36VDOZO有無漏電 @@

不知該算不算完修 ?? 用偷吃步囉 !!!

老機種了! 沒有看到這迴路 !!

目前先打算暫時這樣子吧 !!!

謝謝你的協助 !!!

网友B:
加了風扇之後,如不想有畫面干擾!
可由燈絲電壓....半波整流..再到風扇,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風扇之後,如不想有畫面干擾!
可由燈絲電壓....半波整流..再到風扇,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

現在用的這組 , 是由 FBT 其中一組線圈整流得來的 !!
然後經過了一顆 7812 穩壓的 !! (接往音訊等電路系統)
原本我是接到 繼電器 那邊 !! 一插電風扇就會轉 , 但是用遙控卻無法開啟電視 !!
大概電流太小了吧 !!! 不足以啟動這兩個 !!!

有空我還會試其他的電路 !! 目前先這樣使用 !!!
感謝告知 !!!

网友C:
實在不行 在行管C極串100W電泡暫時看啦, 呵呵 (治標不自本).....

恭喜完修喔~

网友G:
恭喜!
加風扇  除了強制散熱外
有很多缺失 (目前您已見些許干擾)
* 風扇噪音
* 風扇使用壽命+何時掛掉不知
* 由於氣流對換增加易堆積灰層
要搞加個定期保養嗎

我建議  原散熱片  多加鰭片式散熱片
對貼處塗散熱油
(這個作法不誇張  以前SONY CRT 監視器15/17 基板共用
水平功率晶體的主散熱片共用  但17直接再多加1鰭片式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
加風扇  除了強制散熱外
有很多缺失 (目前您已見些許干擾)

這台電視不常用 !!

偶爾拿來測試 dvd  或 vcd 播放  !!

那個干擾我已消除了 !! (加了 7812) !!

p.s  加風扇可同時吹 水平晶體 及 穩壓 IC  !!

     效果好太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在不行 在行管C極串100W電泡暫時看啦, 呵呵 (治標不自本).....

恭喜完修喔~ ...

曾有這個想法 !!
看電視時順便點個燈 !!!

現在暫時這樣也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