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n-e ams 整合橋稍了嗎??

楼主(2011-12-23):
請問這是整合橋燒了嗎??外觀看起來很不妙
不過他有待機燈...無法觸發啟動
圈起來那個AMS1117會發燙

1085也會很燙

說明:這是POWER燒掉的版子

网友A:
量整合橋上面的電容阻抗。穩壓IC發燙,應該輸出整個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整合橋上面的電容阻抗。穩壓IC發燙,應該輸出整個被拉低了。

但是爬文看到的橋外觀
都比我的還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爬文看到的橋外觀
都比我的還正常

是啊!光看外觀已經非常的不正常了!但懷疑的話,量測一下,馬上就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光看外觀已經非常的不正常了!但懷疑的話,量測一下,馬上就知道答案。 ...

補一張超近照
光晶片旁邊就有焦掉又凸起

网友B:
你打對地電阻就知道了....那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對地電阻就知道了....那些電容

不接電源 打對地 電容兩邊都短路
接電源都.064 有1.2顆兩邊是會叫
請問大大有怎麼強開阿??

网友C:
這張板..請問您是1修嗎..還是你是買二手品

會如此問...很像是二修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板..請問您是1修嗎..還是你是買二手品

會如此問...很像是二修品

這是同是壞掉我是第一手拿到
這張除了整合橋
有些地方MOS我已經拔起來測量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電源 打對地 電容兩邊都短路
接電源都.064 有1.2顆兩邊是會叫
請問大大有怎麼強開阿?? ...

不用開電源.....你只要從DIE(晶片)四周的SMD電阻+極
打對地電阻就好,如果與地導通那應該就是燒毀了...

而那顆1117應該就是供電給它的....因為輸出短路所以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開電源.....你只要從DIE(晶片)四周的SMD電阻+極
打對地電阻就好,如果與地導通那應該就是燒毀了...

導通的意思有阻值嗎???
我量兩邊對地都是會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導通的意思有阻值嗎???
我量兩邊對地都是會叫!!

會BB叫不等於導通...你得看電表顯示的數值

手冊上會寫低於多少歐姆就B.....

如果+極完全導通那就代表晶片燒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BB叫不等於導通...你得看電表顯示的數值

手冊上會寫低於多少歐姆就B.....

這兩正極有數值!!其他的都不通約.002
表示橋沒壞囉??

网友D:
這晶片看起來不掛掉也真是奇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晶片看起來不掛掉也真是奇蹟了

大大的意思
是直接不用修了嗎???(當備品)

网友:
光晶片重新植球的費用就夠買一片二手板了,除非您要練功再修啦!

您自行定奪.........

网友:
power燒掉,連主機板的晶片也燒成這樣
是接到高壓電嗎

网友:
除非手中剛好有備料.....
不然如果是我,這張板子應該是棄修.....

网友:
整合橋燒毀+1
這板子看來只能拿去殺肉了

网友:
這個樣子看起來應該是沒裝散熱片+風扇
過熱爆了...

修也不划算了...殺肉了~

网友(2012-01-25):
我覺得IC掛點機率相當高喔~
另外現在很會I的I系列都用整合橋
以後掛點機率越高, 我指的是說主機板不開機

网友:
忘記說囉~修這個要有設備和技術,另外還要排除周邊電路沒其他短路
不然換新的上去可能會再爆晶片

沒設備和技術放棄它吧~
不然就看這邊擠個大師級要不要幫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