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et的上網費用

楼主(2011-12-23):
so-net的上網費用

剛才 按pigoo廣告看到的。。。。有沒有便宜咱不知道。。。
反正 咱是固定用【中華電信】    3M的ADSL..目前是不會更改的^-^

网友A:
hwj就是用so-net,用這家的ADSL可以選擇一個固定IP或8個浮動IP,所以有架站需求的朋友也有選擇這家I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wj就是用so-net,用這家的ADSL可以選擇一個固定IP或8個浮動IP,所以有架站需求的朋友也有選擇這家ISP。 ...

雖然我不知道 so net 的情況

但中華提供的 ip 是可以透過網路申請變更,但不可選 ip
1 (偽)固定 + 7 浮動
or
8 浮動

總之,總 ip 數應該是 8 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不知道 so net 的情況

但中華提供的 ip 是可以透過網路申請變更,但不可選 ip

so-net的固定ip與中華電信那種固定IP不同,有興趣可以問看看,但是只有ADSL可以,FTTB只能用浮動IP。

网友:
選ISP除了比價錢更要比聯外頻寬.....還有售後服務(半夜打過去找客服工程師)

目前ADSL價格應該沒有光世代(泛VDSL)來的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