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OM疑惑

楼主(2011-12-23):
請問各位大大們!
目前智慧型手機裡的ROM,跟有內建記憶卡,也就是ROM跟記憶卡(SD或其他)何種讀寫較快較穩
有一點一直不解ROM不是唯讀,在手機裡怎麼能讀,能寫,也能刪呢?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解惑

网友A:
我朋友有在做這個,但我只知道一點點。

為了手機體積的緣故,現在有又當flash又當ROM的晶片。東西燒進去時,就劃分一塊寫韌體,其他當儲存用。

時代進步了吧!好像跟以前單純ROM就是ROM不一樣。詳細內容我不清楚。

网友:
現在手機的ROM就是flash的東西.........
所以可以讀寫~~~也可以~~被值入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有在做這個,但我只知道一點點。

為了手機體積的緣故,現在有又當flash又當ROM的晶片。東西燒進去時 ...

感謝draculaxx大.請問您知道ROM讀取較快還是一般記憶卡
還是目前的手機ROM是直接把隨身碟的顆粒上在板子上呢?

网友:
這是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啦!!

鐵電隨機記憶體概述
http://www.fujitsu.com/cn/fsp/tw/services/memory/fram/

應該是一種比RAM不耐用,但比ROM或flash好用的東西。

网友B:
就我所知道的,
手機的ROM ,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都是指FLASH MEMORY,
是可讀寫的!不是READ ONLY MEMORY了!

手機ROM如果是容量大一點的,
應該就是BGA封裝在手機的機板上的,
以對岸的小米手機來看(為什麼是小米手機,因為他的拆機圖最多最清),

小米手機的rom&ram

小米手機的rom&ram

原圖
他就是用了一顆SAMSUNG_KMKLL000UM-B406_MLC_FLASH_DDR_RAM,
可以用KMKLL000UM-B406去GOOGLE一下他的規格,
是MOBILE DDR SDRAM和MLC FLASH做在一起的芯片。

另外,MICRO SD卡也是有分等級的,
SDHC的規格下,有CLASS2~CLASS10,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說讀與寫的速度,
CLASS2就是讀寫都在2MB/S以上,以此類推,

那麼誰快呢?
以上屁了那麼多,
其實我也不知道誰快,

就架構上來說的話,
應該快內建在機板上的快,
因為匯流排啦,CPU是否直接取用等等因素,
內建的比外接的速度上就差了轉接的讀卡設備。

但是我個人認為,
還是要看用料的啦!
差的內建芯片,和極高檔的MICRO SD還是有速度上的差異的啦!

所以,手機順順用就好了,
以目前的APP來說,
就算是大型遊戲的話,
ARM CPU和3D芯片,
還是比較重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所知道的,
手機的ROM ,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都是指FLASH MEMORY,

fatzeros大
謝謝您幫我解惑.感恩阿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