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iewsonic VA520 有畫面, 無背光(以修復)

楼主(2011-12-23):
開機時螢幕會顯示約1秒鐘, 然後背光就會暗掉, 電腦還是正常運作, 可以看到畫面, 只是沒有背光,(感覺很像進入省電模式, 很難看到畫面) 時好時壞, 好的時候還可以撐1-2 小時 , 壞的時候只有1秒

网友:
背光板故障!
拆開拍照上傳!

楼主:
背光板電容無爆裂或凸起, 電燈應該沒壞, 因為有時候開機還可以用

网友:
給你答案!
把鋁殼電容電解電容換了.
補焊一下!
試試!

楼主:
嗯!! 好的, 明天去買零件試試看^^

网友:
高壓板問題.應很容易修復喔!加油!!

网友:
如無法修復直接去買代用高壓版~很快的一塊大概1XX 本錢8X-100左又

個人建議

网友:
可以先對TL5001做短路保護解除的動作,也就是將
TL5001的第5腳直接接地,解除SCP的功能,樓上說的
鋁殼貼片電容就是這支腳的接地電容,這顆電容與TL5001
之間有個電阻位置,上面沒有零件,只要將這兩個焊點
使用焊錫短路,開機後如果可以正常點亮燈管,那麼只要換掉
這個22uf電容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解除保護只是維修高壓板的一種過程一種手段,讓我們有
足夠的時間找出故障零件,修理完畢一定要將保護還原,
不可以將解除保護當成最終的目的.

网友:
不要換電容那你會跳腳位用新的高壓板就好了不用去修那.....這樣才會用的久

楼主:
嗯嗯!! 我今天去買鋁製電容, 可惜也沒有我要的規格~"~

网友:
想要維修請先做功課 !!  (爬文先)

三鳥 VA520 維修求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28-1-1.html

要不然就換新的比較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lcd大大, 更換鋁殼電容後目前燒機正常, 果然是背光板故障, 謝謝您^^

网友:
老機子通病!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