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到底那段話才對(已解決)

楼主(2011-12-23):
A:
CPU寻址过程: 在电脑硬启动过程中,CPURST复位信号发出后并保持一定时间的低电平,当供电电路已经稳定后,才撤去RESRT低电平,保持高电平,CPU开始工作,硬启动完成,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读取BIOS的内容开始寻址动作。 CPU与北桥 POST首先检查芯片、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是否正常工作。在无异常的情况下,CPU会通过接口电路的DBSY#信号线检查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当DBSY#为低电平时表示FSB总线繁忙,只有繁忙解除,CPU才会下一步工作;当DBSY#为高电平时表示FSB总线不繁忙,CPU会通过ADS#地址通信线告诉北桥将发送数据
B:
在CPU開始工作後,首先要進行自檢,即開始讀取POST自檢程序,而自檢程序存放在BIOS中.
所以CPU通過前端總線的AD0~AD31地址線發送尋址信號尋找自檢程序
在發送尋址信號前,CPU會檢測DBSY#,是否為低電平.從而判斷前端總線是否被佔用
"低電平為空閒,高電平為忙碌"

网友A:
machome大,在這邊我不講答案,不說哪個正確。
給您方向,去查CPU的datasheet,裡面有講到這隻腳位是代表什麼意義,高低電位代表什麼。這麼您就知道哪個說法是正確的。
google一下,一定有CPU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ome大,在這邊我不講答案,不說哪個正確。
給您方向,去查CPU的datasheet,裡面有講到這隻腳位是代表什 ...

s10274chen 大  你好:
happy x'mas  ^^
有一段時間 比較少看到你發主機板維修實例^^
最近朋友給我好幾塊775主機板 有好的也有壞的,所比才會想拿來研究一下
其實從某個角度想,你已經給答案了.不過還是得讓我自己去找出來
謝謝你的說明 ^^

楼主:
剛google一下 DBSY# (DATA  BUS BUSY)對應775腳位為B-2
不過我覺的大陸那邊翻譯的很瞎 都直接翻譯 :數據總線忙"
翻成我自己易懂易記的"數據匯流傳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google一下 DBSY# (DATA  BUS BUSY)對應775腳位為B-2
不過我覺的大陸那邊翻譯的很瞎 都直接翻譯 :數據總 ...

machome大,耶誕節快樂。
我這學期開始比較忙碌,所以就沒有再修東西了。手邊板子修到只剩下去年有人家寄一堆液晶電視電源、液晶螢幕PI板還沒有時間修好。

excell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