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nix L32AM 32液晶電視 電源板 R75燒毀(已解決)

楼主(2011-12-23):
求助各位大大
monix L32AM 32液晶電視
YYSP6201-01電源板 R75燒毀已無法得知規格,求助是否有人知道,謝謝

楼主:
求助大大

网友A:
請提供近照,讓大家找一下IC datasheet,比對一下週邊佈線元件。
再問一下是本照片IC背面PCB上電阻燒毀嗎?怎麼比對元件不太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近照,讓大家找一下IC datasheet,比對一下週邊佈線元件。
再問一下是本照片IC背面PCB上電阻燒毀嗎? ...

您好,

電阻燒毀位置R75,如下圖紅色框內的背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電阻燒毀位置R75,如下圖紅色框內的背面,謝謝.

因在下沒此故障板,僅能推測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在下沒此故障板,僅能推測如下圖。

R75我上了1.5 ohm 讓155V通過,但還有問題,5VSB還是無.

网友A:
引用 楼主:
R75我上了1.5 ohm 讓155V通過,但還有問題,5VSB還是無.

若之前一次側保險電阻會燒斷,表示二次側可能有短路或過載現象,請延變壓器二次側追線,專找
ps. 直接跳至5V STB迴路之電解電容,量+/-阻值看是否已低阻。(輸出排插有插和沒插時各作一次,若有插時才低阻,表示短路點在主板)
1. 整流二極體:此易遭擊穿,請用K歐姆檔確認,務必用快速回復或簫特基二極體整流。
    之前經驗是有廠商以廉價市電用整流二極體代用。
2. 5V穩壓IC或稽納擊穿:量法同1
3. 確認電容是否遭擊穿對GND低阻或短路
4. 功率、限流、保險電阻燒斷:用K檔量阻值變大必異常
5. 用放大鏡檢查PCB線路是否有斷路或窄路,此最易被維修者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之前一次側保險電阻會燒斷,表示二次側可能有短路或過載現象,請延變壓器二次側追線,專找
ps. 直接跳 ...

您好,
SG6841電源IC 第3腳VIN有5.3V(155v經過兩個750k(R77,R76))  第7腳VDD無電壓,第8腳GATE也無電壓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SG6841電源IC 第3腳VIN有5.3V(155v經過兩個750k(R77,R76))  第7腳VDD無電壓,第8腳GATE也無電壓輸出 ...

你覺得這顆SG6841的VDD來源為何 ?
若D4不整流,R12斷路,C9不儲能,如何對此IC供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覺得這顆SG6841的VDD來源為何 ?
若D4不整流,R12斷路,C9不儲能,如何對此IC供電 ?

經更換SG6841電源IC後,第3腳電壓在14V~16V飄動,第7腳也是14V~16V飄動
R75旁的變壓器一直間歇性的達達叫

网友B:
我剛好有這塊電源版,R75的標示是"1R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好有這塊電源版,R75的標示是"1R0"

謝謝,再更換一次SG6841電源IC後,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