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ELL 2709WFP 不顯示,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23):
一部委託維修的DELL 2709WFP,故障原因為不顯示,輸入信號移除也不會改變燈號(綠→橘)
拿到手時,外殼已被移除

開始拆除後方屏蔽鐵殼

內部結構圖

獨立設置的交流電源輸入濾波電路板,保險絲安裝於上

主電源板,輸出24V給背光電路板及信號處理板

信號處理板,比起一般液晶螢幕要複雜許多

豐富的輸入信號選擇,有HDMI、DisplayPort、兩組DVI-D、一組D-SUB、一組色差、一組VIDEO、音效輸入及輸出,最左橘色及最右黑色的接頭則是給額外外掛的音箱使用

4埠USB HUB及讀卡機電路板

背光電路板

OSD控制板,因為採用觸控式處理,每組按鍵只有一個圓型感應框,內部埋入LED

使用三星LTM270CS01 S-PVA面板

經過檢修,主要故障原因是信號處理板上的濾波用電解電容已經老化,外加電源穩壓晶體過熱,導致輸出電壓不正常讓系統無法工作
最後將信號處理板上電容全部更新,重新加焊各組電源穩壓晶體,在右側較高溫的電源區域,則採用固態電容提升耐用性

組裝回去後,輕觸OSD觸控板的電源鍵,螢幕亮了起來,已經可以正常顯示

觸摸式OSD按鍵,可以依照不同選單而有不同功能,算是不同一般且較複雜的OSD控制,此圖是進入選單前的各按鍵功能

進入到選單後,觸控按鍵的功能也變得不同,且會依照對應的按鍵點亮該鍵的藍光LED

輸入信號選擇也以圖示方式表示

結論:小小的濾波電容故障就可以造成螢幕整機停擺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固態電容在容量上怎麼和電解電容容量匹配咧?

网友:
恩恩, a471大問的也正是小弟想問的....

网友B:
電容影響真大,電容老化要怎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容影響真大,電容老化要怎量

容量明顯有少的當然換掉....但如果外觀正常\容量的就比較麻煩,
可以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態電容在容量上怎麼和電解電容容量匹配咧?

傳統電解換為固態電解,代換主要條件是漣波電流值(需大於)及ESR(須小於),以及電路種類及特性(交換式電路,頻率越高者越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統電解換為固態電解,代換主要條件是漣波電流值(需大於)及ESR(須小於),以及電路種類及特性(交換式電路 ...

所以還不能亂換咧?

得先知道原來電解電容特性參數才能判斷代用的固態電容
是否可以勝任.....似乎很複雜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看來小電容真的不能忽視!

网友:
複雜難解之物
經狼大 巧手
再現耀眼燦爛

网友:
精闢的解析.漂亮的完修!恭喜..感謝分享!!

网友C(2012-02-24):
感謝狼大提供維修資訊!
1台  dell 2408 也是同樣情形故障…
還一年保固 ,正苦於是要換H-IPS面板的U2410 還是棄保固 自己修…

网友:
狼大出手,果然不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狼大提供維修資訊!
1台  dell 2408 也是同樣情形故障…
還一年保固 ,正苦於是要換H-IPS面板的U2410  ...

保固內其實可以送,保固外再自己動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
這螢幕的功能還真多... 讀卡機+USB
電解電容還是不能直接亂換固態喔,找個時間好好研究
狼大的桌布是自己做的吧,真炫

网友:
謝謝狼大提供意見:)
現正在考慮是換原來2408  pva面板 還是 u2410 h-ips 面板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