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SMT-37LD1 不過電 液晶電視維修

楼主(2011-12-23):
一部SANYO SMT-37LD1液晶電視插電後不過電,待機指示燈未點亮
型號標籤

因為是不過電,先從電源板開始查,電源板本體

電源板上貼了型號標籤與此片電源板各輸出電壓及電流

各電壓輸出腳位也標得很清楚,增加查修方便性

大電容看起來凸很高

但其實是塑膠蓋變形了,裡面防爆紋處很正常

經測量,電源板本體的5V待命電源輸出就有問題,更別說能不能正常啟動,經檢測後板上除大電容外,其他電容外觀雖正常,但大多已經容值異常,所以全部更換

信號處理板上電容也一起換掉

組裝回去,電源一插,待機紅燈已正常亮起

按下電源紐,也變成正常的藍燈,螢幕點亮後出現"無信號輸入"字樣

接入電腦信號,顯示正常

結論:不要太過相信外觀正常的電容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所以只要情況允許就把電容全部更換掉...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

其實像我這種肉腳,最怕的就是把電容全換了,
卻無法完修,除了做白工外,心裡真「恨狼仔W大住太遠」啊~

网友:
最近 狼大 怎麼好像都在換電容 !!!
光是最大顆的也要不少錢 !!!
但重點是換完電容 !! 還搞不定時 !!
就很 Orz !!!

网友A:
狼大最近電容用很凶,一次都要換上幾十顆吧! 有沒有推薦賣日系電容的賣家 ?

网友:
+1~~而且是全換!!!看了心都倒一半!!怎樣可以快速跟換上去??謝

网友:
換電容對狼大未免只是牛刀殺雞啊!.........

哦!換電容頭都昏了!最近的兩台pigoo 友的建議努力換電容..........

最近向盧大補了幾款電容,貨品不錯,可以考慮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最近電容用很凶,一次都要換上幾十顆吧! 有沒有推薦賣日系電容的賣家 ? ...

之前有找一Rubycon賣家把常用的一次買了500顆,不過最近沒看到該賣家繼續賣了
另外一個門路是找高雄品銜電子(原邱業源,在中華地下道旁),買一些比較小顆的日系電容
前一段時間有找盧兄補一些用完或是沒有的規格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說到修東西也要有強大的後勤才行!

网友:
3,5年內這台狼大肯定是賺不到了!

网友B:
師兄, 請說說你換這些電容用了多少時間呢, 有沒有什麼方法快速換電容呢,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師兄, 請說說你換這些電容用了多少時間呢, 有沒有什麼方法快速換電容呢, 謝謝啦 ...

溫控烙鐵+刀型烙鐵頭+吸錫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2012-01-28):
1000元的烙鐵花下去就對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